[維修實例] 研華工業電腦主機版爆漿更換實例(已更換散熱風扇)

楼主(2010-06-08):
這是公司掛點的監控電腦,退役了~~\,比較少人PO工業電腦,所以就PO上來給大家看看吧,研華ADVANTECH  INDUSTRIAL COMPUTER 610
這塊板子全部都是日本化工KZG的電容喔全面爆漿爆的一蹋糊塗
,沒有長高的就是頭爆掉啦,拆下來還有殘留的電解液幾乎每一處都有
,還有這一塊板子電容很難換,應該說是CPU供電的部份是很難換的3300uf 6.3V,總共六顆,不過我只有5顆三洋的其餘一顆就用2700uf 6.3V雜牌的CPU散熱器可是全銅底的喔
,其他供電部份電容也是全掛點,我用廢版拆下的HD 1200uf 10V來用,我拆一塊板子全部也才8顆,竟然全部都用完
一直覺得很奇怪~~怎麼全部都爆掉了,後來我試機的時候發現一件事情,原來系統風扇掛點了,所以整塊板子的熱無法散掉導致高溫而使電容爆爆爆阿,記得散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要不然等東西故障來修可是不划算的.

昨天將此台工業電腦更換了風扇,原本是12吋的由於手邊沒有12吋的所以用了2顆8吋的因為我有很多
這算是燈號嗎?
這只是監控電腦不是特別的所以很普通
壞掉的風扇我把它分屍了

网友:
工業電腦的設計真的很耐操
24Hr 運轉, 就算系統風扇掛掉也可以撐一陣子
而且就算爆了, 直接更換又是一尾活龍,
只是要送廠維修的話真的是爆貴的
能夠自己換, 可是替公司省了一大筆

网友:
恩~~~這篇又回來了~~~~

這幾天看你們大家發實例就好了~~現在已經是天天有實例可以看了~~
我手邊的一些實例~~可以在保留一下~~~繼續忙我的桌子大整修~~~~

网友A:
難得一見的日製電容暴漿,
是不是裝個風扇故障警報安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難得一見的日製電容暴漿,
是不是裝個風扇故障警報安全些.

難得一見???我怎麼常常見到?????

网友:
最近的電腦產品超會爆漿的
所以會換電容會解決一半

网友B:
想到箱子裡也有一張古董板子爆漿未處理...
MSI 694D PIII 雙CPU的主機板...
有空去買材料來換一換好了...
換完再貼上來...

(謎之音:騙人~你一整箱爆漿的板子每次都說有空再修~啊~~~~)<==被踹飛出去....

网友:
請教一下 man188 大大..

有些工業用電腦,前面面板有些警訊燈號,當系統有問題時,會出現提示..

這台有沒有呢?

另外,有個不情之請,可否貼出這台的面板圖片..

打擾了,TH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到箱子裡也有一張古董板子爆漿未處理...
MSI 694D PIII 雙CPU的主機板...
有空去買材料來換一換好了...
換完再貼上來...

(謎之音:騙人~你一整箱爆漿的板子每次都說有空再修~啊~~~~) ...

(謎之音:你都四處亂跑~~~哪有控去解決那一箱... ) ...

网友C:
我也有一台,修到不能修了,為什麼呢?距離剛燒出來的鋼板約15公尺,熱到爆,剛用的前3年都很正常,耐操又不怕熱,是唯一可以放在現場的,現在頻頻出狀況,現場的人一直在唉~只好讓他退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黑衣大:
因為救了這一台電腦才比較方便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電腦
而且東西又不是那麼好申請~~
要說是幫公司省一比還是讓自己方便就見仁見智了

回Shunxing大
是阿這篇總算出現了~~PO了第三次才成功,那我還是要期待你的桌子修復實例喔

回Oldhan大到目前為止看到的日製電容只要在惡劣的環境下沒有人脫離的了爆掉的命運

回carI0804大
                        那我可要期待一下雙CPU的喔,

回cremker大

改天我在補照片,因為我放假了,不過我們的只是普通的指示燈,沒有ALARM的說

网友:
man188..

其實你先前發的那篇文章,部份圖我有抓下來(三張)..

但沒看到正面的..

我有收集一些 "經典" 圖片的習慣.. 當做日後參考,也可說是做功課..

祝你休假愉快,不打擾了,我不急的,待休完假後,有時間在幫我這個忙..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修到不能修了,為什麼呢?距離剛燒出來的鋼板約15公尺,熱到爆,剛用的前3年都很正常,耐操又不怕熱,是唯一可以放在現場的,現在頻頻出狀況,現場的人一直在唉~只好讓他退役了 ...

大大,製程電腦怎麼會離產品這麼近呀?現場不是水就是油還有高熱、粉塵~這些都是電子產品的殺手~

网友:
一一所以電容更換的時候電解液可以用去資油擦主機板ㄇ

楼主:
回复 网友E:

當然可以用去漬油擦阿
松香水,酒精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cremaker大已經拍好照了喔~~
不過你看了應該會失望~~因為沒什麼特別的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cremaker大已經拍好照了喔~~
不過你看了應該會失望~~因為沒什麼特別的
哈哈哈

感恩哦..

man188 真的是個言而有信的人..

它的面板設計和一般電腦也沒什麼差別耶,滿足了我好奇的心.. 嘿嘿,不妨自己加一下..

THKS..

网友:
man188大~~

我有個疑問,如果把電容換成固態電容是不是會更好更耐用?

网友G:
拆主板上的電容的困擾,就是電容拔下了,焊煬還留在洞裡,可能是工具不能利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主板上的電容的困擾,就是電容拔下了,焊煬還留在洞裡,可能是工具不能利罷!

多練習,你就會變成拆電容的高高手n_008|
來去拆廢板電容頂用先n_090|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主要是因為風扇掛了所以才全部掛點`,換成固態應該是用更久啦~~不過沒錢阿~~殺肉才是王道

网友:
想詢問這位大哥 如果主機板換電容之後還是不開機會是....電容問題嗎?
還是主機板其他零件呢?
之前換過一次結果把CPU燒掉 ,傻眼
現在換都會怕怕的

网友:
換過電容不開機,排除焊接問題外表示仍有其他元件故障。

通常爆電容還能開的板子在更換後有較大的機率會恢復正常,但已經爆到不能開的換電容不一定會好。

网友(2010-10-29):
台灣精品,要有信心,愛用國貨,選用台灣的零件!,推一下,好文,很少有用工業主機板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