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Panasonic 29吋電視型號 TC-29SV12無法開機

楼主(2010-06-08):
開機完全沒反應,(電源指示燈沒亮)是開關集成電路STR-58041壞了嗎?還是.........

回复 网友A:
STR-58041的第3腳470K1/2W電阻沒壞,
可以請問一下STR-58041正常在插電的情況下各腳該有多少的電壓,量的時候電表的檔位是要用直流,還是交流.
各腳除5腳外用交流檔對AC交流量,電壓都在115~118V之間,直流檔對地極量到各腳位都接近0V.

回复 网友B:
可以請問是要量那邊的5V和12V是按鈕開關的電路嗎?還是保護電路,
(好像都只有量到12V也)
光耦合-有量到12V正常嗎?

回复 网友C:
這顆A1767的電晶體有沒有其他可以代用的型號,(材料行找很多家都說沒有A1767)

网友:
Sorry..

你這樣問問題,可能沒人回答你..

看看別人怎麼發問,現在你也有 10 個積分了,不妨 PO 上圖,點上重點..

這樣大家才好解決你的問題..

注意,圖型大小在 800 X 600 以內,檔案大小最好在 100 KByte 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
因為沒有可以近拍的相機,拍了跟沒拍一樣,所以.........(等我借到可近拍的相機在來補貼圖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STR-58041的第3腳470K1/2W電阻常壞,先確認看看

网友:
請先檢查12v和5v是否正常....

网友:
這個機種  好像前面板按鍵開關跟光耦合ic旁邊的Q804(過電流保護)不良是通病,STR58041好像很少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阿六大提示,等明後若有空,再把他解焊下來量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