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吸錫線的保存方法

楼主(2010-06-08):
請問吸錫線會氧化很難用,
有什麼比較好的保存方法,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吸錫線會氧化很難用,
有什麼比較好的保存方法,謝謝,

我用完都是放回包裝袋,用夾鍊袋應該也不錯,不用買,檳榔袋檢一個來用(包葉的才有使用夾鍊袋).
我發現沾點助焊劑更好吸!

网友A:
粗工大~檳榔袋不行啦~~
檳榔袋都有打洞....仔細看一下,一定有....
放夾鏈袋,丟包乾燥劑進去就可以了啊...

我很少用吸錫線,大多用吸錫器,
不過如果會用到吸錫線的話,我都會沾點水性助焊劑下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過如果會用到吸錫線的話,我都會沾點水性助焊劑下去用... ...

其實我沒什麼特別的保養,不過像你所說,使用時我也會加些助銲劑,一來可解決氧化的問題,再者可讓熱分散,讓吸鍚更為容易及有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工大~檳榔袋不行啦~~
檳榔袋都有打洞....仔細看一下,一定有....
放夾鏈袋,丟包乾燥劑進去就可以了啊...

我很少用吸錫線,大多用吸錫器,
不過如果會用到吸錫線的話,我都會沾點水性助焊劑下去用... ...

 對吼,檳榔袋有打洞,考慮一下,真的沒有再將就著用(用膠帶把洞封起來)
感謝提出指正

网友(2010-11-24):
我剛開始練習焊工,如果拿喇叭線(多蕊)、好像也是可以、但是黏在線上的錫、不知道要如何去除乾淨、吸錫線也是不能重覆使用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網狀電線都可以只要加助焊劑或松香就可用,大多沒重複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剛爬文時候,看到一個更節省的辦法,只接把不要的第四台CABLE線,剝皮並且去掉中間的銅線和塑膠包覆層,剩下外面的網狀編織線,壓扁就是吸錫線了

网友D:
不過現在的CABLE線很多都是鋼製網線 焊錫吃不上去

网友(2012-07-16):
引用 网友D:
不過現在的CABLE線很多都是鋼製網線 焊錫吃不上去

吸錫線不是銅線編織的麼?

==>可憐!發現是目瞅不好,鋼字看成是銅字。還在想錫不上銅,難不成某某誰上馬?(港片)

网友:
用不要的裸銅線 越細的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