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問題

楼主(2010-06-08):
目前小弟手上有3顆power,裡面的電阻因為長時間使用過熱電阻有燒毀,目前此顆power還可以開機電容都爆光光還有兩顆電阻燒毀,
燒毀的電阻有兩顆整個外皮都剝落看不請楚眼色,目前只知道跟這兩顆電阻的旁邊都使用棕黑紅金電阻串聯,我在猜那顆電阻是不是綜
黑棕金,如果說不是使用原來規格的電阻會有問題嗎?用棕黑宗金去代替希望各位前輩不吝嗇指教

网友A:
版大如需要其他大大幫助
首先應提供該電源供應器的廠牌、型號
最好加PO一張蓋側的外標籤照
另說明那二電阻的板編號?
運氣好的話或許尚未斷路!
小心拆掉一腳測量其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大如需要其他大大幫助
首先應提供該電源供應器的廠牌、型號
最好加PO一張蓋側的外標籤照
另說明那二電阻的板編號?
運氣好的話或許尚未斷路!
小心拆掉一腳測量其阻值看看----- ...

我也曾碰過外表燒得很嚴重都可見 "骨" 的電阻,但量起來阻值不很奇怪..

所以,LZ 不妨測一下阻值,若不是很奇怪的電阻值,用同樣的換上去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POWER

目前我知道這顆POWER叫飆電戰士,型號400-SP,裡面的變壓器有CTX字樣
可是燒毀的電阻的板編號已經看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