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療傷系擺飾內部驅動電路

楼主(2010-06-08):
常見到的搖頭娃娃  盆栽 等玩具  都是用太陽能驅動  然後會不停的擺動
最近一個故障了 隨手就拆了  發現線圈斷了沒醫......
順手畫了線路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Japan早期製的 電容還用N開頭的......
大陸製的線路現在手邊沒有  找機會再拆吧

网友:
家裡是有一支釣魚點頭的娃娃,線圈燒斷了...........

電路不容易壞,什麼不壞,都偏偏是燒掉線圈。

网友:
可能是用料問題,或是線圈的耐流值不夠..

通常我想都是設計上的問題..

网友:
容易壞廠商才有賺頭阿~~~
這東西又沒保固~~~都只當消耗品玩具而已.....

网友A:
拍一下線圈吧!!

搞不好可以自己繞呀!

換粗一點銅線,結果搖頭就會變成晃腦喔!!!

网友:
回覆#5 這個笑話有點n_1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一下線圈吧!!

搞不好可以自己繞呀!

換粗一點銅線,結果搖頭就會變成晃腦喔!!!

我沒記錯的話~~只要沒有包覆的..可以直接拆下漆包線..
不過拆的時候只要總長度就可以了..不要弄斷再找線來比對一樣的長度..重新繞回就可以用

网友(2010-09-24):
那個線圈算是負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