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通用高壓板

楼主(2010-06-08):
想請教一下各位大大..小弟有一台華碩VW191D P+I板高壓區故障..
更換通用高壓板(4燈小口)後卻發生上下兩組燈管各只會亮一支(還不是很亮)..
其他2支只會亮前面一點點部分..用POWER直接給高壓板電源也是一樣的狀況..
燈管是好的..老闆給我的答案是 "這是正常的..又不是點不亮"...@@..
想問一下是否真的會有這種情況嗎?

网友:
若是燈管接頭互相交換後仍舊只亮一支或部分,表示點燈電壓不足或是兩支燈管間阻抗不匹配,可以找其他公版高壓,建議找可穩定點亮大尺寸的高壓板

网友:
狼大說的對喔,要找大功率的公版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對噢!
VW191D  OR  191S暗屏,都是燈管的問題!
你可以不點面板內的燈管,試點其他好的燈管試看看!
附上拆下的燈管,頭部較黑的都是ASU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a大不好意思..我沒交代清楚..燈管已更換新的..是好的..
更換後還是有亮一下就黑屏的現象所以才換高壓板...
當初也是貪俗挑了一塊便宜貨...沒想到-___-...

网友:
請問一下
拿點22吋的高壓板來點19吋的燈管
會不會出問題

网友:
高壓板設計良好的話,並不會有問題。

网友:
只要燈口符合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网友(2011-01-08):
回覆#9
像這樣一直打廣告不好吧

网友:
建議版主
將#9的帳號停權
原因
1.該人註冊來自於大陸
2.回應內容具有商業性行為完全沒有技術交流之意
Mac

网友:
在下權限只能將文章刪除,帳號部分必須等WISH兄來定奪

网友:
請問一下
拿點42吋的高壓板來點19吋的燈管
會不會出問題 ,不知道是否可以, 想了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個人的看法是,應該要可以
因點不點的亮主要是輸出功率,既然大尺吋都點的亮沒道理小尺吋點不亮
但就跟狼大說的,可能還會牽涉到設計
個人猜想跟回授有關,若設計不良(跟用料應該也有關)回授電壓跟設計不符也是會產生保護

网友:
一般是不會有那麼極端的裝法,但是長燈管用高壓板點燈初始電壓會較高,對短燈管的電極損傷較大,燈管壽命會有影響,另外若有嚴格限制點燈電流回授,也會造成保護啟動關閉

网友:
感謝a大及狼大的解說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42的高壓板 與19的設計 與回授電路截然不同的
一般 通用是高壓板 區分電壓 與 高功率  2類型
常見的 有黃板  綠板 與藍板 高功率 10-20V我說的這3款都 4口小燈的為例 其他的就不一定了

改通用高壓板 為何不原版修復 比較好 改裝 有的可改有的改了會出現 其他奇奇怪怪的問題

网友:
感謝阿國大的解說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