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也要看一下電容的屁股與菊花

楼主(2010-06-08):
習慣打開先看看電容的頭頂有沒有破洞的,有時也要看一下屁股與兩個菊花(在哪裡應該知道吧!)如照片:小的 屁股 下垂   大的 頭沒破,外套正常,可是有一個菊花再放xxx ,這是有時因組裝不良或材料搭配錯誤造成的, 屁股下垂的比較容易觀察,而菊花再偷放屁的,就要拆下觀察了,有發現兩個菊花洞不一樣時,就要把它換掉

ps:這是數位機上盒的, 原因訊號偶而會中斷,但能正常運作

网友:
菊花有漏的也不能用~

网友:
屎堆太高,電容也會長高

网友:
菊花"抬",滿機板香........

网友:
米大這型容很好...哈哈
我是被屁股跟菊花吸引進來的...

网友:
.....大家最近都在練習如何搞笑嗎???

网友:
是夏天.....夏天到了啊  (茶)
腦袋過熱秀逗了...啟動搞笑回路避免災情擴大等待理性回路降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s大 這不是搞笑,只是標題很難下嗎? 原本是想寫 "請仔細觀察這兩個洞"   怕過於煽情,被w大砍了帳號 ,所以啊! 才用這標題比較柔和,還是s大 有想到比較適當的標題

网友:
只能說...cost down的下場....就是苦了消費者....便宜的電容...買來..只能看運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仔細觀察這兩個洞"

如果標題下這樣的話,那會有更多人近來欣賞文章.

楼主:
回复 网友B:

閣下的意思是叫我挑戰 W大 囉!  真壞心

网友:
"挫"出來的泥雞控

网友:
看上去除了老化以外,好像電解電容比較好查修(外觀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顆應該是端子線內部有受損(製程造成的),不然就是膠蓋材質不純裂化了(過硬)

网友:
我的24吋LCD MON就是電容爆死它的

网友(2010-07-21):
沒錯,有時菊花開泂不會注意到

网友:
千萬要看底部...通常會長高些....但不容易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