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高壓維修,回修機率

楼主(2010-06-08):
3個星期前維修了一台benq,因為晶體與保險燒毀所以背光不亮.
更換損壞元件後就正常了,也確認過0.22u的高壓電容沒問題後又將之焊上.
但今天回修了,又是老問題.
請問還有什麼需一起更換的嗎?或乾脆一點直接換高壓公板呢?

网友:
換好後應該把大電流的焊點在補焊一下,像高壓線圈,高壓電容,還有燈管的接口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的提醒.這些都有做,
懷疑是不是高壓線圈也要一併換掉呢?
想要了解一下大家的維修經驗,看看是不是有一勞永逸的維修方向.

网友:
我修的高壓~~到目前怎麼沒有人跟我反應有問題???
通常會燒掉5707~~不外乎就是空焊~~要不然就是.22的有問題~~~造成震盪不良....
空焊問題比較大吧~~

网友:
.22的那棵空焊+1
高壓部份也一併補一補
我以前剛接觸還不熟也有遇過回修
大多都是空焊造成

网友:
目前尚未遇到回修,在下對BENQ的修法都是更換燒壞晶體及損壞震盪電容後,變壓器接腳補焊,高壓區電路補焊,電源區一次/二次側大電流焊點補焊,二次側電容檢查(容值誤差10%即更換),一次側整流濾波電容檢查(容值誤差20%即更換)。

网友:
樓上的大大 說的都很正確 建議買支放大鏡在檢查空焊是利器喔!
不要想說視力沒問題,有些不用放大鏡還真的看不到。

网友:
BENQ目前尚未遇到回修(修復數10台,1~2年了尚未有人反映不良),要補銲高壓區銲點,老師講的話有沒有在聽阿!!! ,這問題是我自己發現的沒有人教喔!!!

楼主:
了解,感謝大家提供寶貴的維修經驗.
回去再好好檢查一下,加強補焊.

网友:
我遇過回修一次~~..是 ~27J3KV 原本就有 斯聲 ~沒有給它換 ~之後 ~過了 ~2個月 ~挖~
燒掉 ~回修囉 ~
之後更換 ~上燈管 2顆 3KV ~
目前使用中..

网友:
補焊高壓部分+1
我是乾脆全部吸掉重焊

因為最近也遇到BenQ回修的n_096|
最後補焊補一補
目前還沒聽到問題反應

网友:
你的問題很簡單:

1.只要發現C5707故障,就更換那一路: C5707x2 +Fu9024+224K/160V+3A fuse

2. 224K /160V or 224K/250v ~ 只要是壞C5707就請一率更換 , 不過目前我試過好幾家賣的品質多很爛(最高紀錄3天爆鉛,跟亮X晶買的,後來改用"原廠 and 義大利進口的,就再也沒遇過整顆爆鉛) 建議多花點錢買品質好一點的

3.最重要的步驟: 全面補銲 + " 洗板子" 請把板子洗乾淨

4.如果確實執行上面三步驟,仍故障回修,那基本上"燈管"差不多可以回蘇州賣鴨蛋了

END

网友:
我有修過一台benq是按鍵空焊
一直換5707跟保險絲
後來拆按鍵補焊才完修

网友B:
所以要看故障點後,再下去著手,按鍵不良也是BENQ好發故障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要看故障點後,再下去著手,按鍵不良也是BENQ好發故障之一。

小弟上次修BENQ T705也是這樣,不定時跳出OSD,按鍵拆下測每顆都正常,換新的才沒事

网友:
量按鍵時除了用低阻檔量,也要切到高阻檔檢查是否有微導通(漏電)情形。

网友:
有的冷焊就算用放大鏡+檯燈也看不出來,
有一次維修擴大機偶爾暴音,
拆開測量都 OK,
只要裝箱一陣子就出現毛病,
搞了三四次,
最後用麥克筆輕敲電路板,
確定在那一區後全面補焊就沒在出現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