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YJ1301CB電磁爐維修(原完修,但又......)

楼主(2010-06-08):
之前電磁爐壞了
最近突然想要把它修一修
拆開來看
發現
保險絲燒斷了
但後來又發現
左上角有兩個綠色個東西
左邊比較小的那個
左右兩邊凸起來了(是壞了嗎?)
本人目前沒有工具可以測
可以知道原因嗎?
---------------------------------------------------------------
電磁爐內部
兩個綠色的東西
橋式整流器
-------------------------------------------------------------------------------
完修結果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2#pid299944
------------------------------------------------------------------
唉......又爆了
浪費了
177+35+35+4=251
這次超慘
IGBT用爆的=_=|||(底部焦黑)
被我爸媽罵
不能修了(也沒救了)

楼主:
除了知道鼓起來的是電容
沒什麼特別的發展
想知道這個電容在哪買的到
之後叫爸爸去借電錶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知道鼓起來的是電容
沒什麼特別的發展
想知道這個電容在哪買的到
之後叫爸爸去借電錶

這個應該是 X 電容吧.. 你可看一下,是否是並聯在電源上..

家中有個電表,很方便的,即使不是搞維修的,備一個家中一些有關電的問題都很好解決..

那個零件應該不難買..

你可以先將這個零件拆下,看看是否就正常了..

我是懷疑這個壞了,可能短路了,所以就給它.. 燒燒燒..

网友:
在電磁爐中這是作為諧振電容,燒保險絲加上諧振電容損壞的話,最好一起檢查橋式整流以及IGBT。

网友:
橋式整流以及IGBT及諧振電容一定掛點
歌林及聲寶也都是
有時還會多壞一顆IC

楼主:
看起來要花很多錢
但這是我第1次修除了電腦以外的東西
所以等暑假我在研究看看!!

网友A:
可以的話做個POWER修理用的保護電路,以免測試時看到煙火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話做個POWER修理用的保護電路,以免測試時看到煙火秀

是指這個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833&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要花很多錢
但這是我第1次修除了電腦以外的東西
所以等暑假我在研究看看!!

因該還好,加一加才幾百塊,那顆晶體還是IC比較多錢.

楼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13080205
橋式整流器買這個OK嗎?
---------------
而IGBT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23825060
裡面有3個
1. TOSHIBA IGBT GT60M301

2. 富士 IGBT 1MBH60D-090A

3. TOSHIBA IGBT MG60M1AL1
這3個哪一種能用,要買哪一種?
---------------
在網路上沒找到電容
電容上面寫
(CT) CTH
324K 180V-AV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要知道您損壞的IGBT的規格,才能夠找到適合代換的元件。

電容規格:
32 x 10[sup]4[/sup] x pF = 32 x 10[sup]-8[/sup]F =0.32uF
耐壓180V。 誤差不太需要管它。(謎之音:明明就是不知道K代表什麼。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知道您損壞的IGBT的規格,才能夠找到適合代換的元件。

電容規格:
32 x 104 x pF = 32 x 108F =0.32uF
耐壓180V。 誤差不太需要管它。(謎之音:明明就是不知道K代表什麼。 ) ...

請問這顆好買嗎,小弟上次跑2家材料行,都只有小顆的

這台IGBT GT60M303 170W

网友: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有偶豬到的
F代表±1%
G代表±2%
J代表±5%
K代表±10%
L代表±15%
M代表±20%

网友:
回复 网友D:

IGBT比較貴,大多是拆不要的電磁爐來換。
電容會比較好買一些。

楼主:
所以......
我找到的IGBT
那3個哪個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MG60M1AL1沒有仔細去找資料(不太好找),不確定。
另外兩顆皆可代用。爬一下文怎麼看datasheet,了解特性,就會看囉!

网友:
IGBT

請量量IGBT是否有短路
1-2-3腳之間,如果有短路再更換

諧振電容會很靠近電磁爐盤的兩個接點,
而X電容靠近AC輸入的兩個接點
儲能電容跨接在橋式整流器的+ -兩端

我拆過的諧振電容大都是0.4u,1000V的
X電容大都是0.47u, 250V
儲能電容大都是10u, 250V

請看一下其餘的兩顆電容並PO上文字吧
以確認那是哪一顆

楼主:
X電容是這個嗎?
----------------
我沒找到儲能電容

网友A:
線圈盤接線座兩顆綠色就是諧振與儲能電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圈盤接線座兩顆綠色就是諧振與儲能電容了

喔喔!!
整合下來↓
諧振電容上面寫
(CT) CTH
324K 180V-AC
儲能電容上面寫
(CT) CTH
6.0K 150V-AC

网友:
J大您不用問小弟了,因為小弟單位這台324K電容只剩0.004U(正常是0.32U)

网友:
小弟單位這台經過1顆1顆零件拆下來測,已知的故障零件為IGBT GT60M303燒了,1506橋式整流燒了,324K電容只剩0.004U,保險絲炸了,除震盪IC不知如何測好壞其他零件正常

楼主:
6.0K
uf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6.0K
uf是多少?

6UF

還有哪位先進知道如何測TA8316 IC好壞嗎,小弟目前只確定這顆沒短路燒穿
附上SHEET
因為零件可以報公帳了,想把這台修一修

213.78 KB, 下載次數: 144

楼主:
買了一個電表
確定IGBT和橋式整流器都已擊穿
而IGBT和橋式整流器都已找到替換零件
但電容.........=_=|||

楼主:
引用 网友F:

6UF

還有哪位先進知道如何測TA8316 IC好壞嗎,小弟目前只確定這顆沒短路燒穿
附上SHEET
因為零件可以報公帳了,想把這台修一修

你能告訴我這台電磁爐
除了IGBT和電容之外
其他元件該怎麼測量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能告訴我這台電磁爐
除了IGBT和電容之外
其他元件該怎麼測量嗎?

用烙鐵1顆1顆拆下來,測過正常再焊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烙鐵1顆1顆拆下來,測過正常再焊回去

跟IGBT測法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IGBT測法一樣嗎?

先把零件編號規格抄下來,半導體類上網找資料確定腳位定義,再1顆1顆拆下來測

除非自己手癢,不然買台新的電磁爐還比較快又便宜(1支電容表就快跟新的電磁爐等價了)

楼主:
C大
要是你有找到電容的話
能幫我買一顆嗎?

楼主(2010-07-25):
今天去三重湯城的良興
台北市中華路一段16號的德昌
都沒找到電容=_=|||

网友:
真需要這類的東西謝謝!!

楼主:
我現在才發現
IGBT的型號是GT60M323

楼主:
電容耐壓180V
能不能用耐壓250V或160V的電容替換?

网友:
回复 网友G:

160V的不行,但250V的可以。
電容耐壓,比原本大能夠接受,但比原本小,就不行換。

楼主:
我在德昌有看到333K與335K的250V金屬皮模電容
不知是否可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容量差很多喔!差了10倍,所以還是不能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差很多喔!差了10倍,所以還是不能用喔!

333K的是0.33uf
335K的是0.033uf
盒子上是這麼寫
但0.033uf怎麼會比0.33uf還要大
順便一題,這兩種電容應該是D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原先是324K,所以這兩顆,都與原本差了近10倍。
333K,是0.033uF喔!
33 x 10[sup]3[/sup] x pF = 33 x 10[sup]-9[/sup]F =0.033uF

335K,則是3.3uF喔!
33 x 10[sup]5[/sup] x pF = 33 x 10[sup]-7[/sup]F =3.3uF

金屬皮膜沒有極性,可以走交流。

楼主:
所以後面一定要有4
現在我拜託別人去找
不知道找不找的到???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是的!不太好買....之前老爸修一台,電容是整顆炸開,胖嘟嘟,結果也是買不到,後來是透過挖殺肉的同型機種來換才修好。

网友:
東元YJ1301CB電磁爐這台是號稱變頻式的電磁爐,因為我有在使用,
我曾經將它的電線切開,用夾表去測量他每一段的使用電流,他確實
是變頻式,每一段的電流都不同,不像傳統式每段電流都一樣大,只
是時間長短和溫度控制而已。
題外話,因為我將電線切開測量電流,沒告訴家人,有一天老婆大人
說電磁爐該換了,電線都已經老化破皮了,

楼主:
今天寄來了橋式整流器
結果拆開一看
哇勒
他沒寄GBJ1506過來
反而寄GBJ606
我無言了......
又要再寄回去=_=|||

楼主:
剛剛賣家回覆給我
說可能是東西放錯位置
明天會補寄
而他寄來的那顆
他說不用寄還了
當樣品送我=_=|||
大概是HA22 GBJ606很便宜吧......(HA22 GBJ606一顆8元,HF34 GBJ1506一顆14元)

楼主:
今天又寄來IGBT了
我買GT60M301
現在就只剩電容與橋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K:

可以嘗試看看。容值、耐壓都可以,但材質,應該不會有太大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嘗試看看。容值、耐壓都可以,但材質,應該不會有太大差異。

我是認為
看起來材質是一樣
除了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02320758

楼主:
今天電容也寄來了
大小跟原本的有差
不知道有沒有+-(應該沒有吧)

楼主:
99/08/10 算是完修

今天把保護裝置做好嚕
所以就把電磁爐插上TEST
嗯......沒事
很好
燒個水
有熱,算修好嚕
看這幾天有什麼狀況

楼主:
唉......又爆了
浪費了
177+35+35+4=251
這次超慘
IGBT用爆的=_=|||(底部焦黑)
被我爸媽罵
不能修了(也沒救了)

网友:
窘了!

有可能是震盪有問題,造成IGBT失控燒毀。
沒修好沒關係,當成經驗囉!不要灰心。

网友:
要丟記得~~~~把上面的銅線拆下在丟~~~很有價值的....

會在暴...因該跟線圈老化有關了~~~~
這種我都不太想修~~~~
但我還是會先接下來~~~
確定不能修在告知客戶....
客戶確定不要~我就把它給分解了~~

网友:
唉......又爆了

突然發現電容的耐壓是不是看錯了,我拆了電磁爐才發現那顆.33uf應該是與電磁盤諧振用的電壓不可能那麼低
見下圖
耐壓好像差很大,提供下次維修參考.......別氣餒.......

网友:
小弟單位這台昨天又開工了,未上線圈盤、IGBT、橋式整流先上電,連個屁反應都沒有,78L05有5V,研判MPU無反應,因為沒有示波器,盲目更換4MHZ晶振,上電依然無反應,大概HT46R47MPU掛了,看來準備進廢品倉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似乎沒人修好這台=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