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爆掉後】的【電解電容】

楼主(2010-06-08):
【完全爆掉】的2200uF 35V的【電解電容】-

=================================
ps:
這顆電容 【開始出現燒焦後】爆起來。。。咱6秒鐘內趕快。。拔掉電源!! 心里很慌張&想咱【虧了 3000元 買Gibson DVD的錢】!!

後來過了一個禮拜。。。想說。。反正爆了【乾脆測量與算一下】【它爆起來的時間~是多久好了。。】《--》量了一下【為 46秒鐘】【完全爆掉】《--》整個鋁質外殼。。被【2200uF】的電量與膨脹的體積。。。向上撐起來!!》《

ps:還好 真的只壞了【一顆電容】。。。我把這顆在電源板上的【電容換掉以後】。。就完修了!!把 3000元【在大潤發 買的DVD迷你音響】。。。給救回來了^-^

ps:這顆是 音響裏面【最大一顆】電容。。。爆掉後。。插上電源【完全無反應】!!
還有一點。。就是它的【一腳】最終要接一條地線與螺絲!!<-->使我知道。。。【2200uF以上的電容】內部是【不通的】!!

ps:這跟咱玩喇叭~【聲音】能在【電解電容】里。。。【自由傳遞】有點不一樣。。。
保護喇叭用的電容 【2.7uF 與4.7uF 與22uF 與33uF】 《--》電阻值比較難測。。。《--》用喇叭線。。接可以發出聲音!!^-^大家有空可以試試。。。ps:不過~建議要拿【40W的喇叭 for 33uF】..還有就是音量【一開始】不要開太大。。。^-^

ps:後來問人。。。。。。及看視頻【這顆】叫做【濾坡電容】。。。
把12V的【正弦坡】直流電压。。。濾成【12V】【直線形狀的】直流電压。。。

========================================

ps:有點構造類似的 電腦電源板

good video(轉)初级资料[ATX電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xMTI3NDE2.html
[ATX電源]維修視頻教程[[[基本元件介紹]]]
拆解ATX
[1]高壓部分 [2]低壓部分
濾坡電容
**光電藕合器〈--〉穩定的電壓〈--〉一端高壓~一端低壓
開關變壓器〈--〉高壓變低壓〈--〉2個
電源訊號~控制芯片
**扼流圈--濾出[濾坡電容]里面的雜訊。。雜坡
整流橋--把[交流220V] 變成[直流300V]

**電源開關管 有3~例如LM1318那种

工作流程
220V--- 保險管--扼流圈--濾坡電容----整流橋---光電藕合器

楼主:
想到了。。。赤壁之戰。。。死了很多人。。。
然後 【用草席】。。。。》《

還有跟抽【雪茄】與香煙一樣。。點了就會燒起來了。。。可以。。。
哈哈哈^-^

网友A:
這一看就是雜牌軍做的,連基本功都不會,才會這樣.....大大是不是 VE?T 的 ; 還有阿!要玩就玩大一點, 像我都拿幾百顆,串並串並的接再一起,做什麼呢?   有看過鞭炮吧 ,是的 ,把它們 接成 像鞭炮一樣,長長一串,就給它點火(通電啦) ,聲音讚啦! 看到S大好像要結婚了,真想做一個給他, 慶祝!慶祝!   ,還有啊! 它也是很有用的東西 ,有當過兵的都知道有"沙盤推演"這名詞吧, 沙盤 這東西有大有小, 小弟不材,只做大的,有數公尺*十幾公尺的, 沙盤,這麼大的,當然是高級用的,舉凡國XX部用,三軍聯訓用的,總要聲光效果要好,臨場感要實際,所以啦! 它的爆破,它的摧毀點'目標點,我都在泥沙土底下,給它埋入各種不同規格的電容器 ,甚至連煙幕也是用電容器(就讓它小炸),噴火的當然也是有的(這個要小改一下) ,總攻擊更是壯觀 ,有參觀過的長官,都說嚇到了 ,因為 泥土'沙子會 炸噴到他們身上.臭煙味也夠   ;最後當然是滿意了, 受訓單位加分不少,記得第一次做給海陸的,海陸的將軍就說你喜歡墾丁嗎? 喜歡就留下來 ,誰喜歡啊!熱死了......以上大大不要誤會了,以為我當兵很爽,其實也有被操過的,只是很短,因為啊! 都被其他軍種徵調去支援了 ,其實沙盤內還有許多玩具,例如遙控戰車'軍車'砲車等等 ,至於現在可能都用電子沙盤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現在兵堆就好像玩電動一樣
團級以上的都用投影機了, 只有旅級以下的還有兵棋台.
連級的就只有軍圖和戰鬥手板了. 不過兵種也有差,
不過目前是朝自動化的方向倒是滿明確的, 小的就參於過射擊自動化的設計
但研發成本低的驚人. 人家美國是幾億美金, 我們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网友:
炸成這樣n_011| ,都變形了n_040|
幸好沒被流彈波及n_061|

网友:
那種都是砲彈擊發後,退出的彈殼呀!!

以前電子實習時,大家都嘛在"實彈射擊"...

网友C:
報告!我也玩過電動沙盤,是真的用沙做的。
是當兵下基地時營長跑來找我去做的,下基地三個月做這個沙盤就混了一個半月,完全不用出操上課也不必早晚點名,真爽!

上頭有放水的河流與湖泊還有海洋上真實的波浪,山頭上還長滿的綠色植物。
有雙色 LED 來顯示敵我軍行進路線,這部份花掉我最多錢,全部的電路只花 2000 元用的全是大發拆船貨,電線沒花到錢是跟回收商要的。
要搞爆破時也有想到電解電容,但是想到時間不易控制又有戴奧辛的顧慮(一樣的腥臭味)而採用半截老鼠炮與鎳烙絲來達成任務。
因為是工兵部隊所以爆破是重頭戲,有炸橋、炸碉堡、炸戰車等等,搞的灰塵與沙石瀰漫更有一顆小石子炸到指揮官臉上,我人是躲在沙盤後面控制全部,營長見狀使眼色叫我不要再炸,我當成看不懂照炸不誤(辛苦做的哪能就此打住),很可惜花那麼多心血的沙盤只用一次。

演練結束時指揮官講話,說完沙盤很生動但戰術有待加強的話後營長臉色不悅但還是幫他拿到好分數,所以下完基地後又放了一周榮譽假。
所以說,當兵時懂點電子電路也是有好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看就是雜牌軍做的,連基本功都不會,才會這樣.....大大是不是 VE?T 的 ; 還有阿!要玩就玩大一點, 像我都拿幾百顆,串並串並的接再一起,做什麼呢?   有看過鞭炮吧 ,是的 ,把它們 接成 像鞭炮一樣,長長一串,就給 ...

沒完過電容當鞭炮耶~~~~都只有閃電容炸出來的那鋁殼....
不過~~你居然用來玩兵推~猛~~~~~

引用 网友C:
報告!我也玩過電動沙盤,是真的用沙做的。
是當兵下基地時營長跑來找我去做的,下基地三個月做這個沙盤就混了一個半月,完全不用出操上課也不必早晚點名,真爽!

上頭有放水的河流與湖泊還有海洋上真實的波浪,山頭上還長滿的綠 ...

說到下基地~~~我更爽~~~~不用早晚點名....因為~~~~被編入食勤兵...
然後我一個人身兼二職..黑邊的參二跟參三...
每天跑指揮部的作戰室與情報室就已經快無法當分身了..
早晚都在趕這2份職資料..整天就是躲在辦公室與指揮部...裡面的人都說~~~~
下基地~~除了放假看我跟他們出門口外~~~~幾乎看不到我..除了辦公室的人天天見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這些相片拍的真漂亮.好清晰喔!

网友:
我曾經火烤電容器...爆炸後有沖天炮的效果....笛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