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液晶螢幕維修實例(送來我這邊時已經脫光光了)

楼主(2010-06-09):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太利害居然查到是電容氧化
不拆下來看跟本不知道
筆記起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承認我是看到脫光光才跑進來的~~~~

网友:
請問板大  那一顆 F190低變壓線圈是不是網路沒有在賣  剛好客戶有一樣低問題 量接腳是有一顆開路了..
露天 板上都是直接賣一片P/I+  450- 況且 這一片跟ACER AL1714都是相同機版 但是 故障問題都不一樣 這一台是可以工作  就是沒有畫面 跟正常液晶一樣 沒輸入訊號以後 就會變橘燈 19V低高壓+電源真是難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承認我是看到脫光光才跑進來的~~~~

+1

順興大厲害喔! 如果是我AB測起來是高壓還是AD壞掉通常都去找一片殺肉來裝XD

燈箱太機車! 怎麼量都好的結果遽然是OZ960掛了! 果然備料不嫌多阿!

网友:
的確很硬
阿達不達的大電容掛點了~~
我沒有OZ960我一定查不出來啦~~
(有我也查不出來啦)哈哈哈

网友:
還是第一次看到OZ960壞掉的
看來事情沒有絕對
好硬的維修實例

网友C:
先死一顆變壓器,再來一顆PWM晶片.............還真難玩。
我可能要找好幾天吧!

變壓器或許會比較好修吧?接上重負載,看會不會掉電。

网友:
在維修時,有台直流電源供應器真的很方便..

現在價格也很便宜了..

很多電腦產品,現在都用外接電源了.. 而這正是一些故障的來源..

所以誠心建議,搞維修的最好備一台..

网友D:
真的很好奇這位高手是誰?

連OZ960都不會判斷好壞跟過壓或過流,電源供應器也不會交叉測試..

他平時是怎麼修液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死一顆變壓器,再來一顆PWM晶片.............還真難玩。
我可能要找好幾天吧!

變壓器或許會比較好修吧?接上重負載,看會不會掉電。

我偷偷告訴你~~~就是不會掉電才查的要死不活的....
我跟那位客戶都有在開機的時候送電測試電壓...連跳動都沒有..
根本不會去想到變壓器有問題..我還把那4顆小電容330UF拆下來測試都好的...
實在是變壓器無法啟動我的良品高壓版我就絕得太奇怪了...才又拆了一次檢查~~~
引用 网友D:
真的很好奇這位高手是誰?

連OZ960都不會判斷好壞跟過壓或過流,電源供應器也不會交叉測試..

他平時是怎麼修液晶呢?

這雙重故障...你交換變壓器測試~~~你還是會認為變壓器是好的....
除非有同樣的高壓版來比對測試.....而且~~~也沒有過壓或是過流...
因為~我的專用電源供應器..沒看到有電流異常的情形.....最高看到1A就保護..速度超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當你換上好的電源供應器,是否該將故障點放在高壓板上?何來雙重故障呢?

這一系列奇美的通病,外接電源供應器也算是其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當你換上好的變壓器,是否該將故障點放在高壓板上?何來雙重故障呢?

這一系列奇美的通病,外接電源供應器也算是其一吧....

對方有跟我說過~~~它有時可以正常點燈~~~約30分鐘左右....那你會認為高壓板壞了嗎???
那是來我這..都直接保護~~~~沒他說的那樣可以點30分鐘...所以我才會斷定高壓板壞..
要不然~~以正常人角度來思考...因該不會想到高壓板有問題...

网友:
OZ960 這種方式的 ~點燈設計 ~故障點 ~很難找 ~ 高壓板的變壓器 也是重點~
這種 ~AD 的 ~電容也很容易掛蛋

謝謝分享 ~

网友:
看照片版大的工作什麼工具都有好像萬能工程師...水電+電子+...通包了

网友:
"我拿了一塊好的高壓版下去測試...也是背光亮一下就滅了."
看到這句,直覺反應是變壓器掛了...
電容問題應該會查的到...時間早晚而已...
不過換作是我,應該會卡在OZ960G這顆而棄修吧...
因為打死不會去想到...

网友:
奇美此型19V變壓器故障率很高,會有不會掉壓的錯覺主要原因是數位電表來不及反應,使用指針式電表就可以看到表針會有瞬間擺動現象,對於突然掉壓的情形會比較好抓。

网友F:
看s大維修過程好精彩,可以問一下嗎?這台螢幕型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對不起...打錯字已修正,可能每人維修思路不同,

碰到這一系列奇美機種,第一就是用自己的電源供應器測試..

网友H:
想請問一下那裡有價格合理的 OZ960G.可購買......!!!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s大維修過程好精彩,可以問一下嗎?這台螢幕型號是?

我不知道型號~~~~已經被拆光了~~~也看不到...

引用 网友H:
想請問一下那裡有價格合理的 OZ960G.可購買......!!!

可見~~你平時沒有在收集~~~~~~~廢版~~~~~

网友:
這台很眼熟
記憶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ic995.com/shop/

價格太高囉,掏寶網 3~5 RMB....!!

网友J:
這台液晶好眼熟呀~
不過...變壓器常壞是正常的~
小弟建議S大開變壓器有更好的方式...
因為這種變壓器有兩種封裝方式
1.高週波
2.四邊螺絲固定
拆解高週波封殼的變壓器~先手持變壓器側面~再將變壓器另一邊的側面打在平板的地面~換邊再打一次~原則上一邊一次就開了~打在地上的時候要打平~讓受力點剛好在側面~原則上打開後就算有裂開都還可以原封裝回去~再點個快乾就OK了~
如果用鎚子敲容易造成擠壓使零件或電路板
因為常拆一些電動起子.對講機及筆電電池~跟變壓器都是這樣拆的~
當然...最好是打個兩次就開~不然...手會麻掉n_043|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這台液晶好眼熟呀~
不過...變壓器常壞是正常的~
小弟建議S大開變壓器有更好的方式...
因為這種變壓器有兩種封裝方式
1.高週波
2.四邊螺絲固定
拆解高週波封殼的變壓器~先手持變壓器側面~再將變壓器另一邊的側面打在 ...

果然如大大講的兩個側邊平均打一下,在用s大的鐵鎚+1字輕輕打一下就開了,第一次拆超容易的,受易良多

网友:
我承認我也是看到脫光光才進來的~~~~
奇美的怪病真的很多 看到此例才想到有一次幫客戶送修也是一樣問題 原廠通知修好(也是換了高壓)取件回來一樣不開 要換個變壓器才解決 應該是同樣的點掛了吧

网友K:
奇怪shunxing大大不是要脫光光拍照怎麼沒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奇怪shunxing大大不是要脫光光拍照怎麼沒看到

這麼想看~~~讓我就免費一張圖給你們看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网友:
回复 网友L:

第一次覺得.....把那根該死的過時SDRAM拿開

等等......那個鼠標是怎麼回事?  難不成Shunxing大想要選取記憶體...移動

网友M:
不知道痞酷網的尺度到哪邊,有誰要挑戰的?

不過這種2個以上的故障,如果沒有備品換,可真的會玩死人阿,尤其是死那個OZ960...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痞酷網的尺度到哪邊,有誰要挑戰的?

不過這種2個以上的故障,如果沒有備品換,可真的會玩死人阿,尤其是死那個OZ960...

W大不是說過~~~要把露點遮起來.....他才不會被罵.....
這圖存在這論壇一段時間了...有爬過舊文的都知道....
我可不敢放那種尺度會被罵的圖~~~

確實會玩死人~~我本來也想棄修的~~~他每次來的時候都說~~這都很軟的...
修到會讓你軟腳的~~~所以~~能修好~~就賺到一次寶貴經驗還有錢收~~~
沒修好~~~~就~~學學經驗~~~浪費時間~~就這樣~~~~.

网友:
這篇是我早期參考的文章,今天被我找到,貼出來給各位參考..

http://www.zhenfengdz.com/Article/Tv/28364.html

目前手上沒這一類型機子來做示範,要檢測pwm ic 時,必需確定

周邊元件都完好才不致於釀成大禍,當然手上有pwm ic 時,用替換法

也是一種方法..

网友(2010-10-10):
學習到了【換OZ960G】。。^-^

測量電容量只剩1半...難怪【19V輸出明明就很穩定】..但卻無法啟動螢幕..就覺得怪怪的...
好在我有用【專屬的電源供應器】去測試..不然還真不知道它在作怪.....

【1】
這種外接的【變壓器】故障。。我也遇到一次~
【2】【專屬的電源供應器】。。因為有 所以判別【機器】內部是否故障【零件短路】。。很快速
所以我也有買一台【專屬的電源供應器】^-^    搭配一個顯示器的接頭。。
快的話只要1分鐘~就可以【為所有的顯示器 提供電力與判別 機器內部零件is短路或開路】^-^

ps:興大的零件。。還蠻多的!!  連變壓器裏面的大【電解電容】也有庫存。。。
我的那位親戚。。。那時候遇到【機器不開機】。。沒零件於是也是棄修居多。。》《

网友(2010-11-21):
哇!!大大的雞絲頭真多....

网友:
這樣大家知道怎樣了吧

搞不定的維修品

聯絡順興大

效果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