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32吋液晶.上機十分鐘後熱當無背光

楼主(2010-06-09):
我有一台聯碩32吋液晶上機十分鐘後熱當無背光.請教各位大大是何原因.十分鐘後右方散熱片異常發燙.就無背光好像保護.一直查不出原因請教各位大大是那一部份有問題??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沒有背光的時候,高壓板上的電壓看有沒有缺(應該有缺),散熱片上的開關晶體(有可能也是共陰蕭特基),可以拆下來檢查看看。

也可能不是單純沒有背光,可能連整個總電源都沒了。

网友:
可以先把高壓區全部補焊過一次
有可能是假焊的關係

网友:
可以先檢查看看電源電路供應給高壓的電源是否正常(一般為24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告:只有背光部份沒電源輸出其他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已做過補焊動作了

网友:
若是確定供應背光部分電源消失,請檢查該處電源電路(圖一右下角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