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G-JW199A 黑底白刷

楼主(2010-06-09):
狀況:電源開關無作用,長時間使用畫面會變成黑底白刷狀,如菜瓜布刷跡象或螢幕全反白無畫面

找不到開關零件,剛好想到舊的光碟機中才有,趕快取下開關

拆開螢幕後面所有螺絲

翻到前面來將開關部分打開並將剛剛的開關換上

繼續打開螢幕內部拆開喇叭線

繼續打開螢幕內部拆開喇叭線

取下鐵框所有螺絲

注意!紅色處要取下不然鐵框會折斷

取下後之狀態

拔開紅色處之連接線,檢查並擦拭

最後裝回去所有零件,已測試連續開機並讓畫面顯示12小時,完工.

网友:
謝謝 分享 ~這種 PI  AD 的 `故障原因 很多種 ~...
按鍵的話 以前 ~我也是拆 光碟機~的  `
...按鍵粉便宜的 `現在都全換 `

网友:
所以這是按鍵壞掉而已媽

网友:
我覺得是屏線的問体比較大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這也太軟了吧....軟到癱在地上了...
開關壞換開關,
畫面黑底白刷狀...線擦一擦插回去就好了...
要是我手中所有的案子都這麼軟就好了...

网友:
說真的~~~我看不懂他說~~~他修了哪些東西.......
突然頭腦靈機一閃~~~阿~~~~原來是屏線接觸不良阿...

网友:
先修開關,再修屏線,軟的也很棒啊!
恭喜您完修囉!
主機板討論區提問那塊,不知道問題有沒有抓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呀!硬的只有開關換掉,因臨時找不到開關,前幾天拆過光碟機才想起裡面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還沒抓到問題,本來還可以上電,可能是有元件故障但元件沒有暴開一直抓不到,弄到最後電源不能開機,
測試開關電壓不足5V只有4.83V,如果有插上POWER不開機狀態右側附近MOSFET發燙,是不是跟電源IC有關呢?還是IO?
http://bbs.pigoo.com/thread-21300-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還換了一個電源開關,因弄好後才補拍所以已沒拍到焊接部分,專業名詞不會講,原來是「屏線接觸不良」又學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按鍵壞掉還有屏線接觸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還用了接點清潔劑噴一下

网友:
此型三合一因為大量使用穿板元件,未來也須注意錫裂情形,必要時可以補焊。

网友:
這各軟柿子還不錯吃喔
殺肉不花一毛錢就修好了~~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