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畫面偏藍 一點即滅 換燈管跑出亮線!

楼主(2010-06-09):
HANNS-G 畫面偏藍 一點即滅
 心想之前也遇過同樣的問題 換換燈管就OKㄌ
也是瀚宇彩晶的 應該是燈管的問題

拆開觀測無異樣:

更換燈管測試 確定是燈管壞掉:

滿心期待的全部拆開:

抓出元兇:

用無塵布清潔面板:

更換完燈管 點燈測試正常但是n_114|
跑出亮線n_103|

看來是沒救了
回想組裝過程中好像有去壓到最外層的面板
給網上各位朋友笑笑:on_080|
這件事也提醒我
面板部分真的要很小心
:on_144| 得賠一台中古的給客戶了
還以為撿到軟ㄉㄌ哀
還有這燈管真的很難換
是否可以請教大大有沒有更快ㄉ方法
還有順帶一提:on_108| 這亮線還有解決方法嗎?

网友:
個人的境界還沒到那...........
等到哪天有本事到那時會想起您的先例........

网友:
挖 ~拆面板 真的要小心 ~不然 `.................................

网友:
拆面板是最後一步,除非必要盡量避免動到,拆面板時轉折角度不可過大,次數不可過多,也不能過度施力。

网友:
拆面版一定要小心COF  COG不要折到不可拉到,拆下來後要讓它躺好

組回去時一定要再3確認有沒有壓到,家裡面不可能放一台手動BONDING機吧,壞了等於沒救了阿

楼主:
之前做的那一片 瀚宇的也是這樣的換法
還蠻順利的沒想到這一次卻..................
罪魁禍首應該是最外層面板附著的電路板往內ㄎ凹到n_098|
敲到內部塗佈的電路 當下還不以為意..........
下次若真要動到這邊可能要先將它外翻用膠帶先黏好n_108|
也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 小弟謹記在心

网友:
拆面板換燈管是有高度風險的與技術無關要看運氣如何。
要不是燈管弄壞幾支就是面板受損(指紋,灰塵,亮點,亮線甚至玻璃破裂...)

我也曾弄壞一片客戶的面板,換好2之燈管後壓入外框時不小心把面板玻璃壓破了 ,賠他一台二手的她還不要... 執意要同型號的機器,還沒解決!還很傷腦筋 對方說要告消保會... 我無奈真的找不到類似機種,我有誠心解決但對方太硬了。

之後我碰到要換燈管的Case 必先告知客戶,風險高一定要加價 ( 只保障我自己,免得做白工還要賠錢),若不小心弄壞不賠 (僅付回收費N200 ) 客戶點頭後我才願意維修換燈管(真的怕了)

不知各位大大有無類似經驗,又如何處理

网友:
若檢測最後是燈管NG,會告知對方有入塵、背光不均、漏光及損壞的風險,對方同意再修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亮線!你已經夠高竿了!別氣餒!

网友:
我第一次換燈管時的結果是花屏......
有些燈管很好換..像三隻鳥...螺絲鬆開一抽就出來
BENQ有些機型就很難換....要整個全部開拆...
再把燈管埋回去....
拆燈管真是很大的工程

网友B:
有看過我換燈管吧~~~有看到我都把面板放那邊嗎???
多準備幾支那紙圓桶會有用到這一天的時候~~~~~

說到這~~又一個保纖模快被我用完了~~~~又可以多一支來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看過我換燈管吧~~~有看到我都把面板放那邊嗎???
多準備幾支那紙圓桶會有用到這一天的時候~~~~~

說到這~~又一個保纖模快被我用完了~~~~又可以多一支來用了.. ...

 敢問大大您是說哪一篇可以貼分享嗎
爬文沒找到n_100|

結果是花$300回收客戶的液晶螢幕當備用拆料了n_146|
或許可以考慮把監視器裝雙螢幕:on_027|

网友:
關於亮線部分....檢查屏線接觸點看看

网友(2010-07-27):
垂直亮線 . 壓到DRIVER IC . 還有的救. 送給面板維修廠修. 兩條是 壓壞2顆IC .
他是 COG 的方式. 直接將IC 焊到玻璃上. 半透明狀 不好辨識.
拆背光要非常小心. 垂直上緣有8科IC 。

网友:
手邊剛好有一台機板跟樓主一樣的螢幕,機板看起來無異樣,也是點了大約四、五秒背燈就滅了。
雖然換過一片NB螢幕的燈管,但樓主應該是熟手都跑出現來,我這個電子都不懂的更不敢動燈管。

网友:
拆換燈管發生不可預知的風險會很高,這跟技術沒有一定的關西.
重要是作這工作一定要細心,不可心浮氣燥.
另一各重點是如樓上的大大所言:要事先告知客戶風險,取得維修同意權.
小弟我上個月也因為一台筆電事前沒溝通好,然後後又碰到奧客戶最後以新的筆電換他舊的筆電結案.嗚..虧大了!

网友:
感謝各位先進的提示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菜鳥又學到換燈管要特別注意

网友(2011-06-12):
這篇圖片失連,可否請你補圖?謝謝!

這篇圖片失連,可否請你補圖?謝謝!

网友:
拆燈管是容易,但是非得小心不可,面板容易被放在桌上
被自己拆下螺絲或異物給壓壞,所以我特別小心.
別灰心,有一次經驗,只會讓我們更小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OOWALE所謂的外翻用膠帶可否說的更明白一點,有一點不了解

网友:
看不到圖.怎不直接貼在論壇.用連結容易連不到.wish也無法備份

楼主:
網上大大真的不好意思
之前剛到這邊不會上傳所以用外部連結
現在想要補上圖片但...
重新編輯系統說已超過編輯的時間無法執行 請問該如何操作呢?
造成大家的困擾深感致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東大大您好:
因為拆面板時畫面圈選的電路板會往內凹
所以小弟經過那次後都習慣將它先固定黏貼至後方而已
 圖片失連真是抱歉  正在努力補圖中...

网友:
拆燈管真的要非常專心~~
一不小心..就會出現難以彌補的過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處理好
最後狂起來亂按按鈕
發現是
"-" 跟方向鍵"左"長按即可

网友:
拆燈管我連拆都不敢..今年去某一友聊天..朋友提到去年過年前.把4~5片故障的lcd清掉了..我說怎麼不先問我..留下來給我學拆燈管也好..好可惜啊月

网友:
我換燈管有換過數百台...剛開使有搞一兩台..現在是常常弄斷燈管...現在不會弄斷因為有治具補助安裝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什麼冶具輔助安裝呢?好奇中

网友(2011-10-30):
前輩~~是什麼治具輔助,很好奇說明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