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三星205bw變色

楼主(2010-06-09):
三星205bw變色請問有人遇到
電壓都正常,AD板驅動IC-GM5766

网友:
變什麼色呢?
如果是變紅那有可能是燈管壞了..

楼主:
燈管測試正常
白底變黑底其它顏色都顯示不正常
求源程序碼看是不是程式故障
bios888@yahoo.com.tw

网友:
顏色異常的狀況很多? 面板排線訊號板都有可能?
建議先用公板測一下較快。

网友:
感覺應該是程序的問題

楼主:
已找到源程序,我把25vf010拆下用專業型燒入器燒
但是出現燒入錯誤,放回AD版還是同一情況
IC燒入錯誤應該是不能用,是25vf010燒入不同嗎?

网友:
若是確定燒錄器有支援,也可能是該IC已經損壞無法正常寫入。

网友(2011-02-15):
有一次 是內定值跑了  去還原 就好了 工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