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42" 聯碩電視背光不亮維修

楼主(2010-06-09):
2週,收到不少聯碩的電視狀況不一能壞的地方真不少,不像一般廠牌故障可能都在相同部位(較多)...

舉個例,這台初判就是被光的問題! 主要是這類的高壓板較少見

面板是lc420wx7

這台剛收到時是無聲無影電源指示燈會亮,剛開始沒被光所以好壞都不清楚!

拆開看其高壓電路較一般高壓有些不同,左右各一小塊,分Master / Slave 兩塊電路類似

檢查後發現輸出 MOS 對地短路? 檢查其架構也有可能是 Control IC 短路燒了。

查過這IC BD9798 (超級貴的!) 手頭上沒此零件乾脆先懷疑是MOS燒了,用熱風吹下,不料把晶體拆壞一顆另一顆拆下量測正常

真倒楣

42" LCD TV

42" LCD TV

拆下的零件及拆壞的MOSFET

再找剛剛短路點去查,原短路點正常   所以說是IC掛了 ! 白白浪費一顆MOS(太不小心了) ? 只好透過管道一起買了數顆回來,便宜多了。

買回來的BD9897

裝上新元件,恢復正常作業中

网友:
謝謝您分享這麼寶貴的經驗。
可能MOS本身也有點燒毀了,以致於熱風槍拆下來,毀成這副德性。

网友:
這顆驅動IC怎麼跟光碟機的馬達驅動IC編號有點類似???

楼主:
是嗎? 這IC是ROHM的...

我知道很多光驅的 Motor IC 用 rohm 製的IC 一台光碟機有好多顆不一樣的motor drive IC

但這顆是 DC2AC Control IC ,光碟上好像用不到?

假若S大確定真的有,那我要去回收商找適當的光碟機來拆零件了,國內買的到這IC但很貴買不下手。
又不敢多買壓庫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嗎? 這IC是ROHM的...

我知道很多光驅的 Motor IC 用 rohm 製的IC 一台光碟機有好多顆不一樣的motor drive IC

但這顆是 DC2AC Control IC ,光碟上好像用不到?

假若S大確定真的有,那我要去回收商找適當的光碟機來拆 ...

我只說型號很像~~~差1號功能可不一樣阿~~~~

网友:
查的真快,馬上就鎖定目標
很快就解決了
恭喜完修阿
MOS主機板上面很多可以查查代用的,應該不用花錢~~

网友:
此種主/從高壓板似乎只有在LPL的面板上有見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2週,收到不少聯碩的電視狀況不一能壞的地方真不少,不像一般廠牌故障可能都在相同部位(較多)...

舉個例,這台初判就是被光的問題! 主要是這類的高壓板較少見

面板是lc420wx7

這台剛收到時是無聲無影電源指示燈會亮, ...

LG用的高壓是!!共振式的方式來點燈管!!
它的好處是比較省電!!
所以POWER就不用那麼大電流!!本來是(24V  12A)   就可以用24V  8A來點燈管!!
POWER就可以降低成本!!

另外一種是!!高壓直接110昇壓進去!!
這一種更是降低成本!!CMO用最多!!

但大大不簡單!!會用修的!!一般我是不會用修的!!
因為你可以用!!(auo)&(cmo)37~~42共振式的高壓來替代!!
且換新的會撐的比較久!!下面這一套就可以替代!!(cmo)42的高壓

還有另外一種(P+I)的電源!!也可以用在這類型的面板!!

還有一件要注意的!!燈管不可以用非共振式的替代!!會把燈管給燒了!!
之前有做過傻事!!熱機約4~6小時!!結果面板冒煙!!拆開後看到燈管頭溶掉的!!
因為電壓不同!!且燈管設計不一樣!!

回复 网友A:

狼大!!
其實不只LG!!
AUO  &  CMO  也都有這一類型的面板!!
且已經量產3~4年!!
從37~~42~~46~~52吋都有!!

其實說真的!!天下電路一大抄!!
記得!!早期有看到!!一些大廠!!買一些對手的東西!!回去拆!!
再改一改線路不可以一樣!!因為有專利的問題!!
但聽說是LG先做的!!是聽說

网友:
請問大大如何區分【共振式】和【非共振式】呢?
感謝回覆   3Q~

楼主:
阿彰大較有研究,我是一知半解? CCFL 沒問題,這所謂的共振式我也是頭次聽到的。

查過Panel datasheet 說這種高壓屬 EEFL ; (End-Cap Type External Electrode Fluorescent Lamp)

之前有見過但沒深入了解它,有空要好好研究和CCFL的差異了

网友:
碰過AUO最多42~46都有,但似乎新機都在1年半左右就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