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M2N-E缺SMD電阻 [已解決]

楼主(2010-06-09):
幾個月前, 小弟手殘在拆CPU風扇時. 不小心將ADP3186上方的SMD電阻打掉了5個, 因為缺了那5個電阻就無法開機.

所以請有這張版子的網兄們, 可否告知小弟那5個電阻的阻值.(在0歐姆電阻那一排的上方)

由於小弟的數位相機目前不在手邊,無法將損壞的地方拍下來上傳,還請各位見諒.  謝謝 !

网友:
給我~~~~他板子上面的編號
如 R10....
方便大家幫你找出數據

网友:
哈哈~~~我缺這塊~~~~
沒辦法修~~~~可以賣我唷~~~~
我有一快~~~~找不出原因~~~~
正想找1塊來比對數據~

楼主:
阿壹大, 感謝你 ! 我剛剛看了一下, 華碩並沒有將位置代碼(這麼說不知道對不對?)標示出來.

(其實我是看到阿壹大您的維修文, 才來發文的 )

小弟有個不情之請, 想請阿壹大將您的維修文第5張照片(其實就有拍到AD3186啦), 就AD3186周圍再拍一次.

然後再放大到可辨識的程度即可.

我這張版子也是買二手的, 如果真的修不好就賣給您好了, 再一次感謝您 !!

楼主:
剛剛找了一下, 終於找到之前所拍下來的照片.

麻煩各位幫小弟看一下. 謝謝 !

网友:
看了這圖後,感覺比沒圖還嚴重很多耶,
不只有電阻的問題,不曉得旁邊的線路有沒有被刮斷了?

楼主:
呵...呵...呵...小弟運氣還不錯, 沒將旁邊的線路刮斷.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

剛剛回來google了一下, 在國外的論壇找到我要的圖了.

感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
ㄏㄏ   恭喜你~~~我的要繼續奮鬥~~~

网友:
這樣也能讓你google到
果真是網路有無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