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N-3205 液晶電視開機時自動關機

楼主(2010-06-09):
父母親家裡有一台 N-3205 液晶電視開機後自行關掉,
研判故障直接購買新電視順便 A 回來練功,
等候新機來時無聊開機看看突然聽到一爆裂聲,
接著就有電子零件燒毀的味道傳出, 趕緊拔插頭.
後來拆開一看高壓電容 .27/250V 電容炸裂,
D965 電晶體缺角, 話說這 250V 的電容體積跟 50V 一樣,
懷疑這規格灌水..
拆了:
電源高壓二合一板

背面

替代 .27/400V 2顆改為 .047/250V + .47/250V, 2SD965 8顆全掛換新

線圈拆下測量要裝回去時候手滑了一下掉地上撿起一看變壓器缺角了(不停自責中)

拆下來的零件, 這個 .27/250V 的電容和 50V一樣, 令人懷疑規格有否灌水

不管先試著上機看看, 銀幕出現修好了,
但是不過三十秒背光變得很暗,
不敢繼續上電來此問各位,
這是缺角的高壓變壓器所造成的故障嗎?
不知道以把這個變壓器暫時拆掉來上電源測試?
還有這變壓器買得到嗎? 買不到可用代用品?
一連串問號..

网友:
磁性元件(電感、變壓器等)最忌重擊、摔落,因可能使內部產生細微縫隙,特性將完全改變,所以您可能要找顆同型的變壓器來測試看看。

楼主:
不死心繼續 google 到歪果仁有一樣的問題:
http://forum.eserviceinfo.com/vi ... der=asc&start=0
看他沒換藍色電容開機後又自行關閉, 心想我換上去的電容會不會又掛了?
拆開一量果然其中一棵已被打穿! 250V 不夠

黃色 .47K/250V 已經打穿成為 10K 的電阻, 改用日製 474K/400V 的國際牌電容

修理完成

网友:
林兄您把顯示器當成發燒音響玩了,不必使用補品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容用好點在哪都適用
那黃色電容是在平民補品店(川x)購買的,
您認識我嗎? 資料沒寫姓氏.

网友:
我是音樂大廳四行倉庫的小郭啦.

网友:
佩服,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在陌生的地方遇見熟人真是親切,
音樂大廳的阿遊也有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在陌生的地方遇見熟人真是親切,
音樂大廳的阿遊也有看到.

有人在叫我喔...

网友(2011-05-09):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這台好像都這樣..是不是設計不良n_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