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M2400E筆電一台拍賣1700元(已售出)

楼主(2010-06-09):
阿水你沒看錯......
我又弄到一台同機型的了
可惜上次那台已經賣你了

這台可以正常開機,但是抓不到光碟機
買去殺肉吧,主機板可拆過去ㄎㄎ
打報告看影片玩小遊戲等都可喔

記憶體384M
硬碟20G

記憶體368M-內建顯卡

記憶體368M-內建顯卡

外表有點刮傷

外表有點刮傷

网友A:
 ...啥...又在招換我了啊~~~
偷偷跟你說...上次那台我修好了...XD
換RAM和硬碟就OK了...
但感覺CPU有點空焊...有時不能開..但放鬆一下就好了(怎都被我遇到這問題啊)

不過R32倒是讓我很頭痛....從不開機搞到開機跑碼卡38 ←說我三八....
還在搞當中....

P.S最近買太多東西啦~~~看看站上有沒有大大須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又在招換我了啊~~~
偷偷跟你說...上次那台我修好了...XD
換RAM和硬碟就OK了...
但感覺CPU有點空焊...有時不能開..但放鬆一下就好了(怎都被我遇到這問題啊)

不過R32倒是讓我很頭痛....從不開機搞到 ...

....我也被說過......不過新的主機板卡納個碼不就代表已經過了嗎?????
你上次買的那台修好了就加減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被說過......不過新的主機板卡納個碼不就代表已經過了嗎?????
你上次買的那台修好了就加減用吧~~

這才是個頭痛問題...卡那個碼..但沒畫面...按鍵也沒反應~~
努力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學長又弄到板子,邀請阿水大您弄去玩玩。

可能是CPU空焊的問題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啥~~又要我玩啊~~
最近一直在用黑晶爐玩BGA,有空會PO上來...
雖然不知道做法正不正確...但植球成功率還不錯....
如果做法是OK的..那我想黑晶爐會開始大賣哦.....

但...現階段只到能植球...還要返修至板子上..又是另一個難題的開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啥~~又要我玩啊~~
最近一直在用黑晶爐玩BGA,有空會PO上來...
雖然不知道做法正不正確...但植球成功率還不錯....
如果做法是OK的..那我想黑晶爐會開始大賣哦.....

但...現階段只到能植球...還要返修至板子上..又是另 ...

M2400我會回焊北橋!!且要看燈號!!
POWER鍵旁有3個燈!!由左至右第2.3燈
當POWER按下去時!!看燈號如是不閃!!或閃一次都是不對的!!
不對時!!因該北橋虛焊機會有7~8成!!
如按下去時!!(2.3)燈號~同時閃2次!!代表北橋與CPU有動作了!!
此時你將會看到畫面!!記得看燈號!!

筆電維修可以參考燈號!!

网友:
引用 网友E:

M2400我會回焊北橋!!且要看燈號!!
POWER鍵旁有3個燈!!由左至右第2.3燈
當POWER按下去時!!看燈號如是不閃!!或閃一次都是不對的!!
不對時!!因該北橋虛焊機會有7~8成!!
如按下去時!!(2.3)燈號~同時閃2次!!代表北橋與 ...

感謝阿彰大~~又偷學您好多功夫啊!!
再順便問一下...我手中有一台HP的TC4200筆電
開機時電源燈會閃八下...就沒動作了...目前客人棄修中...
但想問一下是否有遇過這種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HP Compaq tc4200 平板電腦
說真的我沒修過!!
但絕對是台灣做的!!
品質是有的!!且是有鉛製程!!我會回焊北橋試試看!!
我不敢保證會好!!但有機會!!

楼主:
看了你們發表那麼多
好像我被協力廠商唬了
第一台賣給水大時
協力廠跟我說檢測是主機板問題
阿水現在說是硬碟和記憶體問題
我無言...

网友:
 拍謝啦~~那台的確主機板有問題...空焊.....
而硬碟和RAM是我換了才OK....
偶爾會因為空焊不開機(有電源無畫面)
但次數少之又少.....(只遇到一兩次.)

倒是那台R32讓我頭痛中~~練功的好東西...

网友:
華碩M2400E筆電一台拍賣2500元(含運費囉)
阿水你沒看錯......

路過。。。
支持一下店長。。
很想買。。但是咱最近花錢太兇。。。
而且 家裡已有筆電了。。。><

网友G:
我手中有一塊Fujitsu S6311泡水主機板,
阿水大要不要拿去玩看看?
因為筆電我不會修,所以我這塊板子就一直放著...

還有一台不開機的ASUS A3000...
想找看誰會修幫我修,修好拿來當Linux測試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手中有一塊Fujitsu S6311泡水主機板,
阿水大要不要拿去玩看看?
因為筆電我不會修,所以我這塊板子就一直放著...

還有一台不開機的ASUS A3000...
想找看誰會修幫我修,修好拿來當Linux測試機用... ...

真的嗎??
我怕玩壞耶~~那台還滿不錯的..又新...泡到水還真可惜...
我手邊沒風槍噴..不過倒是可以用無水酒精去洗看看(雖然很傷本)

A3000...前天幫公司修好一台客人不要的...算是誤打誤撞...
客人的筆電開機沒畫面...之前是開機不穩定..拿來修好幾次...修到最後乾脆不要了...
放公司放了一年...最近有空拿拆了後....居然..可以開機了...到現在還好好的n_081|

网友:
回复 网友H:

S6311又支援雙核...............
修好真的賺到了。
用黑晶爐慢慢烘乾。

楼主:
回复 网友I:

補了照片

參考看看吧

真的很缺電腦的可買去打報告吧

想殺價也可但要合理一點喔

PM給我

网友:
簡單的簡單,複雜的複雜,電子零件就是愛搞悶騷

网友:
 ...........
好誘人..............
負債中............
在下觀察許久,店長大手中真有不少好東西n_048|
重點是那價位.........不敗下去感覺很對不起自己....:on_019|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阿水CPU座 從新直球 ㄅ 阿門 通病之1  ASUS A系列   通病 VGA 北橋 CPU 常會有假悍現象
我最近在跟我師父 研究 過年的時候 論壇內 送過來給我修的那片W5F
一一沒完整筆記電腦 該修的 修了 還是不開機一一  ASUS 常會因為無安裝在好 缺零件 或是螺絲為所好 引起不開機 一!!
看到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又在招換我了啊~~~
偷偷跟你說...上次那台我修好了...XD
換RAM和硬碟就OK了...
但感覺CPU有點空焊...有時不能開..但放鬆一下就好了(怎都被我遇到這問題啊)

不過R32倒是讓我很頭痛....從不開機搞到 ...

 cpu空焊
水哥....燒吧n_076|
水哥....烤吧:on_076|
水哥....勇敢的搞下去吧:on_076|
店長那兒有備料:on_087|

网友:
現在開的好好的~~~等不能開再燒看看吧~~~:on_118|

楼主(2010-08-06):
降300元囉

2200元含運費

好啦自取1700元

要買要快喔~~~我要換工作了

大清倉

网友:
店長可以讓我先預訂一下嗎?我朋友剛好最近有想買,但要等晚上問過他後再跟您說可以嗎?
大約晚上十點,就可以上線回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恩等你喔
自取還是郵寄啊

网友:
店長抱歉了,我連絡到我朋友了,他家最近剛好發生了一些事,跟我說暫時不買了!
雖然我也很想自己留著,但是我另一半,不會讓我買,抱歉了店長。
東西就給有需要的人了。

PS:店長大大的價格,都讓人超想敗下去的n_071|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沒關係
作業系統測試完會砍掉喔~~~
只是測試硬體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K:

阿水 卡38 有3隻腳的小零件 掛ㄌ

网友:
只有光碟機讀不到剩下都正常是不是~~
如果是的話就留給我吧
自取~~

楼主:
回复 网友L:

剛剛測試囉
光碟機還是讀不到....
其他DRIVER都有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