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20吋液晶電視畫面不良(已解決)

楼主(2010-06-10):
請問各位先進.一台HeroSonic H20T聯碩20吋液晶電視接電視和DVD畫面不良.
請問維修方向在AD或T-CON?

网友:
個人認為可能是 T-CON

現有一台32"基本上顏色OK畫面正常,但仔細看感覺是亮度或對比太高尤其是人臉上的亮度太強!

調整過亮度和對比都無效,恢復工場設定則太亮。

換過一片新的板子結果也一樣,花錢無法處理 。

剩下T-CON還沒檢查,還在想辦法中...

這台20" 的面板是QDI的嗎?

网友:
感覺很像是油畫,查一下面板規格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QDI.是華映CLAA201VA07的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換 AD板上電容 試試看 檢測 電壓是否異常
有可能斷線

网友:
T-CON比較有可能

网友:
這台三年保嗎?
保內送原廠 看他們換什麼東西...
面板問題的話或許就換一塊良品

网友:
廠商沒這麼好,通常喊三年保固,面板只保一年。
若真的還在保固內真的要送原廠看看較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問過原廠.只保固一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過原廠.只保固一年.

面板組算整個 Set ,大部分廠商的定義不只是玻璃面板保固一年,連高壓板及T-CON也都算是面板。 (以我所知)
所以說...

网友:
這是華映面板..T-CON故障

网友:
跟我問題一樣
我剛買了塊VA902裝上去
才熱機一下 就這樣了

网友(2010-10-19):
從畫面及你另一篇問題http://bbs.pigoo.com/thread-23778-1-1.html
應是t-con 故障
GAMMA 參考電壓有異常(V4;V10;V11;V12異常)
AS09-G或週邊零件有損壞

請檢查AS09-G (DRIVER)前,
電阻分壓是否正常,
電壓是否遞減
相鄰電壓判斷應是相等或遞減

要修復此故障
需先使V4;V10;V11;V12正常

V4應為9.9左右
V10,V11,V12應大於2V,小於5.1V
5.1V >= V10 >= V11 >= V12 >= 2V

V1 至 V14 電壓呈遞減狀態

請參考我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23214-1-1.html

网友:
good  高手出招了  快try try

楼主:
換上AS09-G畫面已正常.

故障時之GAMMA電壓
VCOM1~5.3V
V1~11.4V
V2~9.9V
V3~9.9V
V4~10.8V
V5~9.9V
V6~7.6V
V7~7.6V
V8~5.1V
V9~5.1V
V10~7.5V
V11~9V
V12~11.1V
V13~2V
V14~0.9V

正常時之GAMMA電壓
VCOM1~5.98V
V1~12.11V
V2~11.91V
V3~10.2V
V4~9.53V
V5~9.06V
V6~7.84V
V7~7.84V
V8~5.35V
V9~5.35V
V10~4.13V
V11~3.67V
V12~2.99V
V13~1.28V
V14~1.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