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P DV9000 、ASUS M2C 花屏 補焊後正常了,無線網卡確出問題了

楼主(2010-06-10):
之前有一台 ASUS A6VA 也是花屏送修 花了四仟找一圓,結果三個月的保固才一到,筆電就開不起來了,按開關完全沒有反應
在這邊看了各位強者的維修案例,決定自己動手來修修看看

維修工具:
1.卡達853A 預熱台+熱風槍  2.免洗補焊劑  3.耐熱膠帶  4.筆電三合一診斷卡

維修過程:
診斷卡一插上 HP DV9000 的 MINI PCIE 插糟,一送電診斷卡就冒煙了,趕緊斷電把診斷卡拆下來,看一看診斷卡兩碼的右碼有燒痕
HP DV9000 目視外觀沒啥問題,也能正常進入到XP 桌面上(只是有花屏的問題)
卡達853A 溫度預熱 170、熱風槍 350 ,在顯示晶片上加負重 一枚 10 元硬幣、一枚 5 元硬幣,再注入免洗補焊劑加熱完後,就等主板降溫,降溫後就試機畫面變正常,花屏的問題解決了,試玩二小時後都正常,就把 ASUS M2C 也照此步驟做,花屏的問題也是解決了

ASUS M2C 花屏的問題解決了,其它功能使用也是正常
HP DV9000 花屏解決了,其它功能除了無線網卡抓不到,其它都正常
無線網卡 進入 XP 系統完全抓不到這個硬體,應該是 MINI PCIE 插糟 有問題
不知怎麼查 MINI PCIE 插糟是不是正常的(目前手邊沒有卡可以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HP的無線網卡會有獨立按鍵或組合鍵,
維修實例最好是圖文並重..
http://bbs.pigoo.com/thread-17869-1-1.html

网友:
請教大大 你熱風槍在晶片上熱了多少時間?

楼主:
大約十分鐘,在晶片上順時鐘轉圈圈
晶片周圍有先貼上耐熱膠帶,防止其它零件被吹掉

网友:
HP DV9000 預計一個月內應該就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