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1GX螢幕漸白

楼主(2010-06-10):
昨天早上醒來一打開螢幕來
一片白之中還隱約見到BenQ的字樣
然後漸漸變成全白
關機一陣子再開
依舊漸漸變白
請問是哪裡出了問題
煩請賜教...感謝

補圖
中間上面兩顆電容似乎突了...會是這原因嗎?還是還有其他原因?

网友:
那兩顆

科 科 先把那兩顆"嬰兒肥"的電容換掉八

网友A:
這個實例參考看看唷!希望對你維修有方向
http://bbs.pigoo.com/thread-2118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實例參考看看唷!希望對你維修有方向
http://bbs.pigoo.com/thread-21182-1-1.html

答案已經呼之欲出...查電源板上的...........!!

网友:
那兩顆電容換掉.然後一些地方補焊就可以完修了!

不錯喔.碰到簡單的!

如果想稱更久.最好把左邊470uF 6顆全換掉.右邊的2顆1000UF 10V 也換掉!

你這情況是把那兩顆膨脹的換掉就會修好了! 如果螢幕是自己的就把其他換掉!

如果是客戶的..... ~自己想!

楼主:
是我自己的
不過我是新手
並不會換電容
可能要找人幫忙
感謝諸位的告知

网友:
受益良多~~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會拆螢幕,
應該也要試著會換電容呀!
這不會很難的啦~

网友:
圖片雖是外部空間連結,但還是要注意圖片大小喔!
控制在800*600以內。

發白,AD電源不穩,有長高的電容先換掉。

楼主:
會拆螢幕是因為本板有人分享視頻
剛好看到有樣學樣來的
如果只是換電容
我也想自己去換
但需要時間去練習然後才換
很怕自己會搞砸

另外圖片已經改小了
感謝諸位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拆螢幕是因為本板有人分享視頻
剛好看到有樣學樣來的
如果只是換電容
我也想自己去換
但需要時間去練習然後才換
很怕自己會搞砸

另外圖片已經改小了
感謝諸位的建議 ...

萬事起頭難
螢幕都拆了 就試著換換看電容吧n_161|

网友:
LZ 別怕了,這種單層板上的電容是很容易換的,比多層板上的容易多了..

只要有烙鐵和錫,就可以了..

試著自己換一次,很簡單的..

网友:
加油吧
換電容是最基本也是最簡單的
試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