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 USB 不理隨身碟的方法

楼主(2010-06-10):
讓 USB 不理隨身碟的方法

有天朋友用MSN來問可不可以鎖掉USB隨身碟,但USB介面的鍵盤、滑鼠要能正常使用
使用此方前您的電腦已經有使用過 USB隨身碟,這樣在登錄檔內才能找到相關的機碼

1.【開始】→【執行】→輸入 regedit,按下「確定」叫出登錄檔
2.照下面的路徑找機碼
   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
   CurrentControlSet
   Services
   USBSTOR
3.右窗格的「Start」項目上按右鍵,選擇【修改】會跳出一個「編輯DWORD傳」的對話框
4.在「編輯DWORD值」的對話框中,把「數值資料」的「3」 改為「4」
                                  「底數」要設為「十六進位」
5.這兩個值確定修改後再按下〔確定〕

修改過以後在此電腦上插USB隨身碟時,電腦不會有任何反應
要回復能正常使用USB隨身碟的話,只要把「數值資料」改回「3」就可以了

网友:
謝謝啦!以後隨便讓別人插,就沒事啦!

网友(2011-03-26):
回复 楼主:

网友:
謝謝分享!剛好工作上用的到。

网友(2011-04-26):
好像不錯用n_097|感謝分享

网友:
防止病毒亂傳...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1-11-22):
感謝分享! ^_^

只是,數值是3跟4!如果不用16進位的話,用十進位,會有差異嗎?

网友:
嗯先收下,偷偷的去公司設定,這樣就沒人會亂差魯,感謝分享

网友:
實用的教學~~筆記中

网友:
我也來轉貼一個較簡單的方法,其實只要[關閉自動執行]既可以

如何設定  [關閉自動執行]
接下來的動作要小心進行,不要動到其他不相關的選項.

1.開始-->執行--> 輸入  gpedit.msc
2.出現 [群組原則]
3. 在左邊視窗中選擇  電腦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系統
4. 在右邊視窗中 --- 點兩下 [關閉自動播放]
5. 選 "已啟用"
6. 該視窗中間有 "停用自動播放" 可選 a) CDROM光碟機 或 b)所有磁碟機
  我是選擇所有磁碟機
7. 按  [套用]  後再按 [確定],  即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