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工牌飲水機用不到一年 漏電斷路器不定時跳脫[已解決]

楼主(2010-06-10):
晶工牌飲水機用不到一年 漏電斷路器不定時跳脫
 這陣子一直莫名其妙下方的漏電斷路器會自動跳開
再將斷路器回歸後又會不定時跳脫 從10幾分鐘到半天都有可能(不會送電就跳)
因房子是租的 初步懷疑是該插孔有漏電之餘
拉了一條專線(白扁線)給它用但狀況相同n_119|
請教各位大大有可能是?
上次拆開後各部零件"看起來都OK"
因為那時沒儀器可以量測
圖片晚點補上

网友:
那一顆應該是過電流保護器..........
未跳開前按它是不是軟軟的,有點像防空燒保護器(105度)一樣,作動後按才有感覺

是10A的嗎???
應該是它故障,我遇過它會時間性跳開,有時用一天也沒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工牌飲水機用不到一年 漏電斷路器不定時跳脫
 這陣子一直莫名其妙下方的漏電斷路器會自動跳開
再將斷路器回歸後又會不定時跳脫 從10幾分鐘到半天都有可能(不會送電就跳)
因房子是租的 初步懷疑是該插孔有 ...

拍個照片來看看吧~~~~
有電流表的話~最好測試一下...

网友:
電熱片應該已經壞啦所以6A或6.5A的負載保護器才會跳開
要換電熱片
保護器換為7A
(因為正常在煮水時電流約在6A--6.5A左右)

网友:
真巧!我前幾天剛好幫人家修一台跟你一樣的機種跟故障點

也是下方那個開關會不定時的跳開,檢查後,決定買一顆新的開關來換

安培數大一點點,更換後,使用到現在正常了。

楼主:
感謝大大
原來那叫過電流保護阿
今天剛好清出個空間可以擺這台飲水機
相機被槓了 只能用手機拍.........
過電流保護器6A 125/250Vac 50Vdc u:
感謝樓上大大 今天補貨順便找找有無相關零件

bigll大大 您說電熱片應該已經壞啦所以6A或6.5A的負載保護器才會跳開
要換電熱片n_020| 請問一下電熱片是哪一塊呢?

网友:
電熱片先慢點換(第二張圖就是不銹鋼圓型筒子下面就是電熱片)
電熱片可先檢查把薄片的金屬護罩取下看電熱片是否變色
通常我的做法是先換新的7A負載保護器
然後上電試機測電流(通常再6A以內)
因為這型我很少會碰到電熱片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紅色圈起來那就是
如有電流錶.勾錶量的話比較好斷定是否過電流.或過載保護器NG

网友:
電熱環用三用電表歐姆檔,可量出是否燒斷..

一般這類加熱環不容易壞,大多是因為熱,引起的接點不良.. 原因是由於這類 "加熱" 產品,接點不是用銲的,大多是用夾合的,所以也要檢查一下是有有鬆動而接觸不良..

另外在線路上有個溫度保險絲(用歐姆檔量應該是導通的),也可檢查一下..

不過我想可最可能的原因在於那保險開關..

楼主:
真是太感動各位大大相助了
小弟的那個伴兒
一直要我買一組新的
心想若花幾十塊錢可以搞定 何必多花一千多塊呢
 可能是一直沒時間換所以要我乾脆買新的
 希望今天保護開關換完就OK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換了一顆7A的保護開關
飲水機燒機測試正常
真是~~~~~就甘心ㄟ
但想請問原本是6A的保護開關 更換為7A的是否有安全上的疑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保護開關最好買一樣.怕您其他零件沒法撐到7A.過大如過載不跳脫會有安全上的疑慮n_086|

网友:
恭喜,省了 1000 多元..

其實這類用品,由於電路設計,有很多保護措施,保護開開只是其中之一,像你附圖熱缸上串聯的那兩個溫度開關及電路上的溫度保險絲,都有保護及限制的作用..

所以保護開關值不要差的太離譜差個 1 A,是沒關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原廠設計電熱片在加熱時所耗的電劉約6A左右
所以廠商就用6A的保護器裝上他們有的機器是裝6.5A
也因為都在臨界點所以都會跳開導致不過電
也有是電熱片不良導致保護器跳開
所以換上7A就OK
那如果還會跳除了電熱片不良
還有機板或者電熱片上二個溫度SW(復歸)故障也會
因為煮沸後不跳保溫

网友C:
原來保護開關也會故障,還以為是過電流引起的

想請問一個問題,就是開飲機的儲水桶的底部有裂痕(泠水透明部份)
我用「矽利康」做修補,這樣飲用上有安全上的顧慮嗎?(有少許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保護開關也會故障,還以為是過電流引起的

想請問一個問題,就是開飲機的儲水桶的底部有裂痕(泠水透明部份)
我用「矽利康」做修補,這樣飲用上有安全上的顧慮嗎?(有少許漏水) ...

副水箱換掉
不然拿水桶裝
副水箱用「矽利康」你喝水不會有怪味嗎 :L

网友D:
請問熱水桶此處漏水(紅色箭頭)有方法處理嗎??

有看過有人用塑剛土 ,是真的不會漏水
但這方法不敢用,怕出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問熱水桶此處漏水(紅色箭頭)有方法處理嗎??

有看過有人用塑剛土 ,是真的不會漏水
但這方法不敢用,怕出事

請問你在怕什麼?對健康有影響還是..

那種接縫會漏水的原因,有些沒用銲的,有的雖然有銲但用久了腐蝕之故..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用望鋼土,不過最好是不要用快速型的,至少要二小時以上的塑鋼土..

先用紗紙磨淨該處,再上塑鋼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問你在怕什麼?對健康有影響還是..

那種接縫會漏水的原因,有些沒用銲的,有的雖然有銲但用久了腐蝕之故..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用望鋼土,不過最好是不要用快速型的,至少要二小時以上的塑鋼土..

先用紗紙磨淨該處,再上塑鋼 ...

當然是怕對健康有影響

塑鋼土應該是化學成份吧,熱水應該會跟它有接觸,飲用後不知對健康是否有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當然是怕對健康有影響

塑鋼土應該是化學成份吧,熱水應該會跟它有接觸,飲用後不知對健康是否有影響..

其實塑鋼土對人健康的影響,可能依原料而定吧,不妨使用網路查一下,這方面的資料少之又少..

我是修 RO 設備的,RO 也常和三溫機搭配使用,以這個熱缸來說,成本至少400-600,換還是不換.. 不帶工錢..

個人覺得塑鋼土完全硬化後,AB劑充份混合作用,"應該" 是很穩定的,所以我不建議使用那種速乾型的,就是這種原因.. 像那種 30 分鐘型,很方便,但乾了後容易發霉、手摸上去感覺粉粉的.. 可怕..

反之,慢乾型乾了後,不會發霉,放在活性很強溶劑內也不易分解..

所以要用那種塑剛土,好壞就很分明了..

以前還可以買到 24 小時硬化型的,那種在處理水管、水塔都很合適,現在幾乎買不到了..

网友(2011-08-08):
回复 网友F:

請問電源開著時, 使用驗電起子測量加熱電熱片及上方整個內膽, 有電壓, 這樣是正常嗎 ?
還是是漏電 ? (有無加熱時都有電壓)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