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打屁]這樣的網路線接頭品質您接受嗎?

楼主(2010-06-10):
我不要刻意抹黑或汙名高雄市光X路那家數字二手店,真的品質越來越差,還記得葉老闆在時我在哪邊打過工,葉老闆對品質有一定的把關,但現在....

上次跑去買二手主機板沒仔細檢查,回家後才發現有電容凸起 ,這就算了這是我個人疏忽。

今天順路跑去買網路線,一米15元沒關係至少品質要有,結果勒(請看圖片)

我心冷了我不想再拿過去請他用到好,我真的深怕10米變成9米半

看來我最近別碰電腦比較好,運氣太好好到我都怕了。

网友:
這...頭也打的太爛了吧....一拉就掉了...感覺像是初學者做的...
如果是我們家師傅做這樣,鐵定被我打槍的...
不過...為啥要去買散線呢???
這些散線我們都是直接清給回收商說...

网友:
買把工具自己壓.
這種小東西的細節一般人會疏忽.
也表示該製作者不是很用心(還是說外行呢?)
我很少作頭,但是幾年前我就買一把放起來備用了,那時候買的真貴,一把要價好幾百大洋.
現在很便宜了!

网友:
網路接頭作成這樣,
是真的有點誇張了.

网友:
如果要穿線就要自己打頭,才能完成作業.
用心練習一下,打頭是很容易的工作.自己作,也好控制品質.

网友:
記的他們還沒搬到光華時,賣的東西真的是不錯.(東西好到會懷疑是X貨)
剛搬到光華時>>感覺是可以買到便宜倒店貨或呆料的店
建國路也開店後>>很實在的2手店

网友:
這個沒品質的東西~~
應該是沒有經驗的工讀生用的吧~~哈哈ㄏ

网友:
這個考證照應該會扣分吧
偶爾也看到網路公司的人員打出來也像這樣子

网友A:
我沒夾過...............
我做出來的可能會跟狗啃的一樣。

网友:
這種夾法被小的看到肯定是退貨  XD
皮根本沒吃到夾頭, 就像二樓說的, 隨便拉拉都會斷掉.

小的工作性質常需要製作網路接頭, 市售幾百塊的夾子也用過, 差的夾個兩三次就報銷,
後來狠下心來買亨龍(HANLONG)出的HT-200R那款 (要價一張小朋友再多一些), 耐用度就好很多, 專門壓網路頭的朋友買這支準沒錯.

回九樓s大, 剛開始小的夾網路頭也是有點狗啃, 其實掌握住要訣都能夾得很漂亮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真是一回生,二回熟。
家裡一堆夾好的網路線....................
也不用夾了,不過網路頭也真的很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沒夾過...............
我做出來的可能會跟狗啃的一樣。

不會的 沒做過至少第一次夾會很小心的看半天才夾下去 反而是太常夾的會比較粗心 (不是在說你啦 粗工大 別心虛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會的 沒做過至少第一次夾會很小心的看半天才夾下去 反而是太常夾的會比較粗心 (不是在說你啦 粗工大 別心虛嘿)

說的沒錯, 常夾下去用測線器檢查才發現針腳塞錯, 尤其是趕進度急著夾更容易出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會的 沒做過至少第一次夾會很小心的看半天才夾下去 反而是太常夾的會比較粗心 (不是在說你啦 粗工大 別心虛嘿)

 ....... .........
我第一次夾的時候很用心,當然會有失誤,只要不滿意就剪掉重新夾!反正我很多那種頭n_061|
當初為了拉一條線買了一整包的頭還有兩包護套:on_04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親戚來我家臨時缺一條網路線,我這邊只剩下2米不夠,所以跑去那家拿因為離家很近!!

回复 网友E:
小道消息,葉老闆現在人在大陸打拼,至於貨源咩..

回复 网友F:
夾好網路線不用怕沒接好,還有測試儀器可以測試,露X網拍很便宜的

線圖剛剛POST文後就重做了(只拍數據機這端,列一端親戚在用(客廳傳來網路斷了.. ))
技術不好,請多多見諒!!

网友:
....居然沒有夾下去....有沒有搞錯阿~~~我沒看到針插過線耶....
另外~~~你最後拍的這張~~~~網路接頭~~~前面不是鍍金的...
不怕網路斷斷續續的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真是一回生,二回熟。
家裡一堆夾好的網路線....................
也不用夾了,不過網路頭也真的很貴。

老大...網路RJ-45頭(俗稱水晶頭)有很貴嗎???
一包100顆100元(別買一包100顆60元的)
一顆1塊錢,夾爛10顆也不過10元...
夾壞50顆,50元...還不夠買一包菸說...

測線器一般只是要看有沒有通的話...150的就用的嚇嚇叫了...
除非你還要測線長或斷線點,那就去買Fluke...很貴...但是超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大...網路RJ-45頭(俗稱水晶頭)有很貴嗎???
一包100顆100元(別買一包100顆60元的)
一顆1塊錢,夾爛10顆也不過10元...
夾壞50顆,50元...還不夠買一包菸說...

測線器一般只是要看有沒有通的話...1 ...

怎摸~~我買到的都是1包100顆250元的.....鍍金加3支腳的特別貴嗎???

网友G:
100顆250元...你去哪買的啊???
線反而差異比較大...
我試過普通便宜品牌CAT5e和AMP的線,用一顆1元的頭和用1顆2元號稱超低阻抗的頭,
一樣打50米下去測,同樣的線不同的頭,測出來的db值,不會差超過2db,
可是不同的線,一樣的頭....只能說xx比雞腿,一個天,一個地...AMP就是屌...

補充一下,不要迷信CAT6有多好用,品質差的CAT6,相同價格,不如買好一點的CAT5e...
曾經做過台北某國際性賽事超大工程,網路線用的是不知品牌的CAT6(雖然外箱寫的是名牌品,查驗用...),
和我家的AMP CAT5e相比...xx比豬腳咧...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0顆250元...你去哪買的啊???
線反而差異比較大...
我試過普通便宜品牌CAT5e和AMP的線,用一顆1元的頭和用1顆2元號稱超低阻抗的頭,
一樣打50米下去測,同樣的線不同的頭,測出來的db值,不會差超過2db,
可是不同的線,一 ...

比豬腳...我現在~~~都直接剪線來看..看銅的切面亮度與品質...
全銅的~~切面亮度又好~~就算不好~~我也會買回去用~~~畢竟~~比那便宜的鋁線濫貨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包100顆100元(別買一包100顆60元的)
一顆1塊錢,夾爛10顆也不過10元...
夾壞50顆,50元...還不夠買一包菸說

還有100個100元的 當然不怕夾壞 我是至少用1包250的3叉頭 比較保險 至少不要一年內就給我怪怪的..
記得以前RJ-45剛出來時 一個頭要15元 一箱305m的線要5-6000多(IBM or AMP)
當時真的沒有勇氣不用心夾 夾錯一個頭至少15元 還要考慮多夾幾次線就不夠長了(因為線成本太高 不敢多留太長 儘量剛好多一點就好)
幾年前曾做過某國中要求可以用就好的線 他要求2排不相連的教室 (後來線拉出來 總長度89m 還在100m內)空中架上一條 當時儘量保持在走廊內
只在建築沒有相連的部份 在空中拉鐵絲承載拉力(這段長約7-8m) 做好後只可以連上10MB 單工 我建議他中間加個hob做中繼 以免太長造成信號問題
他打死不同意 說他申請只有這個線的錢 寧可這樣10m單工他也要將就用 真是夠了 他還是該校的輔導主任

网友:
一顆1元的很好用了啦!
只要頭打的好,用個3,4年沒問題啦!
不要用100顆60元那種,一年半左右腳就氧化光了....
以前那時候的線真的是天價...誰敢浪費不被老闆K死才怪....
線渣,散線通通都還要收回去公司,做成短線賣...
不過我用過最好的線不是AMP,是日本來的,不知道品牌,
戶外型CAT6,黑色的,做上述台北某國際賽事工程時精密計時用的線,
最神奇的,一般CAT6線中間都有塑膠分隔條,所以打頭會卡到不好打,
日本的戶外型CAT6中間沒有塑膠分隔條耶...
長的和CAT5e一樣,只是外皮是黑色的,線上邊標示是CAT6...
而且傳輸效果超級好...
那時線拉好有拿db表下去測,100米,訊號衰退不到10%....印象超深刻....
超想試看看超拉到150米不知道還可不可以用...
可惜日本人做事超確實,米數算的超精準,線都沒有多,不然好想拿回家用說...

楼主:
回复 网友H:

重做好的RJ45接頭因為使用視訊拍攝當亮度不足它會自動調光,所以看起來怪怪的。
我再補一張RJ45接頭上來,這個接頭買很多年了,當初買了100顆吧,一買回來整包打開灌了WD40封存,想到時才拿出來用!(只是用起來很油 )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鍍金的,當初想學接網路線就買了。

网友A:
啥?有那麼便宜的啊!之前有聽同學說過....一顆好像要6、7塊錢,自己也有去看過。
竟然有那麼便宜的啊!

網路線測試器......自己沒有,都拿電錶自己量....
有到電路圖,但還要洗板子,用萬用板不好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有那麼便宜的啊!之前有聽同學說過....一顆好像要6、7塊錢,自己也有去看過。
竟然有那麼便宜的啊!

網路線測試器......自己沒有,都拿電錶自己量....
有到電路圖,但還要洗板子,用萬用板不好拉。 ...

那是零售包吧.....一包10顆的那種~~幾乎都好幾倍價錢再賣的
我們拿貨的都是大量的~~~~但因為用的品質比較好~~~對客戶端的收費也比較高~~~
也比較有利潤~~這樣工程做起來~~~才好收錢至少裝好之後~~用了好幾年客戶也才不會唉唉叫..

网友:
這個也不知道怎麼說,
沒用過散裝的,所以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而且AMP雖是一線廠,但不是最高階的,
公司里還有兩三箱AMP-CAT6的,也有AVAYA的,
很多人都容易被CAT6給矇了,
如果在SWITCH端跑不上,那CAT6和CAT5E是沒太大差別的,
前陣子還有個人住家,竟然說他有朋友說CAT6的比較好,線和CAT5E的一樣粗
但是效能比較好,聽完就請他找朋友去用,連作都沒想去作,
一聽就知道不知道用那種奇怪牌子的線,反正有印CAT6就爽
至於若有人真的在意品質的話,不管用那個牌子SPE的線一定比較好的

网友:
AVAYA線很讚...但是價格不讚...
個人覺得比AMP好用,不過大多數客戶還是會指名AMP...
真的,線用的再好,設備端跑不上去都是白搭,
10/100M port 拉CAT5e和拉CAT6有什麼差異?
說了很多人還是會選擇CAT6...
錢多沒地方花就讓他們去花吧...
太多人迷信這些"標示"了...
反正他們愛用就讓他們去用吧...

當然以設備端來說,大品牌有大品牌的價值,(雖然大品牌不見得都好)
至少有一定水準以上,起碼口碑都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我只有遇到D-Link和華為的設備會搖頭,
其他好像都還好...

网友:
這個RJ-45的頭做的真是有夠爛的 連我們系上的同學做得都比這個好十倍 ,像這種東西我們都是自己做的,要是跑去買這種東西鐵定會被老師狗干一頓
其實這種東西很多種價錢,最便宜的是那種一顆二元的,但那種的是電話用接頭,雖然看起來很像是網路用的,但實際上卻不是哦!
主要是要看前端的尖角有幾根,我上面提到的是二根的那種,而各位所提到的價位若是在三元一顆以上的那種都是要看材質及品質的哦!

网友:
灌WD40, WD40不是有腐蝕性,不怕塑膠爛掉n_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