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a1200筆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10):
故障情況開機無畫面
這台是一位朋友的筆電,因為放置的地方小,
沒空間外接螢幕,不然這螢幕也已經受損了
開機無畫面,外接螢幕顯示正常,用手電筒照有看到畫面
判定背光不亮

開始拆了...

面板分離

面板部份

到網拍買了燈管、高壓板和轉接頭(硬碟用)

果然就有背光了,但好景不常...
過了30分鐘...又沒背光了...高壓板掛了

只好再買一片高壓板了.....
****************************
還有這台電腦會熱當,開機時在bios時風扇轉速正常
但一過bios畫面,就不轉了,到溫度很高的時候還是不轉
看風扇是吃5v的,直接從板子上拉一修5v的解決熱當問題
(如果要我修,我也不會,也只會偷吃部)

先外接螢幕把系統先灌好...安裝過程無拍照
不管我怎麼灌,他就是不定時當,這次不是熱當了
灌了好幾次,都一直當
仔細聽才聽到硬碟喀達喀達的敲盤聲
原來硬碟也掛了。
因為光碟機也早就壞了,所以整個安裝過程非常麻煩
只好又上網網拍去找了
******************************************
終於全部的東西都齊了,開始處理背光

試機了3個小時,終於完修了
也不會當了

NG的零件

光碟機疉疉樂..

後敘:
這台足足修了一個多月,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等零件
故障真的是超多的,換這麼多的零件真的是有點不划算
但,因為是好朋友,說修好要給小朋友用的,
這樣應該也算是花小錢讓他恢復正常,
螢幕能撐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A:
那LCD變這樣不會有種醋酸的味道嗎??
看來修成這樣花的錢應該不少吧...不過能修好總是好事~~~

网友:
面板.....那種模樣不知道是怎樣造成的?
幾個星期前,系上一位老師抱了兩台舊筆電,請我幫她整理,一台P3,一台P4,P4那台的面板,就像這台一樣,皺皺的,只是那台因為溫度高,CPU座已經空焊了,原本還能開機,後來完全開不了。
P3的則是鍵盤有問題,會卡鍵,好像某個鍵一直按著。

网友:
換這樣應該不算小錢吧
換面板應該可以不用動到c殼
感覺快整台拆完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面板.....那種模樣不知道是怎樣造成的?

那是因為早期偏光片的缺點!!
偏光!!有分上偏光  &  下偏光!!用久了會變質!!
現在的都有改良過了!!不會有這個問題(也有可能沒機會用這麼久PANEL就壞了)
有一點像早期汽車玻璃貼的隔熱紙!!過了6~7年會變質!!產生奏摺!!
還有像TEKTRONIX   TDS  220示波器
它的面板是~~液晶~~的!!時間到就會變質看不清!!
一般更換偏光片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面板.....那種模樣不知道是怎樣造成的?

那是因為早期偏光片的缺點!!
偏光!!有分上偏光  &  下偏光!!用久了會變質!!
現在的都有改良過了!!不會有這個問題(也有可能沒機會用這麼久PANEL就壞了)
有一點像早期汽車玻璃 ...

原來是這樣啊~~我手中也有一台早期的P3筆電也是同樣問題..
最後只好把LCD拆了當桌機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這樣啊~~我手中也有一台早期的P3筆電也是同樣問題..
最後只好把LCD拆了當桌機使用~~~

P4以前的機種都會.....尤其是曬過太陽超過3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LCD變這樣不會有種醋酸的味道嗎??
看來修成這樣花的錢應該不少吧...不過能修好總是好事~~~

還好,沒有那種醋酸的味道,但有啤酒的味道..(我正在喝)
東西都是網拍二手的總花費約2張小朋友(運費也佔了一部份)

*****************************************************************
引用 网友B:
面板.....那種模樣不知道是怎樣造成的?

那是因為早期偏光片的缺點!!
偏光!!有分上偏光  &  下偏光!!用久了會變質!!
現在的都有改良過了!!不會有這個問題(也有可能沒機會用這麼久PANEL就壞了)
有一點像早期汽車玻璃 ...

原來是這個原因,家裡另一台老筆電也是這樣,摸起來好像是在表面上,
才會誤以為是螢幕快壞了

**************************************************************************
引用 网友D:

P4以前的機種都會.....尤其是曬過太陽超過3天的....

這台沒曬太陽,到是八八水災好像有波及到

网友:
壞真多的筆電阿.到是修過光碟機壞了之後常當機的筆電.一打開光碟機.再推回去就一直跑光碟.拆了就好了.
恭喜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