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國際牌冰箱不冷維修參考!

楼主(2010-06-10):
國際牌冰箱不冷維修參考!
客述問題:不冷
經檢查壓縮機會發燙但是沒有運轉,拆下啟動器看看是否有故障,搖一搖沒有聲音一般會認為是良品,誤判為壓縮機故障,但是該案例確定是啟動器故障!
請看圖說故事!

网友A:
是否有先因接觸不良,再通電高熱熱熔壞的可能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先因接觸不良,再通電高熱熱熔壞的可能性嗎?

是有可能!

网友B:
魯大.這台是老古董了喔~老古董都被您救活了.新冰箱誰去買阿n_079|
又學到一招.

网友:
快20年的冰箱又修好一台

网友:
是騾是馬~拖出去溜溜~便知輸贏!

偵測問題,
鎖定方向,
直接帶入全新材料測運轉,=馬上見真章。
這是最快速,最準確的方法。
恭喜您!又完成了一件Case。
================================
東X,這下真的是無死楣歹耶囉!
今日下午出一台RE到新店,
客約12:00~15:00,結果等到17:10還等不到人,
東X的廠務電話,沒有一隻打得通,
政X爛~手機無法連繫,
業務手機也打不通,
被客戶罵到臭頭→東X又一次擺爛,我帶受其罪。
真到了改朝換代~無政府狀態~王爺放散兵囉!
還是你行→雞蛋不要放同一籃裡~卡穩當。不然這下你可會挫哩等!
盡靠盡誤→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豬高死豬母。
這是目前新莊廠務的最佳寫照,人人自危~無心上班~哀聲嘆氣~終日惶惶。

网友:
全省只剩一個安全過關=証X爛,其他通通飲恨鬱卒在心中。

目前統計結果,
全省W體系中,只有X火爛一人安全過關=可領到退休金。

其餘的老鳥中→阿潮~川仔~阿樹~張x宏~陳X平....全部中箭落馬~飲恨鬱卒在心中。

今日是老外來台的簽約日,

明日該有重大新聞會發佈,

就騎驢看戲本~走著瞧吧!

據路邊消息來源→新接手的花X科技公司,趨向全部業務不留,服務也不留。

以前最穩當,作飯坑中吃飯的這群人,現在卻變成中老年失業的一群可憐人。

真是風水輪流轉→30年河東,30年河西,誰也沒想到如此大大的公司會落得如此收場。

网友C:
這冰箱經過魯大的巧手,
果然就正常運作了。
一般電器行應該會說壓縮機壞了,換一台新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冰箱經過魯大的巧手,
果然就正常運作了。
一般電器行應該會說壓縮機壞了,換一台新的吧

一般的電器行有在幫客戶修冰箱的...都知道會先把那顆換掉.....
這東西~~用久了會自然損毀~~~若長時間大電流~~~也會把它炸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魯大.這台是老古董了喔~老古董都被您救活了.新冰箱誰去買阿n_079|
又學到一招.

老客戶不修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電器行有在幫客戶修冰箱的...都知道會先把那顆換掉.....
這東西~~用久了會自然損毀~~~若長時間大電流~~~也會把它炸碎

老舊零件沒有炸碎我也覺得驚訝!

网友:
壓縮機過載保護器.除濕機也常有的通病.冷凍材料有賣

网友:
我還沒遇過壞掉的啟動器裡面沒碎的

网友:
原來是這樣喔今天又多學到一招了
想不到並不是壓縮機壞掉喔

网友E:
奇怪了......
這台冰箱怎麼那麼眼熟~~
還記得今年過年
回下崙的家
原本的老冰箱
終於壞了
所以換了一台新的
這台怎麼那麼像那台老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了......
這台冰箱怎麼那麼眼熟~~
還記得今年過年
回下崙的家
原本的老冰箱
終於壞了
所以換了一台新的
這台怎麼那麼像那台老冰箱

我這台冰箱住在溪口,
口湖下崙還算常去!

网友:
這牌子很耐超ㄛ~

网友(2010-07-21):
真好..又學到一招..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