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哪有賣 PolyView V396 L型燈管

楼主(2010-06-10):
罕見的L型燈管
不知道誰那邊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般19吋的燈管就可以了!!分別放於上.下方就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彰大 ~ 我看對岸也是這樣搞 ~ 但是固定方面 ~該如固定 ~想說 ~
這種 PI 都是 ~很難 修 ~如果懶惰 ~應該可以改成 一般燈管 用一般的 高壓點亮

网友:
我有燈管  彰化ㄉ話歡迎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