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4P800-VM 8X 4X顯卡問題

楼主(2010-06-11):
今天測試了一天本來都好好主版,突然藍天白雲!顯示:顯示卡檔案錯誤!!
重開機以後就沒辦法在開機了...
顯示卡型號:A9250還有FX5700
主機板型號:P4P800-VM
顯卡拔除使用內建顯卡就可以正常使用電腦..
本來懷疑是AGP插槽接觸不良引起,
先用了起子刮了兩下在用金屬活化劑清除..
結果還是失敗,無法開啟電腦!除錯卡停在D2D3(鑫帝的)搜尋了一下都找不到相關的
再換FX5700 失敗.. Xabre..A9200 統統失敗..都停在相同錯誤代碼,(有在別台電腦測試這些顯卡都是可正常使用的)
不死心又換了舊款的4x AGP..分別是:麗台GeForce2 MX跟華碩V7100..
奇怪事情發生了,這兩塊就可以正常開機了

想了一下似乎只要是8X顯卡就沒辦法開機停留在D2D3代碼..
4X顯卡就可以正常動作了

百思不得其解..,會是什麼原因呢!可否請高手指點一下維修方向

後來又拆了別台的電源供應器350W 測試! 還是一樣

主機板

換過的顯示卡

楼主:
自己帖子自己回
愈想愈不對,後來找到了AGP定義圖下去測量電壓..
3.3V跟5V都正常,顯示卡也有找到電壓,那怎會不工作呢?

後來斷電拔除了水銀電池清除了bios..
上電在插回去顯卡,一切正常!
原來都是bios在搞鬼害我找了那麼久資料

APG腳位定義:

http://www.interfacebus.com/Design_AGP_Pinout.html

网友:
真是用心,自己想到解決的方法.

网友:
很值得參考的一帖
好像bios會造成的故障原因都很奇怪

网友:
一一是要跟新BOIS還是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沒說你的問題點  光是更新BIOS無用阿一一
外接顯卡 都無動作界要檢測AGP 控管的MOS管 是否異常或是北橋晶片 掛點了

楼主:
嗯..,不太會查線路的說!本來也想要找AGP的mos管..,但是真的找不到在哪裡

應該不太會是北橋掛點吧,因為4x顯卡統統正常,就只有8x顯卡不能夠使用(內建顯示也正

常) 滿怕他再度故障,如果可以麻煩大大指點那一根mos管在哪裡。謝謝

我只是把電池電壓放掉,然後他就正常了!也沒更新Bios..不知道為什麼。

話說最近別台電腦也很愛作怪,三不五時重開機!結果是reset開關短路

還有一台939腳位造成折版,短路到機殼也三不五時重開機 .....電腦用久了怪問題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