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X912 開機即滅(這元件有人見過嗎?)

楼主(2010-06-11):
話說朋友拿來一台優派VX912來給我修,經過檢查之後,確定下圖

的這二個元件短路擊穿,但問了幾家電子材料行,都說沒有賣這個

上面的英文也標的很模糊,我用力的看,應該是寫DKOH四字,請

問各位大大,有人知道這三極管去哪裡買嗎?還有它上面到底寫的

英文字是什麼,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看到上面的焊油,先洗乾淨,再看看會比較清楚。

BJT電晶體。找了一下,狼大之前有分析實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231

网友:
DK(2SC4672)可以代用的SMD電晶體
2SC4521
2SC4409
2SD1623
DG(2SD1624)

网友:
公版高壓板上也會有這顆晶體,不過這顆會壞正面的0.15uF也要檢查及更換,不然再壞機率很高。

楼主:
感謝狼大的指點,感謝!

网友:
很多主機板都有這顆喔
在壞掉的硬碟板子上也有看過
拍賣也有

那焊油看起來真恐怖
是相機太好才拍的這麼清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