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七盟ST350BKV維修

楼主(2010-06-11):
這是同事家的上網機POWER,症狀為按開機鍵光碟機有過電,主機板沒反應,以交換測試法抓到POWER掛了,所以拆POWER送小弟處理

空載上電測各點輸出電壓正常,研判應該是電容掛了導致一加負荷就掉電,拆開後1000U/16V跟470U/16V彭龜,從廢板拆2顆外觀正常的換上,插主機板測試可正常使用後交件

上電容表測1000U剩3U,470U剩52U

為何不換新品電容,因為業主連電容也想凹小弟,再加上業主不是年輕貌美性感火辣的美眉而是年過40沒結婚的歐吉桑,所以不想放太多感情

外觀

外觀

紅圈內為禍首

紅圈內為禍首

1000U剩3U

1000U剩3U

470U剩52U

470U剩52U

网友:
恭喜修復.但只修power怎麼報修價.既然是歐吉桑.那收個涼水錢.600好了n_136|

楼主:
小弟都做不收錢的人情工作,所以修理品質以感情計算

网友:
嗯!真的有時候很多人情事故,跟本就收不了錢!
但是有時候隨便用一用,過沒多久,又壞掉,
還是會被人家講話!所以我不管怎樣,我都是換新的,
頂多不收工錢,但是零件費還是要收!
不過還是恭喜大大又修好一個POWER囉!

网友:
我也修過3顆,都是1000UUF,470UF爆漿造成不開機OR不穩定

网友:
收不收錢阿~~交情不好根本就不想幫他修
交情好的看心情~~不過零件費當然是要算一下了
有時想'想幫人的這個人犧牲的比要幫的人多太多了~~好像需要幫忙的人說話比較大聲

就有點像借人錢的那個人~~要錢的時候借錢的人還比你兇或比你強勢...................

网友A:
恭喜您完修,在遇到七盟的問題都雷同,可能是設計上的問題吧。

有沒有交情都要收錢的啊!
開車去買零件要油錢,維修時要電費、工具、材料、工時、還有無形的技術知識投資都要錢啊!
不管是不是好朋友,也不能餓著肚子做白工啊!

有些人啊不想付錢就想要別人替他免費服務,卻又不敢明講,就說:你要幫我修好!錢我不會付給你的。
沒勇氣直說,卻是虛張聲勢一番,唉!這是什麼的什麼的嘛!

楼主:
沒辦法,每天要見面的同事再加上業務有接觸,不過小弟有先聲明,要這樣子貪小便宜後果自負,小弟只負責鋼修好時可以用,保固期10分鐘

网友:
也好啦!投資一些人際關係,記得改天要再加倍回收哦!

网友B:
當心碰到 "有功無賞,打破要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心碰到 "有功無賞,打破要賠"...............!!

所以要事先說清楚,修壞了不負責,而且小弟只接一旦修不好,業主就會丟掉舊機換新機的工作

网友:
您的運氣真好,換了兩顆電容就修復。我也有同樣的情況POWER SUPPLY三顆,換電容後還是一樣會斷電!

网友C:
請問樓主換了那兩顆電容後,有沒有再作各電壓的檢測?

這麼問的原因是,前後我修了幾顆這型號
那兩顆都是不能免俗的彭龜,而換了以後
若量 3.3V 5V 12V 均 ok
但量 power on 及 5VSB 時會異常,通常是過高(約8V),要量久一點,那數據會慢慢增加
必需一併更換,在一次側散熱片下,那邊的幾顆 1uf 10uf 電容, 外觀正常,拆量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換了那兩顆電容後,有沒有再作各電壓的檢測?

這麼問的原因是,前後我修了幾顆這型號
那兩顆都是不能免俗的彭龜,而換了以後
若量 3.3V 5V 12V 均 ok
但量 power on 及 5VSB 時會異常,通常是過高(約8V),要量久一點,那 ...

剛修好時各電壓的檢測均正常,不過小弟不指望能撐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換了那兩顆電容後,有沒有再作各電壓的檢測?

這麼問的原因是,前後我修了幾顆這型號
那兩顆都是不能免俗的彭龜,而換了以後
若量 3.3V 5V 12V 均 ok
但量 power on 及 5VSB 時會異常,通常是過高(約8V),要量久一點,那 ...

我遇過還帶有 吱吱高頻聲,有點快爆炸的感覺.
兩顆10uf/50V 電容, 換一顆降到7.2V , 再換另外一顆5.1V, 正常.

网友(2010-08-16):
引用 网友A:

恭喜您完修,在遇到七盟的問題都雷同,可能是設計上的問題吧。

有沒有交情都要收錢的啊!
開車去買零件要油錢,維修時要電費、工具、材料、工時、還有無形的技術知識投資都要錢啊!
不管是不是好朋友,也不能餓著肚子做白工啊!

小弟也是這麼覺得...
老是不收錢. 交情再好也會變不好. 起毛子問題~
尤其是收了錢他就再也沒聯絡那種... 真是嘔!

网友(2010-10-29):
七盟一系列(300BLV,250BLV,300BKV,350BKV,420BKV....)毛病都一樣,要一次修到好,
該換的都要換,換好後都可繼續用好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