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顯卡有問題><....(好消息,被我修好了><)

楼主(2010-06-11):
好消息,被我修好了,請看我的回覆...

大家好,我現在用的顯示卡是WINFAST PX8500 GT,用了差不多3年,前天開始出現問題...

問題如下:

1.剛發生問題時,我正在玩遊戲(我一直玩遊戲都有超頻的),那時候遊戲畫面開始出現破畫面然後黑畫面,最後遊戲没有回應。
因為好在我用的是WIN7,所以WIN7立即幫我重所啟動驅動程式,所以我強制關掉遊戲是可以回到WINDOWS的,不過有的時候黑畫面後會當機。

2.發生以上的事件後,我不超頻玩遊戲也會發生以上的問題,大前提是玩了一會/顯示卡要處理大的畫面時才會發生,連我降頻也不行....
到玩在看網頁/在卓面也會發生...要不是WIN7的幫助...應該會不停當機...

3.我看現電容也没有爆..所以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所以希望高手們教教我應該怎麼做...
附上我的顯卡相片...(第二張顥卡背面有很多白色的東東..)

PS:惡夢來了...我在打這編文章時....現在連入WINDOWS都進不了...只好DEL驅動才能進入...

网友A:
大大您好,歡迎您加入這個大家庭,首先請您注意一下板規喔!
圖片使用外部空間,仍然必須將圖片大小調整為800*600。

先換最新的驅動,如果仍然無解,建議您送原廠維修。
8500GT溫度高,如果超頻,保守一些通常溫度絕對是會在60度起跳,加上玩遊戲,先有破圖現象,GPU大致已經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歡迎您加入這個大家庭,首先請您注意一下板規喔!
圖片使用外部空間,仍然必須將圖片大小調整為800*600。

先換最新的驅動,如果仍然無解,建議您送原廠維修。
8500GT溫度高,如果超頻,保守一些通常溫度絕對是會在60度起 ...

對不起...第一次發帖...多謝你的提點...下次我會改善><

卡是07年買的..没保固了...
驅動我換了很多版本,情況一樣...
絕對是顯卡問題..已測試...
你說得對啊..超頻玩遊戲温度60度起...
另外請問什麼是"GPU大致已經空焊"???
那麼..我的顯卡有得救嗎@@??
謝謝大大你的回答:) ~~

网友B:
因為高溫,焊點脫落啦
請用論壇搜索功能搜索GPU
其中一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363&highlight=g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高溫,焊點脫落啦
請用論壇搜索功能搜索GPU
其中一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363&highlight=gpu

謝謝你的資料,但怎樣知道是否"GPU大致已經空焊"才導致我的問題??

网友C:
麗台或艾爾莎 的顯卡 我會比較建議去下載原廠的驅動
不要用公板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麗台或艾爾莎 的顯卡 我會比較建議去下載原廠的驅動
不要用公板最新的........

嗯....原版驅動我也試過...情況一樣...

另外...我測試過,用公版最新驅動玩遊戲的速度會比較快和順暢的。(當然要不停便新:) )

网友:
重啟顯卡驅動這個XP的顯卡設定裡面就有這個功能了.....
win7有獨立選項?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問題是發生在,由於這幾年環保意識抬頭,電子產品製造上,導入無鉛製程,焊接上使用無鉛焊錫,但無鉛焊錫最大致命傷在於,如果工作溫度提高,容易產生裂錫。

晶片採用BGA封裝方式,底部完全是採用錫球黏著,一但溫度提高,熱脹冷縮下,裂錫的問題便會出現。
以顯示卡來說,進入到Geforce 5系列之後,TDP不斷提高,甚至挑選顯卡,如果追求極致效能,往往會挑選GT、GTX系列的顯卡,通常若沒有特別去注意散熱器,用久了絕對花屏。
之前曾在一家賣電腦零組件的店家,當時我與同學在店內挑東西,有一位客人跑進店內,向老闆要求換一片顯示卡,為何?花屏!........什麼原因,可想而知了。當時我有喵了一眼,9500GT,散熱器蠻單薄的,如果沒有改裝,會花屏,很正常。
大大您可以先針對散熱器做改裝的動作,加大散熱片、掛上大風扇來幫助散熱。
若問題仍然會發生,如果沒辦法自行處哩,建議還是找坊間維修幫您處理。

网友E:
如果要對顯卡維修~~~~
以這塊的效能來說~~~可能建議換新的...
畢竟動到BGA晶片的維修費可不便宜~~~
也因該沒有人會幫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對顯卡維修~~~~
以這塊的效能來說~~~可能建議換新的...
畢竟動到BGA晶片的維修費可不便宜~~~
也因該沒有人會幫你修~~~~

對啊對啊,給別人修不如買過一張新卡...
卡壞了的時候我第一時間上網看看如何修卡...因為我喜歡自己修東西...
但可惜我看不明白=__=...我住香港的,以前中學有電工學的..好後悔當初不學多點電工知識...但在香港學電工没什麼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發生在,由於這幾年環保意識抬頭,電子產品製造上,導入無鉛製程,焊接上使用無鉛焊錫,但無鉛焊錫最大致命傷在於,如果工作溫度提高,容易產生裂錫。

晶片採用BGA封裝方式,底部完全是採用錫球黏著,一但溫度提高,熱脹冷縮下,裂 ...

多謝大大啊,又學多點知識了....
大大你在讀大二@@強啊...我讀中學時,看見電工的工圖..計算..我頭都暈了...

网友F:
原廠風扇還超頻啊???
難怪會掛點...
要超頻,一定要加強散熱,頻率增加,熱度一定上升,
多出來的熱度如果不想辦法去除,
顯卡很快就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廠風扇還超頻啊???
難怪會掛點...
要超頻,一定要加強散熱,頻率增加,熱度一定上升,
多出來的熱度如果不想辦法去除,
顯卡很快就出問題了...

其實...原裝風扇外,我還加了一個風扇吹著它的...
不過現在掛了是事實...
看來没辦法修好...

楼主:
之前大大提到了GPU可能虛焊,我就爬文,知到用熱風可以修好,但我又没熱風機...我手上只有一個焊鐵工具....
於是我便想想...用熱風也只是把他加熱...我想用焊鐵也可以做到的。
於是我便張焊鐵的柱身貼緊GPU,GPU四邊不停加熱向下壓,雖然我知道可能會燒焦其表面...但我不理了....
經過不停加熱向下壓後...裝回散熱器...開電腦....
嘩....成功了.....

只可惜今天我買了一張技嘉的HD 5550.....-_-"

今次的成功多謝樓上大大的提點...没有他的提點我可能把卡掉了.....

网友B:
這樣也行?
恭喜恭喜n_148|

网友F:
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修的...
之前聽人家說用烤箱就已經覺得很神奇了...
這方法更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修的...
之前聽人家說用烤箱就已經覺得很神奇了...
這方法更神....

没辦法啊,没熱風機,所以想了一想,最終目的都是加熱把它的錫溶掉...手提上又只有這工具...就這樣做...
其實這方法之前我有試過用吹頭用的"風筒"不知台灣怎樣說這個-_-",但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也行?
恭喜恭喜n_148|

謝謝....
可惜買了新卡-_-"
本應想等8~9月ATI的6XXX系.....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其實顯示卡要修復的機率並不高,一般業餘的很難完全修復,

大部分都是gpu出問題,恭喜你修復成功..

我就沒那麼好運,好不容易騙來4張卡,沒一片修復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I:
真恭喜您修好囉!

在台灣這邊叫「吹風機」,我也有拿吹風機吹一塊有些空焊的nforce 3單橋,總算撿回來了。只要吹風機溫度夠高,也是有機會的。

回复 网友J:
p大您有這麼多張PCIE的好板啊!......玩看看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實顯示卡要修復的機率並不高,一般業餘的很難完全修復,

大部分都是gpu出問題,恭喜你修復成功..

我就沒那麼好運,好不容易騙來4張卡,沒一片修復成功..

27286 ...

.....這些板子~~~都是掛調週邊小零件....連我都攬的去查......
沒時間在那邊一個一個抓....都被我都在待修品中...哪天因該會成了殺肉的備品吧
光被我當殺肉的6200顯卡就有3塊了...電壓都正常~~~BGA也加焊過...都沒用~~~~檢測卡檢查BGA也沒異常...
就是不給你開機~~~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修的...
之前聽人家說用烤箱就已經覺得很神奇了...
這方法更神....

這方法跟剛打麻將的新手都會很神奇的胡牌一樣。

不按牌理出牌,老手都看得一愣一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方法跟剛打麻將的新手都會很神奇的胡牌一樣。

不按牌理出牌,老手都看得一愣一愣的。

不算不按牌理出牌吧
如果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話...我想我會用火去吧它加熱
怎樣也好...多謝各位~

网友:
樓主可試看看用這種方試加焊能撐多久,加焊只是維修檢測的一種方式,發熱高的顯卡,重做GPU才是王道

网友:
真好 可以騙到 PCI-E 的顯示卡 =.=        我都沒有 呵呵

不過問了認識的電腦公司 大都要把壞的賣掉 可以賺錢 所以都要不到

网友:
有6200可以殺肉不錯了...
我手中一堆更古董的,要殺也沒啥零件可殺...
新一點的我都要不到...更不用說是PCI-E的顯卡,手中半張都沒有...
一堆壞的都是AGP和PCI(沒有E喔!)
比較有機會可以修好的,現在也卡住了...
5700LE....能換的大概都換了吧,剩下GPU....還是不顯示....
Ti4200....奮鬥了一整個星期日...還是一樣偏黃偏暗...

网友:
回复 网友L:

ti系列耶~~~古早的王卡.....我也有二片麗台的ti4200...真的很好用......

网友(2011-02-17):
對於樓主用烙鐵頭直接加焊的舉動感到佩服!!
有時候還真希望自己有這樣的勇氣拼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F:

    偏黃偏暗  網 街口 電容 電阻 查起~~~

网友:
显卡芯片级维修教程.pdf (427.21 KB, 下載次數: 77) 簡體的,參考下吧

网友(2011-04-15):
用烙鐵頭直接加焊??!!
希望自己有這樣的勇氣

网友:
神奇.但恐怕撐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