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ikon S3相機-壞了一顆[電晶體][無零件維修]

楼主(2010-06-11):
[求助]Nikon S3相機-壞了一顆[電晶體][已放棄]
因為買不到這顆[電晶體KN][已放棄]
應該 一次要買【很多顆吧】。。。》《

------------
[求助] Nikon【 600萬畫素】 S3里。。
一顆 電晶體【因 靜電爆炸】了
型號 Nikon coolpix S3

-------------
yahoo找不到[2SC 305]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 ... ;p=2SC+305&cat=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earch/ac?p=KN&ei=UTF-8

露天找到
【電腦主機板用的】2SC 305 【可是 尺寸好像是 scm2】<-->【用在相機裡頭】實在太大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255822259
【不是1mm2】
---------------------
ps:[主机板][用3用电表来測量]MOS 場效應電晶體~ 【主机用~尺寸约 2cm2】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
http://www.imefan.com/dzrm/dzrm_918.html

=============題外話。。^-^
電晶體(BJT、FET等等)未封裝時的圖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20507-1-1.html
ps:
FET類背部有一平面金屬,可做散熱用之外
ps:
未必MOS躺的地方是接地
都是3脚电源IC<-->FET類背部有一平面金屬[20年前~很占空间]
MOS躺的地方。。。。<-->[近10年来~不占空间]

=============================================題外話。。^-^-repeat-data

【測量]MOS 場效應電晶體
http://www.imefan.com/dzrm/dzrm_918.html
选择指针万用表的R×1kΩ挡,轮流测试任意两只管脚之间的电阻值。当指针出现较大幅度偏转时,与黑笔相接的管脚即为NMOS管的S极,与红笔相接的管脚为漏极D,剩余第3脚则为栅极G,如图5所示。

楼主:
最後一張is正常相機拍的。。。
上面印有[KN]
。。。

网友:
看一下2SJ305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http://search.datasheetcatalog.net/key/2SJ305
http://search.datasheetcatalog.net/key/2SJ305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Silicon 【P Channel】 MOS Type High Speed Switching Applications Analog Applications TOSHIBA

看過了【2SJ305】  是Toshiba公司的【P Channel】 MOS
不知那裡有賣這種。。MOS

==============
如果印[KN]

http://bbs.pigoo.com/thread-21414-1-1.html
哦~那有可能是這一顆喔~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philips/BST84.pdf
用卡尺量一下尺寸來比照datasheet的規格吧~

KN=BST84 Phi T   Nch VMOS 200V 0.25A

=============
這裡有網友說是philip公司的  【N channel MOS】...
請問那種channel是正確的???
那個網路上。。。有得買??

题外话。。
SOT-23【圖片】来源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19166-1-2.html

网友:
從你的圖上看起來應該是SOT-23的package...
很明顯的不是SOT-89的package...
一般的情況...
如果你看到的是SOT-23的package...
比較可能是2SJ305...
如果你看到是的SOT-89的package...
比較可能是BST84...
但也許不一定對...

不過剛好一個是NMOS...一個是PMOS...
另有一種較有根據的判斷方法...
追一下線路...
看一下接該元件的那三點...
如果有一點接到VDD或GND...
GND...該元件多半是NMOS...
VDD...(這包含了外接電源或LDO output...等電源的部份)
則該元件多半是PMOS...
若為負電源則反之...
參考看看

楼主:
另一種較有根據的判斷【NMOS.與.PMOS方法】...
追看線路...
檢查接該元件的那三點...
如果有一點接到VDD或GND...
GND...該元件多半是NMOS...
VDD...(這包含了外接電源或LDO output...等電源的部份)
則該元件多半是PMOS...
若為負電源則反之...
參考看看

謝謝我會【參考看看】——BCE
http://bbs.pigoo.com/thread-21638-1-1.html

=======================
先找出~BST84【N-channel】
http://search.datasheetcatalog.net/key/BST84
再。。。。查電路。。。。

===================================相關文章^-^
【轉帖】場效應電晶體(MOSFET)
場效應管[主要is电源供应Ic]
MOSFET依通道種類來分類,一種為N-Channel MOSFET及P- Channel MOSFET,也有人簡稱為NMOS及PMOS
D=Drain 洩極
G=Gate 閘極
S=Source 源極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讀後心得:要找出【最大工作电压】【最低工作电压】
DDR為例,它的主供電是2.5V,負載電壓供電是1.25V
《--》NTD4805N   1.5V   2.5V【【【一定不能使用】】】
====================================

============================溫習原理1
【视频】场效应管的测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xNjI0MDk2.html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 ... 8%E5%BA%94%E7%AE%A1
【主機板1cm2】 大小尺寸的場效應管~測量之前要[放电]一次《--》使用鑷子~夾住3只腳~進行放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3NjE5MzI0.html

============================溫習原理2
场效应管工作原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0MjI0NTQ4.html
用安培計【test_iD】
電壓計測量【test_VGS  Test_VDS at 2 diff. places】。。。
<-->[同時觀察iD變化】    by調節 VGS與VDS[最大工作電壓  最小工作電壓]

ps:by調節 VGS與VDS[最大工作電壓  最小工作電壓]<-->會使【场效应管】。。【【【電阻增大】】】。。。阻斷電流

===========
repeat_dat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3OTQ2OTQw.html
絕緣~柵shan型[場效應管]
iD[漏 原電流]---因為VGS達到一定大小。。。【吸引【負電子【自由電子】】形成】~在硅層【形成】【【】】。。。使【兩個【N+極導通】】<-->叫【自由【電子】通道】==【沟道】

ans:【【反型层】】

============
VGS與VDS[最大工作電壓 與最小。。。】《--》is可调的直流电压<-->兩個都是施加【的電壓】。。。【都是】使iD[漏 極電流]加大---

楼主:
2SC 305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S/J/3/2SJ305.shtml

Download 2SJ305 datasheet from
TOSHIBA
[用 explorer才能看]<-->看过了
=======================
Silicon 【P Channel】 MOS Type
一角为[觸發極]
另外兩個 一個是【高電位】 一個是【低電位】
【電流 由高電位】---》【低電位】

========================

有畫出【KN】的圖形

==================

【KN】规格
VGS==0時
VGS==不是0時

VDS

以及iD=、、、
--------------
所以耐壓【簡化】寫出來
VGS==+-  [20V]
VDS= 30V

iD= 200mA

=========
2SC 305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S/J/3/2SJ305.shtml

找不到商品!!
對不起,找不到任何商品符合查詢字串:"2SJ305"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305&c=0&t=0

電晶體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4%B9%C5%E9&c=0

==============

最後要寫的是~
【1】沒有零件與【買不到零件】。。就不要修!! 突然又要講原理????
【2】千萬不要去【麻煩】【嗓門大的親戚】~他沒有材料修理【嗓門會大的更厲害】。。。
還有 兩個【嗓門大】的人~最好都閉嘴!!
【3】懶得找人修了!!《--》最終還是 要撿破爛【那天撿到 同號的機器】。。。才有辦法【修好】!!
【4】以後~還是做個【會換電阻】與電容的人吧《--》有機會撿撿lan-diao的 S3相机《--电晶体【晶体管】--   一機只有【兩個电晶体】而已。。哈哈哈! 修復的機會,,也只有【兩次】而已哈哈哈!

========================
儘量不要用【金屬 直接去碰】【貼片電容】。。。產生靜電就麻煩了。。!!》《
有號碼【104】那個is電阻。。。

网友:
我該說的,已po到聊天區那篇了...
以後我應該不會再去回你文章了...各自修行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86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