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ikon S3相機-壞了一顆[電晶體]

楼主(2010-06-11):
【分享與求助】Nikon S3相機-壞了一顆【電晶體】

分享==想說因該修不好了。。。分享個【因靜電釋放  殺傷隔壁~電晶體】案例的相片
這個洞很小《--大概是 我蛀牙牙洞的【1/5~ 1/10】…………^-^

=================
[分享與求助] Nikon【 600萬畫素】 S3里。。
一顆 電晶體【因靜電爆炸】了...《--我想清乾淨【印刷版】【用比較【硬質的】 1.6mm銅線清理】
ps:電源 電池都拔掉了。。。所以斷定是【靜電 從貼片電容or其他能放電的電容】【突然釋放惹得禍】。。》《

ps: 編號104電容~【左邊的那個  電晶體】《--》缺了小小一角的塑膠《--》【炸掉了 。。0.3 mm體積立方】《--目視實際的大小

ps:有沒有人有 【Nikon S3相機】【600萬 畫素】的電路圖。。
可以知道這顆【電晶體】的功能與【型號】。。。^-^
或者 如何知道如何換【這顆電晶體】。。。告知一下^-^

楼主:
這台相機。。。有一點故障。。有摔機過!!
遠拍完全正常。。近拍【鏡頭會發抖】那種感覺!!

【1】正常相片。。。。拍電容上【字體很清楚】
http://bbs.pigoo.com/thread-21355-1-1.html

【2】這臺相機近拍。。近視250度那種【5%不正常的相片】
拍攝電容時~【電容輪廓很清楚】~但電容上【字體不清楚】
http://bbs.pigoo.com/thread-21413-1-1.html

ps:用 可以【自動調焦距】。。但拍照片時【有點不清楚】。。
好像人【近視 250度】那種感覺《--》
咱手賤把它拆了。。。早知道就不拆了。。。《--》無法近照。。。至少還有【遠景】可拍呀 ^-^

ps:稍稍問一下。。【並與大家】【分享】【拆故障機】的心得。。。
這台故障機修復的幾率【並不是很高】《-->因為【爆掉的電晶體】的體積。。。【只有貼片電容 1/10的大小】可見多小  《--》ps:放尺在旁邊量~    約【0.85mmx1.2mm】

网友:
靜電爆炸 沒見過這麼強的靜電
炸了 得找個同型號相機 拆開對照
就算找到換了 修妥機率不高
大部分要換板

楼主:
靜電爆炸 沒見過這麼強的靜電
炸了 得找個同型號相機 拆開對照

其實 上面都沒有【印字】。。所以想【同型號相機 拆開對照】好像也沒用><

ps:
想說 隨便找個【同尺寸】的電晶體。。。試試剛買的熱風槍能否上去!!
問下。。。【1】最常用的【電晶體】。。是【那個型號】。。。
【2】如果上面沒印字。。。要如何從故障的【其他型號】 手機或相機。。拆下 裝上去!!

网友:
沒型號就有點困擾了~
原則上光知道封裝也沒有辦法判定這科是什麼元件~
有可能是MOSFET~雙顆蕭特基~電晶體都有可能~
但也要知道就算是常用的電晶體~也要知道極性及特性~
雖然大部份都是做小訊號放大~不然就是做保護功能
找找看有沒有破掉的外殼殘骸吧~上面一定都會有代碼...
不然...修成功的機率不高喔~

网友:
bglmlm大.您好像貼錯地方了.應該貼家電維修區吧n_133|
這個靜電太可怕了.該買一個靜電環來帶了

楼主:
2樓。。有補上照片。。。。【換 180度拍照】【照另一面】
電晶體上面印   【KN】

這個靜電太可怕了.該買一個靜電環來帶了

這個靜電 竟然被咱遇到了~俗稱【elecrtic Shock】。。
所以電器上面 都有警語【Don't open the cover!!...  ... 】【叫我們不要打開 蓋子】。。

网友:
哦~那有可能是這一顆喔~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philips/BST84.pdf
用卡尺量一下尺寸來比照datasheet的規格吧~

KN=BST84 Phi T   Nch VMOS 200V 0.25A

网友:
即使電池拔除,內部閃光燈高壓電容仍可能儲有電能,任何的短路甚至人體觸碰都會可能因放電路徑而損壞內部迴路。

楼主:
哦~那有可能是這一顆喔~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philips/BST84.pdf
用卡尺量一下尺寸來比照datasheet的規格吧~

更正
用尺放旁邊~得到的尺寸差不多
0.85mmx1.2mm

ps:那個洞..
0.5mmx1.2mm 或0。5mm x1.1mm

ps:知道是N channel C-MOS
還有一些 Drain voltage...

ps:它的規格【2.5cm2】太大了《--》【我的[KN電晶體]約只有 1mm2】《--》面積大小差了 250倍《--》如果用~規格來看。。應該~不是這一塊才對喲!!
ps:如果咱有錯。。。請糾正^-^
1. Transistor mounted on a ceramic substrate with area of 2.5 cm2 and thickness of 0.7 mm.

ps:[轉帖]
DATASHEET符號對照表
http://bbs.pigoo.com/thread-20540-1-1.html
快樂媽咪 » 電子電路
http://bbs.pigoo.com/forum-24-1.html

===================================相關文章^-^
【轉帖】場效應電晶體(MOSFET)
場效應管[主要is电源供应Ic]
MOSFET依通道種類來分類,一種為N-Channel MOSFET及P- Channel MOSFET,也有人簡稱為NMOS及PMOS
D=Drain 洩極
G=Gate 閘極
S=Source 源極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讀後心得:要找出【最大工作电压】【最低工作电压】
DDR為例,它的主供電是2.5V,負載電壓供電是1.25V
《--》NTD4805N   1.5V   2.5V【【【一定不能使用】】】
====================================

不曉得【那裡的廢料電路板】~可以找的到【多一點】的【KN】電晶體。。。》《

========相關視頻
repeat  相機元件介绍
http://www.56.com/u46/v_NDM3NzU2MzU.html
處理【晶片虛焊】與 排線接頭【刮一下】
《--》6分:40秒時介紹~【2級管很容易壞】。。瞬間高電壓或高電流。。都會造成她損傷

楼主:
靜電爆炸 沒見過這麼強的靜電
炸了 得找個同型號相機 拆開對照
就算找到換了 修妥機率不高
大部分要換板

【【已經放棄了~找KN了】】】。。。因為我的廢料板。。。沒有這顆【電晶體】。。。。。size都太大【3倍大】。。。硬焊也上不去
ps:如果有網友 願意送我【KN  電晶體】。。。我也是樂意接受的^-^

ps:我的日本傳真機【廢料電路板】的電晶體。。size都太大【3倍大】
【S。S】【M5】【MB】【C3】【UY】【3.9X】

ps:不過【廢料板】的電晶體【還是可以放照片】~上來^-^
網友 如果有空~可以幫忙查下【datasheet】【貼到這裡】...順便可以【做個 圖片跟資料的連接】。。
咱因為發現【咱這台相機~ 自動對焦功能】【蠻強大的】【可放大 6~10倍】。。。比【大潤發】的200倍電子顯微鏡【功能弱一點】。。不過拿來照【細如頭髮的綠電路條】【穀米粒】【果蠅】【小蜘蛛】【與貼片電容】【平常肉眼看得很吃力~電晶體 凹下去上面的字体~ KN與M5】效果蠻清晰快速的^-^

网友:
奇怪...在網路上表現很好學的狀況...
結果跑到我家...什麼都不想聽...叫我直接幫你跳線解決???
我完全狀況外...那可能幫你跳線修機器???

dell筆電事情,已經讓我對你有些無力了...
所以我才會想說,如果你要買故障的機器,你就要自己解決...

這樣也好啦...我這幾個月能為你作的,我都作了...以後大家各自修行吧....
在這個討論區,只要你有心,沒幾個星期你就可以比我強很多了(因為我很弱,也沒什麼修機器的經驗)...

我把我剛剛跟你說,而你一句也聽不下去的話,再在這板面說一下,
順便讓網友去糾正我有說錯的地方...

這算是我最後一次跟你說了...
以後各自修行吧...不然每次你都聽不下去...
導致講沒幾分鐘...就會讓我由想教的心態,馬上變成想吵架&扁人...

1. pcb板上那些圓型零件(例如標100)是電感...不是電容...跟你說好幾次不相信我...光為這點跟我爭論起碼十多句話以上...

2.  n-channel的d-mos,下面這連結是你自己找出來的,其中第5頁左上方,不就是跟你說3支腳的用法了,
    跟你說datasheet就算沒有,新手區也一堆資料可查...就是不理我,說datasheet沒有,網路上也查不到...為了這個你跟我吵好久好久...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philips/BST84.pdf

3. 下連結的#5 Bartolomeo兄,不就已經跟你說 → 追一下線路去判斷那個是p那個是n,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把線路查出來,如果看不懂,我就畫出來請網友...這才是正確的學習方面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21413-1-1.html

4. 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你上面不是也有提到這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5. 買不到小零件,買大一點的擠看看,利用漆包線去跳線...
    漆包線不少網友都有在用,你光這個問題就可以跟我吵好久...
    你一直說漆包線是鐵做的,不能當導線???跟你說不是你也不聽...我都把一個pcb板上的小變壓器拿給你看漆包線...你還是不相信...

6. 你這種完全聽不進去別人的話的個性,對我就算了,頂多就是鬧到我剛跟你說的 → 以後你自己想辦法,不要來找我...

   我在意的是你對老爸也是這種態度...這部份我希望你能改...如果你一直這樣對老爸...我日後有可能跟你翻臉...
   以後我應該不會回你文章了,再跟你講明一點...已經沒要求你什麼了...對爸媽態度請好一點...有事盡量自己來,不要老是要爸爸去幫你做...

楼主:
對老爸的態度。。。你很好是吧?? 你很孝順??
如果你講話【不小聲點】。。。別人會以為我到你那裡【是跟你 吹錢討債的】!!
其實我也不會到你那裡去了。。。問個東西【還要看你的臉色】。。。

=======================================
ps:還是維持 一年見兩次面的頻率【比較好】!!
一次是過年吧
一次是【聚會吃飯吧】。。。^-^

ps:其他時間還是 不要見面比較好!!
我與老爸。。。行動都有點不方便。。。不適合【老遠與長途的 到某家餐廳吃飯】。。。
真的到行動不方便的時候。。。。上面所说兩次聚會【我都會坐 計程車會永和的】。。。
如果媽媽叫你來載我。。就請你【【拒絕他】】。。。我是說真的!!【俺回答時間 2010/6/15】

ps:你跟她說。。。。【除夕夜】半夜我會騎機車回【永和老家】去的。。。
不過。。。一般【姐姐說要到餐廳聚會~慶祝父親節與母親節】。。我就沒法去了!!  咱不可能【為了。。吃一頓飯】。。冒著生命危險。。騎機車到處游走。。理由見ps7!!

====================================================
ps7:2007年~有師傅叫我去學【水電馬桶 裝修】【8間套房的電線配置】【水管 電線管的施工工程】。。。途中遇到一個女孩子【遲到趕時間上班】【騎摩托車】來撞我~剛好撞到【我的罩門穴】~估計時速42公里!!【兩台機車都一起倒地】。。。。。《-->我的機車頭被她撞到【稍微變型】。。。。右手整個麻掉。。。背部也一陣酸痛。。。而她倒地不起【【躺在馬路上~整整13.5分鐘】】【叫也叫不醒】。。。【最後終於爬起來了。。要跟我要電話】。。。後來幸好【水電李x民先生來到~来帮我解危】。。還好她不是[【詐騙集團】]。。不然叫我賠【10萬元】我也要陪~她。。。《--》不知道你到底 在氣啥米????

《--》那一天你開車。。遇到金光黨。。。你就知道好玩與糟糕在哪裡了。。。
ps:你要【揭底西】就揭吧。。反正我也沒損失一毛錢。。哈哈哈^-^

==========================
ps:在家 DIY修理。。應該算是【嗜好】而不是【賺錢的工具】。。。
比較厲害會接 案子來修理的。。。最多是【貼補家用】。。!!
一般人都是~入不敷出的。。除非你有【高單價】與【不得不買】的機器來維修。。。》《

网友:
我多嘴一下,畢竟 samfu 我也認得他,也受過他的幫忙..

明天就是端午節了,一家人還要在一起過節,對吧..

忍一下,幸福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老爸的態度。。。你很好是吧?? 你很孝順??
如果你講話【不小聲點】。。。別人會以為我到你那裡【是跟你 吹錢討債的】!!
其實我也不會到你那裡去了。。。問個東西【還要看你的臉色】。。。
你一直叫我閉嘴。。。

======= ...

你去問問我這幾年來對爸爸的態度吧...
跟別人相比,我算不孝子吧....跟你相比的話,我是個孝子了....

現在的我,一遇到事情(不論是誰的事),都是跟爸爸說,我(送)去你那...你不用來我這...

前幾個星期,老爸東西不會用,以為壞了...結果沒跟我說...自己拿到我這邊...
當時覺得很奇怪,想說都拿到樓下了,怎不拿上來,
一問之下,是腳沒什麼力氣...

嚇的我趕緊測試一下機器,教他怎麼用後,就請他先回家,跟他說我馬上會把機器載回去給他...

你勒...要你出個門都很困難了...
動不動就是要老爸出動幫你做事...隨便買個東西都要老爸去幫你買...這是我最不高興的地方...
連要去大賣場買個電池都要父親去買...那還有什麼事是不需父親去做的...
你也知道父親行動不便,那你還一直叫父親去幫你做事...

我知道你眼睛不好...但你既然可以上網、照像、看這些零件&PCB...
我不相信這些小事你無法去做...
你的4肢是很健全的....

說到眼睛不好...我不知道你眼睛為何會變的不好...
我只知道原本你的眼睛是很正常的,為了不想當兵,才故意把眼睛搞壞...
我還記得當初家人想勸你,不要這樣傷害眼睛,你根本不理會,
然而眼睛這件事...就成老爸要照顧你一輩子的理由了...
上面這4行是我一直不敢說出口的"重話"了,但我想都到這種地步了,以後也沒機會跟你說,索性就說出來吧...

我就說到這了...就讓我們兩個人的關係就回到幾個月之前那樣吧(一年見不到幾次面)...
我這幾個月這樣幫你(你可能覺得不是幫吧),是因為想幫爸爸一些忙...
每次聽到父母談到你....我就....所以我這幾個月才會去接近你...
看來這件事我幫不了老爸...我跟你保持些距離比較好...

我說這些話,可能會讓一些網友對我產生反感吧...不過這是我的真心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問問我這幾年來對爸爸的態度吧...
跟別人相比,我算不孝子吧....跟你相比的話,我是個孝子了....

現在的我,一遇到事情,都是跟爸爸說,我(送)去你那...你不用來我這...

前幾個星期,老爸東西不會用,以為壞了...結 ...

請問~~~眼睛不好是多嚴重阿????
有像我這樣近視一千多度的嗎???
眼睛不好的人怎麼有辦法上網與看電路???

PS:我是在問阿游不是問摟主你所以請不要突然插話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眼睛不好是多嚴重阿????
有像我這樣近視一千多度的嗎???
眼睛不好的人怎麼有辦法上網與看電路???

PS:我是在問阿游不是問摟主你所以請不要突然插話謝謝 ...

我跟我哥很不熟的...我也不知道我哥眼睛有多差...
只知當初為了不想當兵...應該有故意搞到要千度吧...但還是逃不過...去當兵了...

而他退伍後的這十多年來...我一直覺得這應該只是個藉口(都能去當兵回來了)...
但在半年前偶然聽我爸媽說...近幾年好像算嚴重...一個眼睛已經算不行了(好像有換水晶體???還是換什麼...)...

但不論如何,我提這件事...並沒有想要揭他底細、吵架...
我只是要他想一想...希望他能修正他的想法...
他的個性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小時我爸都說因為是叛逆期...現在我爸也不知該說什麼...
他的個性造成了眼睛的傷害...但我覺得這些傷害...卻是要由父親去承擔大部份的責任....

我眼睛是算正常的(有近視400度)...我不瞭解他的痛苦...
我只是一般的想法...感覺不必事事要父親做...自己應該要先想辦法解決...
不然這樣父親真的會很累...
買東西要父親去買...要出門要父親去載...
父親說的話...他也完全不聽...

父親跟我哥眼睛的事,就到此為止...我比較不希望網友去批評...
如果是可以幫忙眼睛好些的事,倒是可以提....

我也只提這一次,因為我要讓我哥知道,我不高興的點在那邊(聽不進別人的話、小事都要父親去作)...

我這次說話說的很重...我不知會產生什麼後果...
雖然話說的有些絕情...但真的有重大事情...血緣關係還是會把彼此連繫在一起的...
但維修這件事,我真的要離他遠一些了...

网友C:
說真格的,誰也不希望你們一家人這樣子..

我年紀一大把了,有時還是會和我老弟吵,甚至打..

但兄弟歸兄弟,第二天就沒事了.. 這種血緣是永遠斷不了的,對吧.. 那一天說句實在的,父母都不在了,手足之間還要互相依靠..

只望你們愈吵愈親,愈打愈愛.. 多嘴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真格的,誰也不希望你們一家人這樣子..

我年紀一大把了,有時還是會和我老弟吵,甚至打..

但兄弟歸兄弟,第二天就沒事了.. 這種血緣是永遠斷不了的,對吧.. 那一天說句實在的,父母都不在了,手足之間還要互相依靠..

唉~~這是我在這篇最後一次回文了...

我剛又看到bglmlm在#13修改的文章...心中...

對我而言...我沒差阿...我頂多閃遠一些就好...閃遠些就不會有任何糾紛....
我是想到爸媽...心中就...

我也是個不怎成材的兒子...想想真有些對不起父母...
父親很顧家...所以...慈父出敗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