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液晶電視TL3001FM

楼主(2010-06-11):
求助東元液晶電視TL3001FM,一開機時會有小小聲高頻聲+螢幕不明顯水波紋
熱機後就正常了,這是電容出問題嗎?是電源板,AD板還是高壓板呢?該從哪下手?
有人遇過這種問題嗎?

网友:
先檢查高頻聲倒底是從AD、INVERTER或PSU發出來的(可以用小新兄的水管法),然後對症下藥,一般更換掉電容就可解決。

网友A:
AD-C NG找到他看你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 NG找到他看你功力

有沒有武功密輯,看了許久肉眼實在是看不出,這種SMD電容實在是不好搞,可以指點大約範圍嗎?

网友:
建議還是先將電源版的電容先下手看看

网友:
我會先看看電源部的電解電容有沒問題..

如都正常了,看看電流大的接點有無銲點問題..

楼主:
檢查過PS好像跟PS 無關,因為現在只要轉到 AV 再轉換回來,螢幕無法正常,只要重關機後又正常...悶..

网友:
1  側5v及12v是否穩定 如ok
2  用VGA輸入看是否正常, 正常的話, 為選台器機上盒NG
3  用VGA輸入, 如果NG, 就用公板去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