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On PS-5251-08 250W維修案件(未完修)

楼主(2010-06-11):
大家好:
    新手第一次PO案例,疏漏之處請多包涵!本次病患為"點燈牌"250W PowerSupply,症狀是通電後風扇動一下就停了
插上110V市電後只有5Vsb.....(W大說過了,有5Vsb查低壓,沒5Vsb就查高壓)
拆開機殼來看.....呵呵..電路板沒燒焦的痕跡......!?
好吧...那先拆下MOS跟蕭特基~~
拿電表來測量~~~好的啊,沒壞!!!
接著再拆5Vsb模組........
這個應該沒壞..因為5Vsb正常,且電路板沒燒焦痕跡....後來懷疑它的PWM IC有問題...這顆Power用的PWM是ST公司出的TSM111CN,
找了一下它的datasheet: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ONICS/TSM111CN.html
不插電量了對地組值及上電後各pin腳電壓,如下表:
我強烈懷疑這顆PWM掛了...因為在pin1,2,3及pin18,19,20都沒電壓,而pin5有15.xV的電壓到位,
參考TSM111CN的datasheet其中一段說明就清楚了..
          狀況  (1)Vcc與Is相差2V~~也就是pin5 Vcc=15.2V時pin18 Is=13.2V,......[實際量..沒有~~]
          狀況  (2)上圖中原datasheet說明pin7電壓0表示應該是正常工作的,~~~[實際量..符合]
這顆20pin TSM111CN的PWM IC目前還不知道啥麼能代用,常看到的多是14pin或16pin的,腳位也不合........
先擱著吧~~等以後如有遇到同機型的再拆來試試.....
PS:保險絲,二極體,電阻,電容等有可能燒毀的零件已拆下來量過...也都正常.

网友A:
嗯...這顆的PWM是UC3843,而ST TSM111CN是二次側電源管理IC,所以5VSB正常主要電路不起動可以先往UC3843檢查看看。

网友:
carzy1kimo大 有發一篇可以參考阿  電路大致相同...  也如同狼大所指先查UC3843 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21255-1-1.html

楼主:
感謝狼大指點.........我把這個power又拿出來量了一下,關於UC3843B:
     (1)對地阻值:
                              0.706  <---- 1         8---->0.652
                              0.723  <-----2        7---->0.663
                              0.462  <-----3        6---->0.664
                              0.703  <-----4        5---->GND
    (2)上電電壓:
                                     0 <------1        8----->0.8
                                     0 <------2        7----->0.32
                                     0 <------3        6----->0
                                  0.8 <------4        5----->GND
UC3843B datasheet: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3843B.html.........(與Ti德儀出品的TL3843腳位相同,可代用)
         拍謝,小弟忽略了這顆IC沒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這顆的PWM是UC3843,而ST TSM111CN是二次側電源管理IC,所以5VSB正常主要電路不起動可以先往UC3843檢查看看。

狀況  (1)Vcc與Is相差2V~~也就是pin5 Vcc=15.2V時pin18 Is=13.2V
說明: TSM111CN 供電要求(Vcc)要大於最大偵測電壓(Is) 2V,所以15.2V >12+2 V, 合格

狀況  (2)上圖中原datasheet說明pin7電壓0表示應該是正常工作的
說明: pin7 是remote ,如果輸入保持電壓0,允許 PS 供電.

所以檢查無異狀.要另外找故障點.

UC3843B pin7 供電(Vcc)最低為 7.6V, 檢查電壓為0, 未供電!

楼主:
回#3 suneku大;
                 有,那篇文我有爬過,大概是功力還不足吧,未能完全瞭解,謝謝

回#5 cnpan 大:
                拍謝,可能是我開版文沒解釋得很清楚,造成你的誤解.文中末段我列出TSM111CN這個ic的實際對地阻與上電後實際量出的各腳位電壓,由對地阻值來看似乎沒短路現象;實際量電壓與datasheet的說明比較,規格書說如果Is 12(第18腳)有13.2V的電壓,Vcc (第5腳)要有15.2V,然而我的卻沒有....另外,規格書中也有提到如果第7腳的電壓為0,代表此ic在工作狀態...我實際量是符合的.
在#4文中,我把UC3843也用電表量過,也沒短路狀況,但電壓就很奇怪了,它的第7腳(Vcc)沒什麼電壓,表示工作電壓未到位,今天下午查了很久,卡在一顆電晶體,上面只印了"2202",一直找不到它的正確零件編號.........

网友:
規格書說如果Is 12(第18腳)有13.2V的電壓,Vcc (第5腳)要有15.2V,然而我的卻沒有

IS 是analog input, Vcc 是Supply ,
Vcc 要大於最大IS input 2v 供電,所以Vcc 15.68 v ok
is 電壓為0, 沒有輸入, pwgd當然不會輸出5v,ps閃一下就停電.

到底是pwm 或是 superviser 不正常,先查ic供電,再看pwm是否能動作
這些是動態的測試,所以要了解ps的動作順序.

网友(2011-06-27):
短路绿线黑线,风扇动一下就停了,显然是TSM111CN启动了保护。检查输出部分有无短路,如整流管,滤波电容。TSM111CN是通过6脚 控制光藕->控制UC3843的7脚 (VCC)来实现电源启动与停止。 当电源待机时,6脚电压 4.2V ,启动电源时 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