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938A 無畫面

楼主(2010-06-11):
本來開機是會亮橘色的燈在一閃一閃 我把低壓那邊的電容全部換掉

P/I板 長得像這樣 跟我之前拆的另外一台937A不太一樣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115&highlight=937a

現在上機之後 電源的燈連亮都不會亮了? 是燒掉了嗎><

我想要檢測電壓 可是不知道量哪邊...找不到教學

网友:
這一款的台達版.大多是220uF 25V會暴掉.有時候旁邊1000UF 25V 最好也換掉!

另外你說的不亮就是維修重點了.先檢查40T03GP 那2顆  看有無3腳都短路.有短路就代表擊穿!

另外請再注意看燈管是否有亮.是不是變暗?

因為這款台達版會把F200那保險絲燒斷.如果40T03GP 是好的就會有變暗的情況發生

所謂變暗就是有看到畫面但是超暗(屬於高壓版故障現象之1)

好像說太多廢話.不過是讓你了解!

這台達版的重點.就是220UF 25V  1000uF 25V   40T03GP   編號F200(保險絲)

請檢查以上的零件.應該可完修!

网友:
AD上5V輸入端的SMD電容也容易有短路現象。

楼主:
我補充一下 我電源接上去去開機之後 發現電源的燈在閃爍

它是綠色的燈在閃爍 可是還滿微弱的 似乎只有燈的下半部看得到

聽到A/D板這邊有類似心跳的聲音 頻率還滿固定的...

在P/I板這邊則是聽到 茲茲茲 這樣子的聲音

网友:
代表輸出有異常,電源呈現打嗝狀,所以要先排除異常部分。

网友:
沒有正常的綠燈.恐怕AD版出問題了!

AD版出問題就會讓電源不穩定的!

其實奇美這類型的驅動版真的很常故障的.所以這類型的都要一次修兩片.

運氣好修P+I版而已.運氣不好兩個板子都要修!

网友A:
有時修好P+I測試時順便發現AD上也有故障,真是猜不透你啊奇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時修好P+I測試時順便發現AD上也有故障,真是猜不透你啊奇美~

真是符合名稱,奇怪又美麗

楼主:
這個是我目前拍的照片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283623407&p=0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283623408&p=1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283623408&p=2

想請教一下P/I板跟ad板的12V 5V 3.3V 該怎麼測量>< 謝謝
我爬文得知 這型號的 驅動板A/D輸出5V無法輸出

圖片2右邊的電容已經全部更換

楼主:
抱歉 我請友人幫我放到相簿上面的 現在可以看了

网友(2010-07-24):
這類板子問題一堆,找了又找,還是無解......

楼主:
抱歉 之前打太快打錯 這台螢幕是937A    我後來有借到一台938A 把PI交換測試
發現這台937A的PI板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937A 這張AD板似乎有問題

不知道AD板上面的5V是在哪個地方 謝謝指教!!!

楼主:
A 歐姆檔調200K 得到 23.4
B 歐姆檔調200K 得到 22.4
C 歐姆檔調20K  得到 0.53
D 歐姆檔調2M   得到 1.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