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跟我說~~~這是鉛還是錫...

楼主(2010-06-11):
先給大家看照片.....
這兩塊是從話筒拆下的~~通常裡面裝的因該是鐵...但這支話筒很特別...它放的好像是錫塊..
因為~~我用烙鐵...可以把它溶化.....這2塊都是強力磁鐵吸不起來的...
上面那塊的光澤...我認為是錫的成分比較大..但下面這塊~~~我比較認為~~它是鉛...
可是...這塊大塊的~~依樣可以用洛鐵溶化耶...鉛塊~~溫度熔點有這麼低喔....
想把它都丟進錫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用來加重的鉛塊吧!用錫太兇本了。

网友:
不過最近金屬類的也漲不少..

看看能不能多敲幾隻去回收吧!!

网友B:
錫的熔點是232℃;鉛的熔點是327℃;鉛錫合金的熔點約為200~3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錫的熔點是232℃;鉛的熔點是327℃;鉛錫合金的熔點約為200~320℃

我明天有控在測試看看~~~~~

再補給張我這幾天拆東西的照片...應該有人會有興趣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果把晶片上的貼紙拆掉,照光下去,裡面的東西會被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晶片上的貼紙拆掉,照光下去,裡面的東西會被清空。

那IC我一大箱的~~~都沒時間去整理~~~~
另外~~我比較好奇的是光束槍~~~他如何抓光點位置的~~~
早期的電玩設計~~~真的很厲害~~~~

网友E:
光束槍與CRT掃描時序有相關聯.所以電腦可以找到座標.

最常見的原理,追加說明:
電腦遊戲光槍的方式讓人誤認是有光線由槍中射出.
原理是利用快速的光偵測器,再由電腦取得光槍對應劃面點的暗與亮,計算出現光點的時間,對應出位置.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可能跟滑鼠的原理類似吧?.........用猜的。
cnpan大說與CRT掃描時序有關,真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跟滑鼠的原理類似吧?.........用猜的。
cnpan大說與CRT掃描時序有關,真神奇!

他說的程序~~就是我佩服的地方~~~因為~~~紅白機~~也才那幾個東西~~~
但~~他如何對CRT的訊號作反向解碼~~這才利害...不過~~~
這光槍~~在液晶電視~~或是平面電視~~因該等於廢物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給大家看照片.....
這兩塊是從話筒拆下的~~通常裡面裝的因該是鐵...但這支話筒很特別...它放的好像是錫塊..
因為~~我用烙鐵...可以把它溶化.....這2塊都是強力磁鐵吸不起來的...
上面那塊的光澤...我認為是 ...

shunxing 的這支電話可能是有點時間的產品了,所以才會用鉛或鍚..

我上次拆電話留下來的,這一般叫做 "配重",在電話話筒內用來加重之用.. 我的是使用鐵質的..

网友:
我也覺得是鉛.以前曾經拿老爸的釣具裡的鉛球.用烙鐵下去也會溶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G:

shunxing 的這支電話可能是有點時間的產品了,所以才會用鉛或鍚..

我上次拆電話留下來的,這一般叫做 "配重",在電話話筒內用來加重之用.. 我的是使用鐵質的..

27237 ...

我就是拆了好幾隻這種鐵的....突然拆到錫或鉛才覺得好奇~~~~
裡面的按鍵..都是鍍金表面....這電話一定很貴.....我居然把它拆了~~~~
沒把它修好.....下次遇到這種的~~~就把它修起來用~~說不定比現在的電話更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束槍與CRT掃描時序有相關聯.所以電腦可以找到座標.

最常見的原理,追加說明:
電腦遊戲光槍的方式讓人誤認是有光線由槍中射出.
原理是利用快速的光偵測器,再由電腦取得光槍對應劃面點的暗與亮,計算出現光點的時間, ...

有時也是透過人眼視覺暫留特性,讓光偵測器可以"看到"人眼看不見之部分(例如各圖場之間插入辨識用信號)。

网友:
一定要crt的才有用 液晶的感應不到 任天堂的saturn 主機的光線槍就會這樣 抓不到位置

楼主:
終於確認這兩塊是什麼東西了....
居然是錫......因為我問過了~~~鉛的話會氧化~~而且會呈現灰色....
鉛混錫~~~表面稍為刮一下~~會很亮~~而且不會快速氧化...
我刮下去之後~~拿我的錫條做比對~~一樣的亮度~~~確認是錫塊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H:

這麼傷本!用錫!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也很容易確認。
先量測金屬塊的(假設現在不知道)體積,利用水,再量測水的質量,得知體積。
再來利用秤重,最好用天枰,量測金屬質量。
經由量測結果,套用公式。----------->密度(P) = m / V ;m=質量 V=體積;單位:kg/m[sup]3[/sup],或g/cm[sup]3[/sup]
計算出金屬密度。
錫的密度大約:7.31×10[sup]3[/sup](kg/m[sup]3[/sup])
鉛的密度大約:1.134×10[sup]3[/sup](kg/m[sup]3[/s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傷本!用錫!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也很容易確認。
先量測金屬塊的(假設現在不知道)體積,利用水,再量測水的質量,得知體積。
再來利用秤重,最好用天枰,量測金屬質量。
經由量測結果,套用公式。----------->密度(P) = m / V ;m=質量 ...

我看完之後...我的腦袋快燒毀了n_064|   :on_064|

网友C:
回复 网友I:

不會啦!這比微積分簡單多了,國中的課程喔!

网友J:
拿一點硫酸去咬它.

看看會不會有白色沈澱.

因為硫酸鉛, 為極難溶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會啦!這比微積分簡單多了,國中的課程喔!

都是3次方...害我想起以前的三角函數我都不及格......

引用 网友J:
拿一點硫酸去咬它.

看看會不會有白色沈澱.

因為硫酸鉛, 為極難溶的東西.

因該不用吧~~~就算是千的成分居多也沒差~~~
拿來丟錫爐跟錫混合也很好用~~~
拆無鉛板子的零件也比較簡單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不會啦!那是立方公尺,我幫您換成立方公分喔。
換成立方公分後,只要當成,每一立方公分,有多重就行了。
錫的密度大約:7.31(g/cm[sup]3[/sup])
鉛的密度大約:1.134(g/cm[sup]3[/sup])

楼主:
......
算到最後~~~是秤重阿....
不過我把那塊寶內的華碩板子拆了~~~~~發覺不是電容問題阿~~~~
這下完了~~~換插座看看~~~~順便把75歐姆排阻換掉...
有其中一個測到80歐姆~~也不知道是不是它在作怪~~~
在不行~~只好換IO了~~~

說不定等等會把哪幾塊丟到錫爐~~~~

話說~~你不是在看書~~~一心多用喔??不錯喔~~~

剛剛整塊丟下熔了~~~證實是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原來真的是錫啊!
逃兵大的方法是化學方法,我這個是物理方法。
大概是貼片電阻出問題,換看看,再考慮換IO吧!

是一心多用.......但是,是分心! 課本看沒幾頁,又跑上來看。
明天要考計算機結構、單晶片C程式。

网友:
如果是鉛的話....趕快丟掉吧...啊 不能隨便丟,拿去資源回收~~
鉛是有毒金屬,會破壞神經系統....
哎呀! 你還把它融化咧...這樣鉛塊會氣化,萬一吸入就不好~~

网友:
S大一定很怨...怎麼不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