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CT-730D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0-06-12):
如主題我的CMV CT-730D LCD前些日子突然整個都沒有無電源反應
有確認過變壓器是有電的,像這樣的問題會出現在哪部分故障的機率比較高呢
?

网友:
有外接變壓器的機種,外接變壓器故障機率很高!

無電源反應? 是接上螢幕主機按下電源鍵其指示燈都不亮嗎?

网友:
空量變壓器不準,請接上LCD後再量看看,若是確認輸入正常,表示AD上方電源電路異常或是電容低阻抗使保險絲斷裂。

楼主:
我有拆開來,LCD在接上電源按了電源鍵的那塊電路板上的按鈕指示燈都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拆開來,LCD在接上電源按了電源鍵的那塊電路板上的按鈕指示燈都沒反應。

大家的意思是,在變壓器接到 LCD 後,量一下變壓器的電壓是否正常.. 也就是加負載後的測試..

由於你這台電源是外加的(也就是使用變壓器),所以看看是否是電源的問題..

所以,你加上 LCD 後,變壓器的電壓是?未加時呢?

楼主:
我要用三用電表量哪個地方呢?
那變壓器上的標示輸出是19V的,有把圖貼上來了,請各位看一下。
另外我還有注意到有一個地方好像有燒焦的痕跡(有把用紅色的線框起來),背面更是明顯。

http://liangryo.myweb.hinet.net/Q_img/003

http://liangryo.myweb.hinet.net/Q_img/016

网友:
你的變壓器是 19V(空載)..

那麼接上電路板後,電壓是多少呢?

量以下紅色點那個接頭..

楼主:
不曉得是我量的方式有錯還是電表有問題
量的時候指針不會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曉得是我量的方式有錯還是電表有問題
量的時候指針不會動。

請教一下你量的方式,可以的話,用貼圖的方式,大家比較容易了解問題出在哪..

网友:
po維修,請po照,謝謝!

网友:
 看樣子是變壓器有問題喔~~換個變壓器試試看囉!!

网友:
主控晶片與電源區過熱就會使PCB呈褐色。

楼主:
變壓器的部分我有換過了,還是沒有電源反應。
我照著cremaker說的地方在量了一次,這次指針有動了,如下圖:

http://liangryo.myweb.hinet.net/Q_img/027

這樣算是有過電嗎?

网友A:
有電進去,那可以順便測量高壓與AD兩片PCB相接插座的各腳電壓,以及AD上各穩壓IC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電進去,那可以順便測量高壓與AD兩片PCB相接插座的各腳電壓,以及AD上各穩壓IC的電壓。

想請教一下高壓要量哪邊的接腳呢?電表要調DC還是AV,值要調多少?
AD兩片PCB相接插座的各腳電壓要量哪幾隻腳?
AD上穩壓IC是哪幾顆呢?
(抱歉!第一次自己檢修,請教的問題可能會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