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ANN STAR HV 261 LCD TV 沒畫面救助(以完修)

楼主(2010-06-12):
插上 110V 會綠燈 ~紅燈~閃幾次 然後需要在 差 110V 才會有 ~紅綠燈亮 背光都不亮
恩恩 ~炸掉一顆 ~224J 400V 換上一顆 還是沒有電壓 ~出現 ~
180UF ~ 有 DC 150V的電壓 ~之後 就沒囉 `
IR2184S 查起 還是 ~3845B 查起 ~沒修過 LCD TV 不知道方向 ~
電源方面 ~2184 跟 ~該如何 測量有沒有正常工作 ~
手邊沒有多的 ~2148 跟 `3845 不然就可以換上看看 ~
高壓區 4*MOS 測量都OK ~

..............原來已經修好囉 ~--換上 ~224J 就好囉 ~
真軟 ~...............
原以為PI 沒修好 ~原來要 `接AD 才可以

251.51 KB, 下載次數: 72

103.1 KB, 下載次數: 67

楼主:
原來要 按PW ~...QQ 才能啟動 ~
研究中~~~
像是軟的~一顆 ~224~就好 ~

WHY 只有 燒掉 ~224J 400V ~
不知道有沒有更好的代用 這顆 ~

剛好有 藍色的 ~224~跟棕色 有沒有一樣 ~

剛好有 藍色的 ~224~跟棕色 有沒有一樣 ~

网友:
恭喜完修!

" 原來要 按PW ~...QQ 才能啟動 ~ "

看不懂! 不是都按 Power 開機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拉 ‵因為 剛拆下 PI 換上 炸掉的 ‵224J ~ 直接量都沒有電壓 ~以為沒有修好 ~
原來要 啟動 ~接 AD 板的 量PI 才有電壓 ~QQ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rzy1kimo大,其實不用接AD,也可以強制啟動。
http://bbs.pigoo.com/thread-18879-1-1.html

网友:
可以提高耐壓等級,並架空,有助於熱量發散。

楼主:
恩恩 ~ 沒修過 LCD TV 不太懂~它的動作 ` 這一般的維修行情價位是多少阿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與電供一樣,有一個ps_on#。
行情多少不知道耶...........問看看shunxing大。

网友:
224J壞掉的畫面,好像大便跑出來n_123|

网友:
這顆電容爆掉東西是灰色的~~~
換一顆電容就搞定了~~真好~~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