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接入信号亮1、2秒后灯就灭了

楼主(2010-06-12):
小弟业余

自己在用的19寸液晶(philips 190EW9)不知道怎么的

开机能会亮1、2秒。关掉重开也是亮几秒。拔插信号线也会亮

嗯..是无背光,有画面哦

在BBS看,没有找到接信号线也会亮的。所以就发这个贴,请各位大大帮帮忙~

还有,要贴什么图上来?

楼主:
补充一下

我家里有一台旧点的17寸液晶(闲置没用的)

我试过把19寸的灯管接口插到17寸的高压通用板(是这样说的吧,跟其它人发的公版的图片一样)上

可以正常显示

看了很多贴子,想把公版改到19寸里,但是量不到12V的,只有16V和5V、3V多的

网友:
有些品牌液晶內部不見得會供應12V,所以可以找耐壓較高的公版高壓。
至少貼內部各電路板正面及背面照,故障狀況圖,並請注意大小不要超過800X600。

楼主:
超级激动,没想到第一次发贴,在我心中神一般的狼大第一个回贴。

图我明天发一下,没有好相机,晚上照了不好看(刚才试照了一下,有大片白白的,看不清的)

不知道把17寸的公版高壓直接改上去會不會出事....

在下文章看了不少,但是沒動過手,很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容易判斷阿
有畫面 缺被光 還是開機2秒後的事情 查高壓迴路一一

网友:
有畫面

但是背光沒點起來

檢查一下高壓版電路吧

楼主:
发不了图...我还是送修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支持...

网友:
試試看把高壓板上的焊點補一下焊看看
剛試一台狀況相同的,目視AD板和高壓板的沒有明顯的損壞
把高壓板上的焊點全補焊過一次,目前使用上都正常了,不會再自己關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支持...

不要輕言放棄
有努力過才知道收穫的滋味
反正是自己的
不急用的話就跟大雞小雞一起討論吧

网友:
是的,不要輕言放棄

网友:
我現在也是有這個問題...
燈管點不起來大都是高壓板的問題..

之前我都是上網找看看有沒有大概類似或是一樣的替代品...
或是別人面板破裂的殺肉品...

台灣價格大概100元左右就有了...

找不到類似的才上來發問維修...
把圖片po上來大家來研究看看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