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滑鼠維修

楼主(2010-06-12):
羅技無線光學滑鼠

請問圖中 JP4 JP10 這個是什麼元件?
如果說自行更換該元件…還能正常使用的可能性?
背面綠色的好像有變質了的樣子,這個會有不良影響?

還是說不建議維修了,直接買新的

网友:
JP(Jumper) 代表跳線的意思,也就是將某一個接點直接用導線接到另一點(也就是短路)..

你的情況應該是電池液外漏所引起的,檢查、清理一下被腐蝕之處,如還是不能使用,我是建議換了..

网友:
你的mouse真的要修是大工程了

网友:
看了您的板子.那個光學感應的ic.有一腳好像腐蝕很嚴重.但洗那板子.我建議用熱開水洗.電池液怕熱水.洗完後記得要完全晾乾.在進行修護.裝機測試.期待您的實例喔~~
ps.那個光學感應ic要先拔下在洗喔.

网友:
這是電解液順著線路走的狀況,發皺翻起的電路要刮乾淨後上錫加強。

网友:
我有一台掌上型的電視也是這種情形,可以說更加慘烈n_015|
我還在評估能否修復n_029|

网友:
只要沒滲到多層板內的線路以及元件接腳尚未嚴重腐蝕,應該還可以救。

网友:
是金頂電池嗎?

是的話拍張大合照再寄給進口商,他們應該會叫您自己去買個新品發票再拿給他們看,過幾天後應當能收到這筆款項。
而如果廠商沒有反應的話就請麻煩點在各大網路討論區貼圖讓大家一同來討論之。

我已經有十幾年不碰金頂的。

网友:
其實我猜應該是一般充電電池耶~

网友A:
我那掌上型LCD TV 是名牌(卡X歐),別人故障不要,我去撿的(拾荒.......)
拆開之後.......好冷.....
機版幾乎被漏液侵蝕........
如圖
很慘吧.....機版幾乎快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機板........看起來好像一堆線路都蝕斷了哪

昨天換我的羅技X貂的左鍵微動開關.....竟然也可以把銅箔給搞到脫落

換好是能用啦,不過感覺手感還是跟原來的有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掌上型LCD TV 是名牌(卡X歐),別人故障不要,我去撿的(拾荒.......)
拆開之後.......好冷.....
機版幾乎被漏液侵蝕........
很慘吧.....機版幾乎快廢了. ...

碰到這種板子,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當做殺肉機用吧.. 實在傷的太嚴重了說..

网友:
有些電解液產生的氧化綠色物質也跑到元件內了(耳機插座)

舊型主機板(大約是486時期以前)大多使用Ni-Cd或是Ni-MH充電式電池作為CMOS維持及RTC時鐘電源,當電腦很久沒開機或使用一段時間後,電池電量耗盡後就開始漏液,就會沿著主機板線路走,輕微的還可以補救,滲到內層嚴重的就只能報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