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ILA DM-865 電表維修

楼主(2010-06-12):
由於朋友買了台 UT61E,就把這台 DM-865 送給我,故障原因不是不能量,而是在有些測量位置量的值會跳動的很嚴重,像是在電容 1000uF 的量程..

判斷應該是選擇鈕及選擇轉盤接觸不良所引起的..

以下是這個電表:

背面圖,轉開三個粉紅點就可拿下後蓋..

取下後蓋的貼圖,再旋下粉紅色處的三顆螺絲,即可分開電路板及前蓋..

轉下電路板上粉紅色處的三顆和轉盤固定的螺絲,則可取下轉盤..

下圖是轉盤..

將轉盤和電路板分開後,清理電路板上的轉盤接點;以及調整轉盤上的彈片之彈性..

清理好後,照反順序組合,就 OK 了..

网友A:
恭喜完修.又多了一個電錶.但pcb板上的銅泊最好不要用擦原子筆的橡皮擦.因磨過後上面的電度層磨調後容易造成銅泊氧化.像金手指類的也不要用這種方式擦.我是都買一種叫德國科技的海棉.沾一點水下去擦.不知站上大大有更好的方法嗎.

网友B:
要小心儀器公會的刺客...你大概是下次的目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又多了一個電錶.但pcb板上的銅泊最好不要用擦原子筆的橡皮擦.因磨過後上面的電度層磨調後容易造成銅泊氧化.像金手指類的也不要用這種方式擦.我是都買一種叫德國科技的海棉.沾一點水下去擦.不知站上大大有更 ...

Dave 大..

我大多是用電子材料行賣的那種 "接點清潔劑"..

以前大多是用去漬油或是細砂紙去磨,但這對這些脆弱的嬌客來說,可能太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小心儀器公會的刺客...你大概是下次的目標~~

嘿嘿,要小心的是 Wish 大,提供了這麼個環境,讓我們來 .....

我想我還排不上名啦,shunxing 大應該排名第一..  吼,得罪了不少行業公會呢..

网友:
.......好像得罪太多工會了.....
不過~~要是我的話~~我都用WD-40下去~~~
就直接裝回去~~~轉一轉~~就好了~~~~不用特地用擦的..
以免氧化更快~~~

网友C:
我會用酒精棉
因為方便..一次用一包一盒80元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會用酒精棉
因為方便..一次用一包一盒80元可以用很久

這個應該滿好用的,外帶也很方便..

有人說有酒精會留下白白的東東,這是真的嗎?

另一個問題是,這個酒精球,在電子材料行應該沒得買吧,可能到到大一點的藥局買了.. 對吧?

THKS..

网友:
沒有倒很多酒精下去不太會留下白白的
我的確是去藥局買的
我們家這邊沒有電子材料行
藥房倒是蠻多家的

网友:
我在猜那些公會都是 wish大派來的   (不小心又離題了)
這電錶看起來很不錯....
呵呵.....看來大大又有好武器了

网友:
你們這些人死定了...難怪台灣廠商要遷往別的國家駐廠..

网友D:
一般...我會用酒精去清潔...但看來不是合適的方法...治標的方法..是換掉刷片才是方法..因為銅片是會一直氧化的....就算用了抗氧劑也是造成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會用酒精去清潔...但看來不是合適的方法...治標的方法..是換掉刷片才是方法..因為銅片是會一直氧化的....就算用了抗氧劑也是造成接觸不良...

這種刷片(彈片)可能不好找吧,而且不公用零件,每個電表我想都不一樣的..

在這個 CASE 中,我想故障的原因是彈片的彈性疲乏,所以導致接觸不良,而影響到測量..

原來的主人買不到兩個月(但每天都在使用),剛開始都很正常,然後一個檔有問題了,慢慢的其它的檔也也都有同樣情況..

所以,只是簡單的清理一下電路板的轉盤銅箔及調整彈片的彈性..

网友:
究其原因、應該是這幾年金價大漲,許多該鍍金的地方都變成薄薄的一層,有些甚至跟本就沒有鍍,難怪東西變得不耐用!

网友:
如果有小彈簧,也可以墊在彈片固定槽中,可提供額外下壓力。

网友:
我覺得清一清家改一下彈片彈性就可以用很久了(說的不是一樣.....)
所以如果是我也是跟開板大一樣的作法~~(說的還是一樣~~哈哈    溜~~)

网友:
我那台便宜貨摔過就完蛋了,看了半天不知道傷在哪..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加油

楼主:
這位大大,我看你回個半天,都看不懂你回文意思..

這樣不太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