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記億電池電壓2.96v會低嗎

楼主(2010-06-12):
如題每次開機都要重新設定bios是哪的問題

网友:
可能接觸不良或二極体損壞.

网友:
可以多用搜尋功能去翻看文章....
這篇實例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605&highlight=CMOS

研究一下CMOS電路您才有辦法去抓問題....

网友:
有可能...電池座接觸不良...清一清看看!

楼主:
感恩在研究看看謝謝

感恩在研究看看謝謝

网友:
2.96v 還算正常
如水大所示  先檢查電池座比較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池座電壓正常
這塊版子沒D5二極體

网友:
你說的重設BIOS是指...設定CPU頻率?
ASUS的板子似乎抓取某些頻率的CPU會怪怪的...老是會無法判定,就要使用者再指定
是這個問題嗎?

网友:
還有清除CMOS的跳帽有可能生銹接觸不良喔
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部重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