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lack & Decker 電動起子 CP300X

楼主(2010-06-12):
由於常常要拆一些外殼,前一陣子弄得肌鍵發炎,痛了幾天..

我手上雖然有台木工用的 12V 電動起子,但重約 2 公斤,我想用這個不太適合吧,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上個星期買了台 Black & Decker 電動起子 CP300X,這不是用鋰電池的,是 3.6V 的規格..

這類工具,通常沒扭力分段調整,轉速也是固定的(這台是 180 轉/分).. 不過滿小巧的,握感也很好..

用來拆、裝螺絲很方便..

價格約在 1000元左右.. 建議常用起子的朋友,為了保護你的手腕,可適需要買一台..

附圖為充電器、起子本体、及所附的起子..

网友:
偶滴機絲頭 10.8V 鋰電池 衝擊起子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37-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x560810 大的那篇,我有看過,那台真的很好..

功能很完整..

不過兩者之間的價差真的差很多耶.. 可買這台4台了..

网友B:
買電動起子
電池壽命是重點
如果可以插電
用途是要轉螺絲
偶會選擇買支1Kg左右的小電鑽
大概也是一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電動起子
電池壽命是重點
如果可以插電
用途是要轉螺絲
偶會選擇買支1Kg左右的小電鑽
大概也是一千多

那種的我也有一支,問題可能轉速太快了.. 有時會滑牙..

雖然說速度可依 "按" 的程度來調整,但還是有些不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種的我也有一支,問題可能轉速太快了.. 有時會滑牙..

雖然說速度可依 "按" 的程度來調整,但還是有些不便..

就是要靠輕扣扳機的程度來調整呀
以前偶用一支Bosch電鑽沒有無段變速
一扣就是極速
偶都看情況趕快抽離螺絲
所以現在用有無段變速的電鑽
就習慣多了n_141|

网友:
作為電動起子機,輸出扭力控制也是很重要的環節~

楼主:
對了,這台的扭力我還滿意的..

順道 PO 上來它的扭力值

4N.m(41kgf.cm)

网友:
之前也買了一支Black的直的電動起子,
蠻好用的,或來有次去考檢定,摔到
結果裡面的齒輪斷了,就不能用了。
真慘,現在一般起子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支起子公司以前有買過,後來無法充電就拿給我修,換過電池就好了。
這支起子手把裡面有三個3號充電電池,電池是接成等腰三角型,以後你的電池壞掉要更換時,要買單個3號充電電池附焊接銅片那一種,買三個回來後,利用電池接點上的銅片焊成等腰三角型再裝進手把內。
我還記得焊電池時很礙手礙腳,所以用橡皮筋把三個電池束成三角型後再焊接。這支起子BOSCH也有出一支鋰電池的,包裝是一個藍色小圓筒,公司也有買,不過由於BOSCH是鋰電,所以沒有出現電池無法充電的故障。
下圖是我目前常在使用的電動起子,也是Black & Decker的,這支是用四個3號充電電池,它的好處是如果電池壞了,就買一般的3號充電電池來換就可以了,我已經弄壞2組(8個)電池了。

基本上這種電動起子都沒什麼力,只能拆裝不用要求很緊的裝置,例如拿它來拆裝個人電腦就很合適。

网友:
我是用這隻...
最大好處,15分鐘快速充電...
不過電池已經壞一顆了...

楼主:
拆拆拆.. 彷彿聽到很多聲音慫恿著..

於是就拆了,補張圖片..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種電池很貴的,充電座也不便宜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這支來拆電腦絕對沒問題,只是比用羅賴馬手轉累才對,因為太重了。
用這支來鎖電腦,除了比用羅賴馬手轉累,我想就算扭力調到最小,螺絲應該會崩牙。
除非拆很多,否則我還是用羅賴馬的機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應該是拍照角度的關係,電池是三個吧!還是新型改成兩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電池是三個沒錯..

一個被壓在下面沒拍到..

网友:
昨天標到一組
沒有附上電池

楼主:
回复 网友G:

買這組是看重那一點呢?

還是說外出攜帶方便..

网友:
1.1元起標,得標連運費410
2.偶缺鉗子,水平儀(裝窗簾架要用)
3.偶沒那摸多種起子頭
4.偶的衝擊起子都重操,牆壁鑽一分孔一鑽就十幾個洞,不想讓賺錢工具太累
5.上次美工刀忘在客人那><

网友:
公司都用HILTI...
行業別不同的關係吧...
BOSCH在我們公司是找不到工具才會有人去拿的東西...

個人喜歡Makita,
還是因為以前我做過木工的關係???
可是好貴...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公司好有錢啊
都用喜得釘
快Makita的兩倍價錢了

网友(2010-11-23):
這支起子公司以前有買過,後來無法充電就拿給我修,換過電池就好了。
這支起子手把裡面有三個3號充電電池, ...
引用 网友I:

剛看一下,這型的是130轉/每分鐘,
扭力是2.9Nm
忘記是在網拍那一篇看到...這款好像沒附什麼配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08913793

网友:
習慣用手拆解或組合 零件,手感力道比較好控制,

電動起子已經用壞三組了,目前還有兩組使用中。

网友:
說到電動起子,在工具類它分成兩類。
一類是"衝擊起子",一類是"扭力起子"。

這兩類的差異在於衝擊起子在它轉不動時就開始震動。而扭力起子可以調整你的扭力,當超過你的限制時它就變成空轉了。

所以衝擊起子在鎖雷大的水泥牆好用,扭力起子在塑膠或是電腦上好用。

另外還有一種另類的起子,用來鎖烤漆板的。那種起子在前端有離合器,使用時必須"壓住"它才會轉。它一鬆壓就不轉了。

以上是這種工具的大致分類。大家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去選擇所要的電起子。
買錯了,容易損傷工件。

网友:
樓大大說的那一種我有一支,裝電池使用很快就沒電,所以我給他底部裝一個母頭,另一邊裝個公頭,接個6v電池就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J:
makita TD090DWE鎖螺絲很夠用
但是鑽牆就有點勉強
偶好想買台充電震動電鑽唷
makita BHP453SHE
可是要8000多,買不下去

楼主:
回復  逃兵
makita TD090DWE鎖螺絲很夠用
但是鑽牆就有點勉強
偶好想買台充電震動電鑽唷
makita BHP453SHE ...
引用 网友B:

這台真的很帥..

但價格真的下不了手..

网友:
我這2支還在服役的 電動起子
國際的充電電池壞了充電電池太貴 改成插電式變壓器 供電重量850公克
這支是JAPAN中古1000元重量850公克
2支多很耐用

网友:
回复 网友K:

    第二支這支應該是工廠用的。
有一條彈簧吊著的。
它的扭力很適合鎖塑膠殼。

网友(2011-02-26):
電動起子,我也想買一支,你這支你滿意嗎???

假設你今天要再買一支,你會選電壓幾V、轉/分、扭力多大...

我沒用過,但我不是很想買電池那種(電池是消耗品)...

濤寶網的好像都分3段, 每段都有它各自的電壓、轉速、力調節範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37129_15_1553005979

我的想法是...3個電壓自己搞定(因為大陸都是220V輸入,雖然DIY桌有220V插座,但...)...單買電動起子就好...

楼主:
若是我的話, 我會希望扭力範圍較廣, 這樣適用的地方才會廣..
也就是我會選 POL-DN-6C 這一款..

看看它的扭力 0.8-3.5 N/M, 螺絲可用範圍 M2.5 - M6.. 應該在一般裝配上都夠了, 例如你組裝音響時.. ^_^

网友:
剛又晃一下...

可攜式電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20671329

再配上跟POL-DN-6C 同規格的802電動螺絲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484817519

网友:
已經買了...

變壓器背面沒註明輸入跟輸出電壓,
但我插入110v電源,調整輸出旋鈕...空載電壓是在24VDC~36VDC

楼主:
恭喜 samfu 又有了好的維修、裝配工具..

說實在的, 這個工具在台灣買的話, 價格不便宜的..

网友:
恭喜 samfu 又有了好的維修、裝配工具..

說實在的, 這個工具在台灣買的話, 價格不便宜的.. ...
引用 楼主:

這價格買這支,算是很划算了...
至於耐用度方面...需要時間的考驗囉....

美中不足的是,此賣家好像沒寄過台灣...
所以我怕出事...就請這位先寄給別人...再轉寄給我...
多了一筆小小的運費支出...

网友(2011-04-19):
回复 网友L:

忍不住要讚美你一下,你的[Y游的DIY工具+Y游的DIY紀錄]連結
做的太好了,
pigoo改版後,要搜索好難哦!
舊版比較好,打了你們的名字之後,就可以把你們這些偉大的發文搜尋出來
讓我們這些菜鳥學習,但改版後[搜尋]的功能變得很不理想.
謝謝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