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代友詢問液晶電視電源板

楼主(2010-06-12):
不知版上高手前輩們是否有以下規格的液晶電視電源板
AC INPUT :110V
DC OUTPUT: +110V~130V/2A , +12V/5A
朋友的液晶電視電源板已壞好幾天了
一直找不到合用的電源板
希望版上高手前輩們手上有或者能指點一下變通可行的替代方式
多謝感恩

网友:
請確定型號!或照張相片!+110V~130V/2A 因該是東元40吋在使用的!我有備料!

楼主:
這台液晶電視出自晶麗科技,
型號MS-9620C
面板是SAMSUNG LTA400W1-L01
電源有2顆供應器
1顆供給110V~130V/2A,12V/5A
另一顆供給5V/4A

楼主:
電源型號HM400W-110V-12V

网友:
面板是SAMSUNG LTA400W1-L01是跟東元一樣面板!
電源有2顆供應器?是2組電源麼?有點不明白!我的應該沒有5V/4A不是只有12V麼?我再查一下?

楼主:
電源是2顆沒錯
大顆電源板供應2組電源DC110~130V/2A, DC12V/5A
有一顆只供應5V/4A小顆Adapter
這台曾回廠維修過2次,不曉得因此電源被更改過???

楼主:
今天有找到原廠詢求電源板
說沒現貨可幫忙調貨,但要時間且報價很高(放棄)
另外又提供現貨把面板改成吃24V的,再把電源板換成DC24V,12V,5V一起的單顆電源板
這樣還比較便宜又快,當然就決定選這個嘍
所以現在不需要再找這顆電源了
感謝回應
改天順利改裝成功之後再貼回分享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