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高壓版問題

楼主(2010-06-12):
小弟遇上難題...三洋液晶型號smt271    高壓版故障.....備註畫面閃一下馬上變暗屏)

所以小弟剛有一片拆機高壓版..此吋都一樣但是電源輸入端不一樣....面板好像是日立的因為高壓版上面有TOKO樣字.........所以我想說直接跳線就好......結果...VCC...GND..都沒問題...問題來了.....就是無法找到他的ON/OFF我想說直接,用+5V點..結果就是沒辦法找到......後來又跳回去舊的那片高壓版結果也是一樣....用+5V直接點也找不到....請各位大哥能否幫幫我告知我要如何找到ON/OFF謝謝

楼主:
型號打錯正確型號smt27LC1

网友:
若是確認原來高壓板上除VCC/GND外沒有任何控制線,有可能是直接透過控制電源板供應給高壓板的方式來點滅背光,這時可以利用外加ON/OFF信號給代用高壓板的方式。

楼主:
求救~~~高壓版問題

補上高壓圖片....小第在說明一下..原先A/D板上有4條線...進入高壓版..後來我量了一下腳位為+5V..GND....空腳+3.3..+3.3...照道理說如果我們直接ON/OFF直接接+5V因該會把燈管點起來..好奇怪喔..請大大幫幫我一下

楼主:
大大..原先高壓版就是有4條線進入A/D版..後來我量了一下腳位為+5V..GND....空腳+3.3..+3.3...照道理說如果我們直接ON/OFF直接接+5V因該會把燈管點起來

网友:
麻煩把14PIN電源輸入端  拍清楚一點,通常ON/OFF在12~14其中一PIN,也說不定背後有寫腳位定義

EX

楼主:
大大但市我就直接測試....1~5接+24V   6~10接GND   其餘4腳一腳一腳用+5V直接並接..結果怎麼試...都沒用阿....

网友:
雖然不知道你怎樣接的,不過有些TV INVERTER  PWM是不可以空接的

要嘛就給5V,不然就I_PWM直接接地

网友:
上下兩邊的接頭應該是燈管回授線,而非控制線,如果確認電源輸入端子僅有VCC與GND,這應該就是直接以控制輸入電壓ON/OFF來點燈的高壓板。

楼主:
求救~~~高壓版問題

後面4腳有直接用+5V一腳一腳接..怎麼也點不起來

网友:
不然可以透過測量AD上信號接腳方式來判斷ON/OFF線,直接對應到更換的高壓板。

网友:
你因該先告知~~原來的面板是那一片!!!且附圖上來!!
再來照一張原來得高壓!!
大家才可以幫你

网友:
敢問兄台回授線插上了嗎?

网友:
TOKO  這一片一般是用於CMO 27吋的!!
電壓24V(1~5)地線(6~10)12腳  ON~OFF
剩下不用接

但燈管回授要接!!

楼主:
抓到原因了.是高壓版裡面電容壞掉了.我壞好了但是.問題來了......也是亮一下馬上熄滅......後來我往燈管方向查...去.....原來壞一知燈管了..........再來腳叫各位高手...如果本來市14燈的我們可以直接改成12燈的嗎?..用14燈的高壓版怎麼改請各位高手教導一下......因為不想去拆起來換燈管..突發奇想想到這種方式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該亮的沒亮 你想畫面會出現什麼影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均光片拉,還不至於看起來差異很大

网友:
......因為不想去拆起來換燈管
改來改去-累,偷雞,直接外接燈管

网友:
大尺寸面板更換燈管風險較大,所以不介意也可以將就用囉~

网友:
此高壓板有12V及24V兩種請確認?BLON因該是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