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熱敏電阻上面寫003可以用上面寫sck 20160或251R0更換嗎?

楼主(2010-06-12):
請教:熱敏電阻上面寫003可以用上面寫sck 20160或251R0更換嗎? 都是綠色外觀,但體積差5~6倍,謝謝!

网友:
熱敏電阻常用標示:電阻及外徑
設計參數:電阻,最大及工作電流值

003 代表意義?

网友:
可以先測量常溫阻值與加熱後阻值的差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寫003的已經破裂,量起來的阻值有1k,因為是接在電源供應器EMI濾波電路上的,應該不準了,20160常溫量16R, 251R0常溫量1R,加熱後阻值的差異只知道溫度越高阻值下降,不知道怎們比較差異,20160外徑比003的大5~6倍,251R0又比20160大3分之1倍,如果照字面上看003的阻值可能是3R,那用20160 16R或251R0 1R的來更換可以嗎?

网友:
一般電供輸入NTC依照瓦數不同會在3~5歐姆間(常溫下),您的1歐姆太小,16歐姆可能太大,可以找顆5左右的先試。

NTC過大會造成額外損失,太小則無保護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差幾歐姆而已也是不行嗎?另外外徑體積如果不占空間也是可以更換的是嗎?

网友:
NTC的選用是與起動負載特性有關,維修時應儘量比對選用原設計.

電阻太低時,起動時若有大電流瞬間流入,沒保護到元件.
電阻太高,起動時電流控制OK,但平時發熱量大.
如果起動時大電流時間長,要有較大的電阻体散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