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達變壓器] ADP-150BB B有一顆IC炸了不知為何型號

楼主(2010-06-12):
今天維修台達電子所產生的ADP-150BB B的變壓器,結果發現背面的有一顆IC3炸了, 如圖所示,想請教各位先輩,不知道是否清楚該IC是型號為何,麻煩指教一下

网友:
若是在一次側這顆是PWM,型號可能要找相同的來看,不過PWM壞成這樣,則開關晶體及周邊元件有很大的損傷可能。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覆......我有檢測其他電晶體...確實有掛掉...因此要求助各位戰友們是否有相同型號的...麻煩幫助一下...

网友:
這是DELL 的 DA-1 ADP-150BB B 看有沒有一樣~
IC3是IR2184S

楼主:
太感謝大大了..應該是相同的...我原本抱持..準備...當成零件品用了..有你的救贖...我可以再研究看看能不能救回來...等再回來了..再跟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