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P800S-X 華碩主機板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12):
昨天上班到一半,MIS拿著一台主機來跟我說這台電腦的主機板故障了,今天回家的時候拿回來修,順便給大家看看維修實例。
這張是華碩的ASUS P4P800S-X。

插上除錯卡後開機測試,結果發現除錯卡上的RESET燈常亮,請注意下圖除錯卡右上角紅色圈圈內那個RST的LED燈,我在舊文中多次提到,RESET燈應該是只會閃一下,常亮就不正常了,這是表示主機板一直在RESET狀態,能開機才怪對不對?

我曾經多次提到,主機板上的RESET是南橋發出,所以我們先從南橋下手,首先要先找到南橋的Power是否正常?一般南橋的供電是由附近的MOSFET供應,所以很快我就找到了下圖位置。

我先測量這兩個MOSFET之間的關係,經初步測量,靠近記憶體插槽這個MOSFET(假設為Q1)的S極是接到另一個MOSFET(假設為Q2)的D極,也就是這兩個MOSFET是處於其實是各自供應一組電壓。如下面的簡圖︰

為了方便拍照,我在Q1的S極先焊上一支測量腳,結果測得的電壓值是137.3mV(也就是0.137V)。如下面照片所示︰

把Q2也焊上測量腳,結果測得電壓也是137.3mV(0.137V),喔!你猜是Q2的D-S極短路嗎?那可不一定。如果有經驗的朋友一定會發現,Q1與Q2是串聯工作,也就是其中一個不正常,那另外那個一定也會不正常。

兩個MOSFET都拆下。

我把兩個MOSFET弄混了,這是其中一個故障的MOSFET測試。

Q1與Q2是APM2054N這個MOSFET,大家注意欣賞下面這張照片,我拍的很讚吧!

由於手上沒有APM2054N,而且這個MOSFET的特性也不是很喜歡,所以找了一對ON出品的60N02R來代替。

焊好後測量Q1的S極電壓。

嗯!2.46V跑出來了。

開機也成功了!

完工。

网友:
終於等到W大發表實例維修
那就是說2顆中一顆掛點另一顆也必定被拖累

网友:
挖~~看到一篇很讚的實例....不過...臭屁的程度還真高(請大家注意看那張MOSFET的近拍照).....
不過我有很多問題想問....因為~~我從來沒有用過二極檔測量MOSFET的好壞...
而且你也沒說哪一顆是好的....只能讓我在這裡亂猜~~我也猜不出哪一顆是好的...
所以~~可以請~~~W大公佈答案了嗎?

還是要再等其他網友提問???才要公佈...

PS~~我吐嘈一下~~~你近拍技術變好了...遠拍技術...變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說了嗎?兩個MOSFET我弄混了,不過不管那一個壞了,最好兩個一起換。
臭屁?我好不容易才拍的這麼清楚,你就讓我自爽一下嘛!難不成我拍的比你清楚你就吃味兒了?不過正常的距離我實在拍的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說了嗎?兩個MOSFET我弄混了,不過不管那一個壞了,最好兩個一起換。
臭屁?我好不容易才拍的這麼清楚,你就讓我自爽一下嘛!難不成我拍的比你清楚你就吃味兒了?不過正常的距離我實在拍的很差~~~~。 ...

哈哈~~好啦~~~難得你拍的這麼清楚...掌聲鼓勵一下...
不過~~拍照沒那麼困難阿....我身上都有兩台相機雖然都是SONY的
一台P10一台T1~~~拍出來也沒那麼糟糕阿...而且~~~我的相機都是設定小花開啟..也就是近拍模式...
但我遠拍也不會模糊成這樣..反到是對焦有開多重或廣域只要中心點沒篇的太離譜都可以拍的很清楚阿..
不過有件事情要注意~~~相機若有對焦功能~~~通常那功能都只要輕押~~不要一次押到底~~它會先對焦
對焦的時候手不要亂動..等聽到逼逼聲LCD畫面是清楚的在大力壓下去~~就拍下來了..這時的照片都很漂亮的...

另外~就算你把MOSFET弄亂了~~~我還是想要知道..哪一顆才是故障品...
該不會說~~~你也不知道測試出來的也是哪一顆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這個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為拆完就去吃飯了,吃完飯回來就忘了那一個是Q1,那一個是Q2了,壞的就是第八及第九張照片這顆。
咦!看這兩張照片你應該知道這個MOSFET是壞的才對呀!你是得了結婚症候群嗎?

网友:
所以說是Q1壞囉!造成Q2的動作也不正常了。

[焊好後測量Q1的S極電壓。] 下面的圖...
我也會開近拍去拍...效果會比較好...拍電錆的那些圖也一樣....
但w大的超近拍真的進步超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拆完就去吃飯了,吃完飯回來就忘了那一個是Q1,那一個是Q2了,壞的就是第八及第九張照片這顆。
咦!看這兩張照片你應該知道這個MOSFET是壞的才對呀!你是得了結婚症候群嗎? ...

你故意的.....我敢肯定~~~你一定是故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shunxing!你看看!你看看!所以阿水會紅不是沒原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謝 Wish (大) 的維修實例
我手上也有一塊 P4P800 待修中 , 情況是可以啟動開機但是畫面出不來 , 近期想買PTO93C除錯卡來修看看 。( 我可能先換 Wish (大) 所說的 APM2054N 試試看吧 ! ) 老實說 P4P800 真的是一塊好板耶 ! 不像 LGA775 的 865 , 915 系列的板子給我的感覺是 ( 除了溫度頗高外 , 效能也沒進步多少 )

喵的 ! 昨天為了幫老爸抬窗型冷氣 , 結果手腕扭傷了 !   害我現在只能用單手打鍵盤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指神功嗎??
看了那麼多實例APM2054N滿容易壞的~~

楼主:
大家看一下APM2054N及NTD60N02R的特性差別︰

大家比較後應知道APM2054N的特性實在能跟NTD60N02R比了吧!看不懂的先去補一下舊文,MOSFET的辨識教學中有詳解。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啊 ! 阿水(大) , 我現在變成了獨臂刀王 ! 打字超不方便耶 !

其實我有一個奇想 , 將 APM2054N 乾脆換別的型號 MOS 看看 ( 耐壓與耐電流較高的 MOS ) , 但又怕下次壞別的地方 , 查起來可是會瘋到撞牆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H:

從 DATA SHEED 中 似乎 NTD60N02R 特性比 APM2054N 好耶 !
wish (大) 是要我做開路先鋒嗎 ?  這樣才能讓板子知道 NTD60N02R 有多厲害 !

网友:
耐流與Pd都高出許多,想必Rds-on也會更小。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哇...一回來就看到W大精采的維修實例...真幸運

話說...近拍技術確實是變好了...
不過...單手拍還是不行...

网友:
真是一篇圖文並茂的好教學,小弟虛心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兩邊都有切入電壓...................所以壞了。
呵呵,忙得團團轉囉!

華碩的RD很喜歡用2054N,壓榨它的性能,一點都不浪費。
下場就是,很容易高溫,最後燒毀。
w大的拍照技術變好強了耶!...............我的拍照技術.....

网友I:
1.如果3.3V 供電正常,但Q1 只輸出0.17V,這電壓低於可能的1.8V,所以可能是Q1故障.
2.而Q2 D ,S 都是0.17V 有可能短路,也有可能是供電壓太低,G 已輸出至最大電壓值,S也只能到最大輸入電壓.
再由1,2確認1的推論Q1故障可能性最大.

NTD60N02R  24V/62A
VGS = 4.5 Vdc, ID = 15 Adc RDS(ON)=11.2mΩ(typ.)
APM2054 20V/5A
VGS=4.5V     , IDS=3.5A    RDS(ON)=45mΩ(typ.)
VGS=10V      , IDS=5A      RDS(ON)=35mΩ(typ.)
南橋供電開關速度不重要,不用考慮 Gate Charge,

NTD60N02R 低 RDS 低發熱量高散熱能力有助延長工作壽命.

网友:
不過此處電源電路應是屬於線性降壓,MOSFET工作在主動區(透過LM324回授控制),作為一可變阻抗,所以Rds-on的優勢並不會發揮出來(Rds-on是指完全導通狀態內阻),只能說Ic與Pd對其比較有幫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南橋供電開關速度不重要,不用考慮 Gate Charge,

NTD60N02R 低 RDS 低發熱量高散熱能力有助延長工作壽命. ...

這段說明對肉腳的我頗為有益。

Wish大的這篇維修文,如果一開始就判斷出南橋供電問題,且迅速維修完畢。那真是一篇好教導文。
除了維修的概念之外,對零件的熟悉也是功夫底子的重點。

网友:
不過此處電源電路應是屬於線性降壓,MOSFET工作在主動區(透過LM324回授控制),作為一可變阻抗

線性降壓,重點在散熱能力
在DATASHEET中比較有利散熱的條件是
NTD60N02R TJ 175 °C ,RθJA 80 °C/W   ( 0.5in sq drain pad size)
APM2054   TJ 150 °C ,MRθJA 85 °C/W   ( 1in2   pad area, t ≤ 10sec)
TJ(pk) − TC = P(pk) RJC(t)
NTD60N02R 最大工作溫度高,熱阻小(低散熱面積條件)所以散熱能力高.

网友:
嗯嗯~了解了~感謝補充~

网友:
謝謝 W大的分享 ~哪一張進拍 ~恩恩~拍的很讚..  ~
這一編 維修很詳細 ~很容易懂 `

网友:
哇! 好清楚.連表面顆粒都感覺得到n_116|

网友:
感謝W大的清楚教學+超清楚的相片
剛好手上也有一片ASUS的板子也是卡RESET
然後我又忘了如何查修了,看了本文,又有思路了
嗯 PCR就對了!

网友:
唉......板子的製造商就是算好用較差的零件來讓它時間到就壽終正寢, 結果你們這些人又把它修好又換上特性較好的零件來讓它使用更久,也難怪景氣還是蕭條........ 話說真是好照片好教程...

.....緊酸.....

网友:
圖片上是0.52V的故障還是1.01V的故障?

我測試MOSFET有的0.503V ,有有0.465V,這算是正常的嗎?
是所有的mosfet 在拆下來測試都是要幾v才算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J:

維修實例對稍有基礎的人才有幫助,否則就會衍生出更多疑問,你問的問題表示你是新手,我們歡迎你的加入,但是你要先去舊文裡找基礎文章進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維修實例對稍有基礎的人才有幫助,否則就會衍生出更多疑問,你問的問題表示你是新手,我們歡迎你的加入,但是你要先去舊文裡找基礎文章進修。

這句話也代表著~~~提出疑問~~~問你怎麼看二級擋的都是新手了n_077|

感覺~~好想連W大也不會看耶~~~趕快烙跑n_142|

楼主:
回复 网友K:

這位被多數公會通緝追殺的朋友.....,我有看呀!沒有看怎麼會回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位被多數公會通緝追殺的朋友.....,我有看呀!沒有看怎麼會回咧!

也就是說~~你整天都在聊天室偷窺...也不教我們怎麼看二級檔的正確判斷方式囉....

网友L:
回复 网友M:

看到我們討論熱烈......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到我們討論熱烈......

因該~~但W大再這篇實例留了一手...我還不想說~~~~
他還在跟我們玩他留了哪一手~~~大家都還沒發現.....

网友:
回复 网友N:

呵呵!那個二極檔....我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N:

怎麼用二極體檔量MOSFET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我就說過了。
我只能說...........這下換你去看舊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用二極體檔量MOSFET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我就說過了。
我只能說...........這下換你去看舊文。

你說你測量的是壞的....
就衝著下面這句話...
我把兩個MOSFET弄混了,這是其中一個故障的MOSFET測試。
我照你的圖去測試....因為手邊沒故障的...測試下去之後...跟你說的故障測試值..都一樣耶...
這不是留一手???

网友L:
回复 网友O:

該不會.......順手拆到一顆壞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該不會.......順手拆到一顆壞掉的。

沒有拆到壞掉的~~~你直接測試就知道了~~~~
不可能板子上面那麼多顆~~~測出來都一樣的數值...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們先不要爭辯我是否留一手,你能告訴我你是如何用三用錶判斷MOSFET有沒有故障?

网友:
一般0.5~~0.7是好的!!
(1.X)因該是半破壞!!
不知對不對!!

网友L:
回复 网友P:

應該是會呈現無窮大。
http://www.8to888.com/shuoming/2804_CHINESE.PDF

順偏是對了,但逆偏時,不應該會有1.XV的電壓。
剛剛隨便找一顆二極體,測了一下,逆偏時,確實會有無窮大的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應該是會呈現無窮大。
http://www.8to888.com/shuoming/2804_CHINESE.PDF

唉~~~~問題找出來了~~~~
這要是熱風槍拆下來~~沒放電..都會呈現一樣的值.....
放完電之後~~無窮大~~~~
這會讓很多人~~~誤判......
比用指針~~還難判斷....

网友L:
回复 网友Q:

 暈了!
其實不用拿MOS,拿顆二極體,測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APM2054 Diode Forward Voltage TYP 0.7V  MAX 1.3V
二級逆向測量應是 OL. 正向 0.5~0.8V

另外電路板上MOS 週圍有一塊銲錫面,是否原設計有散熱板沒有安裝?

网友R:
引用 网友L:
 暈了!
其實不用拿MOS,拿顆二極體,測一下就知道了。

還有~~~直接在主機板上面測量~~~~全部都是有問題~~~~
所以也不能在板子上面直接測量....測不出該零件是好還是壞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S:

當然囉!........又暈一次!
因為會量到其他等校電路的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當然囉!........又暈一次!
因為會量到其他等校電路的阻抗。

所以~~~W大是不是留了一手阿~~~~~
剛剛上面的回覆...我沒直接測試~~所也不曉得他再說的1.1是對還是錯
感覺好像~~要大家都回到新手區再去挖一次寶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T:

這就是W大的用意,當看到實例時,有遇到不懂的問題,要去翻一下。
因為逆偏......所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這就是W大的用意,當看到實例時,有遇到不懂的問題,要去翻一下。
因為逆偏......所以呢?

每次看的他的維修文都很佩服...也都會留很多疑問...也很會吊人胃口.....

网友:
回复 网友U:

是啊!會留下很多讓我們思考的問題,但是要慢慢挖!
從頭到尾慢慢咀嚼,回味無窮。
這次的維修過程很簡單,但裡面包含了很多以前的文章菁華。

楼主:
回复 网友Q:

那你應該要還我清白了吧!
用三用電錶測半導體其實只能知道它的靜態,要正確知道半導體特性(它是否正常)確是要測量動態,不管是二極體、電晶體、FET或SCR等等,半導體廠商都會在Datasheet 提供該產品的測試環境及動態曲線,而我們要確定手上的半導體有沒有壞,最正確的方法就是依照廠商提供的測試環境,看看該零件是否符合。
但是每個人有Curve Tracer嗎(下面的照片就是Curve Tracer)?

每個人也都有示波器嗎?所以我們只能測靜態,靜態雖然不準,但是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參考。什麼參考?以MOSFET來說,用三用電錶檢查MOSFET時你必須先把每支腳互相短路讓它們內部的靜電放掉,這是最基本的,大家看一下Datasheet,MOSFET的D-S間接有一支二極體,如果MOSFET的D-S沒有短路或漏電,那你用三用電錶的紅棒接在S極而黑棒接在D時,你會得到一邊順向約0.6V,如果把紅黑棒反過來,應該會無限大才對,而G-S或G-D應該無論你怎麼換都會無限大,這是MOSFET基本的靜態,也是我們參考的基本數據

舉個例子好了,人能呼吸是否表示健康?當然是不能對吧!要確定人健不健康應該是要到大醫院,用各種精密儀器全身檢查過才比較準確,這叫做動態。但是如果連呼吸都沒有了(靜態),那抬去醫院做全身檢查應該沒有意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應該要還我清白了吧!
用三用電錶測半導體其實只能知道它的靜態,要正確知道半導體特性(它是否正常)確是要測量動態,不管是二極體、電晶體、FET或SCR等等,半導體廠商都會在Datasheet 提供該產品的測試環境及動態曲線,而 ...

這種儀器~~~連你也有.....不會吧....

我在此對W大道歉n_109|   :on_109| :on_109|
W大是神阿~~~大家趕快來拜他~~五敗五寶必......:on_148| :on_148| :on_148| :on_148| :on_148|

网友:
回复 网友V:

對於設計人員,有動態測試儀器,應該是具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W:

其實這篇是因為裡面有三張被我拍的很差,所以我省略了一部份,港都狼仔有提到,那兩個MOSFET是誰在控制它?是LM324,從照片上看不到LM324,因為LM324在主機板的最角落,有這張主機板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我直接拆焊APM2054N?除了它惡名昭彰外,是因為APM2054N的G極電壓告訴我控制電路應該沒問題。
大家回到第一篇看我測量APM2054N的S腳只有0.137V,但是它的G腳有10點多V(照片沒拍成功),大家想一下為什麼?LM324內的一組OP Amp是接成比較器,一般主機板常用LM431做此Op Amp的基準電壓,然後從輸出電壓端(在此例即APM2054N的S極),與地串聯一組分壓電阻,由這兩支電阻的交會點再接回Op Amp做為誤差檢知,這樣Op Amp就可比對輸出端電壓是否與基準電壓相等,進而修正APM2054N的G極電壓,如果MOSFET是好的,G極正確,那S極也應當正確。
以這個實例為例,S極只有0.137V,明顯輸出電壓太低,但是G極有10點多V,表示Op Amp已盡了最大能力(10點多V)增加AMP2054N的G極了,還是無法讓MOSFET輸出達到應有的電壓值,這樣表示控制電路應該是正常的,所以我就先拆焊APM2054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還有~~~直接在主機板上面測量~~~~全部都是有問題~~~~
所以也不能在板子上面直接測量....測不出該零件是好還是壞的

壞掉就會不正常。(這不是廢話嗎!?)

我不是高手但覺得在板子上面直接測量應該是可以的吧!?
壞掉就會不正常,不正常電壓就會變,這樣不就可以抓個大概了!?難道不是嗎?
各部電壓相對的高低,難道不是好依據嗎??(肉腳的不解而已啦!!)

网友:
回复 网友X:

謝謝W大。
MOS的控制,最深切體會是上次修華碩K8N的板子。
那次修復,對於MOS的控制就很清楚。那時候維修過程中,確實閘極電壓有出來,D極也有,偏偏S極沒有,經過換思考線路,抓出問題,真的很高興。
串聯二段降壓的電路,還真沒有去分析過,下次如果有遇到,分析看看。
原本有板子可以分析,那兩塊P4P800都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APM2054 Diode Forward Voltage TYP 0.7V  MAX 1.3V
二級逆向測量應是 OL. 正向 0.5~0.8V

另外電路板上MOS 週圍有一塊銲錫面,是否原設計有散熱板沒有安裝?

那是裝比較大型封裝的MOSFET,原廠似乎只設計用銅箔散熱~

楼主:
回复 网友Y:

那是適用DPAK與D2PAK兩用設計,但是D2PAK比DPAK貴,所以現在大部份都用DPAK。
有的主機板CPU供電的MOSFET會加散熱器,其它的供電好像都只用銅箔散熱~~~。

网友:
有些會貼上散熱片,不過為了成本也會省略掉~

网友Z:
回复 网友X:

感謝 wish (大) 發表受益良多至尊無上維修密技給大家 !  ( 受益者包含我在內 )

wish (大) 其實在這裡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  有學過電子學的人都知道 FET 這種元件是用 G 極 ( 閘極 ) 來控制 S 極 ( 源極 ) 與 D 極 ( 洩極 ) 的電壓與電流 , 由於 n-channel FET 的載子是電子,而電子從低電位流到高電位,所以接高電位的是 D 極,接低電位的是 S 極 。 我們可以將 S 極 ( 源極 ) 端視為 ( 輸入點) , D 極 ( 洩極 ) 端視為 ( 輸出點 ) , S 極 ( 源極 ) 流入多少電壓與電流 , D 極 ( 洩極 ) 端的電壓電流隨著 G 極 ( 閘極 ) 電壓信號 來做電壓電流的控制 , ( 以前的老師曾說過 FET 是用電壓控制電流的元件 ,  而 BJT ( 電晶體 ) 則是用電流來控制電壓的元件 ) S 極 ( 源極 ) 有電壓 , D 極 ( 洩極 ) 電壓過低 , 也就表示此元件沒有了開關控制的作用了 。
大家亦可以去下面的網路連結 , 溫習一下FET元件結構及特性。

http://me.ytit.edu.tw/machine_web/book/e-changyr3/D08.ppt
資料來源 : 滄海書局 -  基礎電子學 { FET元件結構及特性 } (第 8 章)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我最怕用貼的,因為主機板一般都是豎起來安裝的,如果散熱器上的雙面膠帶品質不好,一段時間後散熱器會掉下來,散熱器是鋁的,如果直接掉到機箱倒算了,如果掉在顯示卡上(因為顯示卡是橫躺的),我想又要防礙資訊業蓬勃發展了。

网友AB:
回复 网友X:

我想對大多數人來說,測量不是問題,而是如何從測量的結果中去判斷出故障點。
如實例中S極測得不正常電壓,多數人應該直接拆MOSFET下來測量,而不會再根據G極電壓去研判前級的輸出是否正常,如果是前級不正常,那拆MOSFET就是多餘的了。
實例中並未提及這一點,而這段回文中很清楚的說明了這一點(因為APM2054N的G極電壓告訴我控制電路應該沒問題),整段動作原理的說明淺顯易懂,一看就明白,相當棒的解說,如果能把這段動作原理的解說加入原維修實例中,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看到W大貼的兩個DATASHEET....看到2054的Pd是5W
然後看到60N02R的Pd....1.25W  看錯到Junction to Ambient(NOTE 2)

才在想說....怎麼這個參數跟2054差那麼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想對大多數人來說,測量不是問題,而是如何從測量的結果中去判斷出故障點。
如實例中S極測得不正常電壓,多數人應該直接拆MOSFET下來測量,而不會再根據G極電壓去研判前級的輸出是否正常,如果是前級不正常,那拆MOSFET就是多 ...

恩~~~這句話說的不錯~~~哈哈~~~~~

其實我再對岸的論壇也看過很多主機板維修的實例
但都只是在理論上打轉...只給部分線路圖在加一些解說~~~
說真的~~簡直是鴨子在聽雷.....通常那種文章我都大約看一下~~知道有這問題~~
就算真的出了這問題~~~能把他修復的人也沒幾人...
畢竟~~只是在看理論~~只知理論不知實做方式那有學不會修~~有用嗎??

其實W大的實例讓我很佩服的是~~~他都有辦法在很小的細節中找出狀況~~
這讓我想到~他能再送電進去時已經能把所有的電壓控制都看的一清二楚..所以才能達到這種程度的維修
這次我會提出疑問也是在於他的測量方式後半段...前半段大家都可以看出測量G級的控制電壓..
但我想說~~應該也很多人看不懂..就如W大說的~~照片拍的不好沒放上來..但我看過之前的文章所以也有個底了
只是後來的測試...他用了二級檔位...而我去實際測試...居然讓我看不出到底是好還是壞....
才會提出了很多質疑與疑問..但後來就如我所說的...在主機板上面與剛用熱風槍拆下來時...
卻因靜電或其他原因造成測量時的誤判斷...要是沒去做這些實測..還真不知道這測量方式是對還是錯..
也有可能W大本身沒這樣測試過不知道...所以才沒對我的回覆做出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C:

其實對岸的維修範例,最大的盲點在於,圖片不夠明確,當然您提到了,拿張電路圖分析,就了事了,但往往是,只有當時維修者明白整個思路,或是具有相當的功力,才看得懂。
但以對岸的實例,可謂千奇百怪,很多很讓人難以想像的解決方案與故障情形。
對岸說明一堆,理論還是可以學起來,對於故障情形的分析,還是很有用的。

像這次w大的電壓說明,當時確實一看,馬上看到故障點了。
假設隨便把一顆用來與回授比較用的電阻拆掉,或是換上不同阻值(模擬電阻變大),那麼故障情形又不一樣囉,挑戰度又會高上許多。
還是同樣的......w大要我們仔細體會玩味。

网友:
回复 网友AD:

你的源極(source)與洩極(drain)中文注釋標錯了,請修正。大家都沒看到嗎?

网友:
W大的維修真是ㄧ針見血
這篇實例及回覆讓我們有重新複習了一下MOS FET是什麼
真的是許多東西都是一再的複習才能記的更清楚的

這次W大的相片近拍真的是很正點喔

网友:
好久沒看到W大的維修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W大 量測的應該是同一顆mosfet(故障的那顆),注意兩張照片電表表棒,紅黑已經互換.
以 APM2054N 這個MOSFET 來說 , 紅表棒接D 極 ( 洩極 ), 黑表棒接S 極 ( 源極 ) ,這時是不應該出現數字的.

网友:
呵~這篇看w大教學有收穫~~
而慢慢的看回文收穫更大~~~果然好文要多看幾次~~~

网友:
引用 网友Z:
大家亦可以去下面的網路連結 , 溫習一下FET元件結構及特性。
http://me.ytit.edu.tw/machine_web/book/e-changyr3/D08.ppt
資料來源 : 滄海書局 -  基礎電子學 { FET元件結構及特性 } (第 8 章)

原來n-channel的稱呼是這樣來的啊

网友:
喔呵,原來不喜歡也可以換零件

网友:
板子的通病,原來可以用其他的替代,來去商場找找,回家來換看看,謝謝W大

网友:
主機板如果是關機後才reset橫亮,而電源不斷電這跟哪方面比較有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E:

其實像 Transistor ; MOS-FET ; Diodes 或是 IC 集合電路 ,  是有很多其他元件可作為互換的替代方案 , 只要特性相近 , 耐壓值比現有元件高些其實都是可以代用的 , 使用電子元件的規格表及多利用網路找尋 PDF DADTA Sheet  更可以分析比較電子產品所用的料件是否有偷料。

网友(2010-11-29):
回复 楼主:
Wish大這篇有舊的公司名稱!

楼主:
回复 网友AF:

謝謝通知!我改好了。

网友:
哇~看到一堆高手在教學,這才是真正有料啊~

网友:
文圖並茂 實戰經驗 一級棒 贊啦 wish版主 在度讓我增長知識 謝啦

网友(2011-01-15):
謝謝大大,我手上正好有這片板子,剛好可以試試看。